关于51单片机数码管中锁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8-01-28):
假如51单片机的段选和位选都接P0口,那一个P0端口怎么接两个锁存器呢,是按先后顺序吗,先接段选锁存器再接位选锁存器,或者先接位选锁存器再借段选锁存器吗,如果接锁存器时按先后顺序来的话,假如要接在第二位的锁存器传输数据就必须把前一位的锁存器打开啊,可是程序里不是这么写的,程序的意思就直接是打开跟什么有关的锁存器就能为谁传输数据,比如第二位是段选锁存器,用高电平程序控制段选锁存器打开就直接可以传输数据了,不需要考虑第一位位选锁存器是否打开,所以是不是两个锁存器之间没有关系,但是要是构成通路的话第二个打开第一个一定要打开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我表述的意思(新手学51,请多指教)

网友A:
如果51单片机的段选和位选都接在P0口,首先P0口要接上拉电阻,两个锁存器输入端并联接P0口,打开段使能关闭位使能,传输段码。打开位使能关闭段使能,传输位码。

网友B:
锁存,当你要给第一个锁存IC发信号的时候,就把第一个IC锁存失能,第二个IC锁存保持使能(这样线上的信号就不会改变IC内部的数据),然后发送信号(这个时候只有第一个IC会接收信号改变自己内部的数据),发完了之后,把第一个IC的锁存使能,这个时候第一个IC就会在输出脚,输出刚才传过去的数据了,而且,这个时候不管你如何变幻信号线上的数据,因为两个锁存IC都不接收信号,所以都不会影响两个IC输出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51单片机的段选和位选都接在P0口,首先P0口要接上拉电阻,两个锁存器输入端并联接P0口,打开段使能关闭 ...

如果是两个锁存器并联的话为什么不直接段选和位选并联呢

网友C:
如图两个锁存器之间是并联关系,其实就是把P0口拓展了一倍,每个锁存器有个使能开关由IO口控制(图中的P2.6和P2.7),打开使能那个锁存器就直通了,就是D0~D7=Q0~Q7,关闭使能二者就隔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两个锁存器并联的话为什么不直接段选和位选并联呢

P0口送段码时打开段选关闭位选,P0口送位码时打开位选关闭段选。段选和位选并联岂不乱套?这是TX-1C实验板局部电路图

网友D:
P0口的数据和地址分时选通,一个是地址,一个是数据。可以这么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两个锁存器之间是并联关系,其实就是把P0口拓展了一倍,每个锁存器有个使能开关由IO口控制(图中的P2.6 ...

为什么锁存器中的duan和wei要分别再连在单片机的端口上,直接连在P0口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