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遥控控制继电器 为什么led()子程序无法跳出

楼主:
这是一个红外遥控控制继电器RELAY,并在液晶上显示遥控编码,在if(Y0==0x10){RELAY=1;P2=0xff;} else {RELAY=0;led();}中,我设定当遥控按下关闭键时关闭继电器,同时P2全部LED灯关闭,但程序却无法返回P2=0xff;,我自己大概分析原因应该是led();子函数正常运行,while(1)无法跳出。我用过do while也不行。请问各大神应该怎么修改呢?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void delay(uchar x);  //x*0.14MS
void delay1(int ms);
void beep(void);
void led();

sbit IRIN = P3^2;         //红外接收器数据线
sbit RELAY= P1^4;         //继电器驱动线
sbit BEEP = P1^5;         //蜂鸣器驱动线

uchar IRCOM[7];

uchar cdis1[] = {" REMOTE CONTROL "};
uchar cdis2[] = {"  IR-CODE: --H"};

//LCD IO
sbit LCD_RW = P2^5;
sbit LCD_RS = P2^6;
sbit LCD_EN = P2^7;

unsigned char Y0;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delay1(15);
    lcd_w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1(5);
    lcd_wcmd(0x38);
    delay1(5);
    lcd_wcmd(0x38);
    delay1(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1(5);
    lcd_wcmd(0x06);      //移动光标
    delay1(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5);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lcd_wcmd(pos | 0x80);  //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

/*******************************************************************/
main()
{
        uchar m;
    IE = 0x81;                 //允许总中断中断,使能 INT0 外部中断
    TCON = 0x01;               //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IRIN=1;                    //I/O口初始化
    BEEP=1;
    RELAY=1;

    delay1(10);                 //延时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pos(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m = 0;
    while(cdis1[m]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cdis1[m]);
       m++;
     }

    lcd_pos(0x4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1个字符
     m = 0;
    while(cdis2[m] != '\0')
     {
       lcd_wdat(cdis2[m]);      //显示字符
       m++;
     }

   while(1);

} //end main
/**********************************************************/
void IR_IN(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服务程序
{
  unsigned char j,k,N=0;
     EX0 = 0;
         delay(15);
         if (IRIN==1)
     { EX0 =1;
           return;
          }
                           //确认IR信号出现
  while (!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delay(1);}

for (j=0;j<4;j++)         //收集四组数据
{
  for (k=0;k<8;k++)        //每组数据有8位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
     {delay(1);}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delay(1);}
     while (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
    delay(1);
    N++;
    if (N>=30)
         { EX0=1;
         return;}                  //0.14ms计数过长自动离开。
      }                        //高电平计数完毕
     IRCOM[j]=IRCOM[j] >> 1;                  //数据最高位补“0”
     if (N>=8) {IRCOM[j] = IRCOM[j] | 0x80;}  //数据最高位补“1”
     N=0;
  }//end for k
}//end for j

   if (IRCOM[2]!=~IRCOM[3])
   { EX0=1;
     return; }

   IRCOM[5]=IRCOM[2] & 0x0F;     //取键码的低四位
   IRCOM[6]=IRCOM[2] >> 4;       //右移4次,高四位变为低四位

   if(IRCOM[5]>9)
    { IRCOM[5]=IRCOM[5]+0x37;}
   else
          IRCOM[5]=IRCOM[5]+0x30;

   if(IRCOM[6]>9)
    { IRCOM[6]=IRCOM[6]+0x37;}
   else
          IRCOM[6]=IRCOM[6]+0x30;

     lcd_pos(0x4b);
     lcd_wdat(IRCOM[6]);        //第一位数显示
     lcd_pos(0x4c);
     lcd_wdat(IRCOM[5]);        //第二位数显示

         Y0=0;
         switch(IRCOM[2])
         {
           case 0x09: Y0=0x01; break;
           case 0x1D: Y0=0x02; break;
           case 0x1F: Y0=0x03; break;
           case 0x0D: Y0=0x04; break;
           case 0x19: Y0=0x05; break;
           case 0x1B: Y0=0x06; break;
           case 0x11: Y0=0x07; break;
           case 0x15: Y0=0x08; break;
           case 0x17: Y0=0x09; break;
           case 0x45: Y0=0x10; break;

          case 0x13: RELAY=1; break;
          case 0x14: RELAY=1; break;
          case 0x51: RELAY=0; break;
         }

        if(Y0==0x10){RELAY=1;P2=0xff;} //关闭继电器
        else {RELAY=0;led();}       //打开继电器

    beep();
    EX0 = 1;
}

/**********************************************************/
void beep(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100;i++)
   {
   delay(4);
   BEEP=!BEEP;                 //BEEP取反
   }
  BEEP=1;                      //关闭蜂鸣器
}
void led()
{
    int i=0;
        uchar a;
    unsigned char ledd[8]={0x7e,0xbd,0xdb,0xe7,0xdb,0xbd,0x7e,0xff};
    //其实就是定义了一个亮灯状态表
   while(1)
        {
        for(i=0;i<8;i++)
            {
                        P2=ledd[i];
                        delay1(50);
                        }
        //中间往两边移动
                a=0xff;
                for(i=0;i<=8;i++)
                {
                        P2=a;
                        delay1(50);
                        a=a>>1;
                        //if(a==0x00)        break;
                }
         //右移+1
                a=0xff;
                for(i=0;i<8;i++)
                {
                        P2=a;
                        delay1(50);
                        a=a<<1;
                        //if(a==0x00)        break;
                }
         //左移+1
                a=0x7f;
                for (i = 0 ;i < 8 ; i++)
          {
                P2=a;
                delay1(50);
                a=_cror_(a,1);
            if (a == 0xfe)         break;
           }
                   for (i = 0 ;i < 8 ; i++)
          {
                P2=a;
                delay1(50);
                a=_crol_(a,1);
            if (a == 0xff)         break;
           }
        //循环左右移
        }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x*0.14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
void delay1(int ms)
{
unsigned char y;
  while(ms--)
{
  for(y = 0; y<250; 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网友A(2018-01-29):
没看到你打开外部中断呢?(EX0=1;)

   “ TCON = 0x01;               //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是上升沿触发吧。

网友A:
没有详细看其他地方。

网友B:
main()
{
        uchar m;
    IE = 0x81;                 //允许总中断中断,使能 INT0 外部中断
    TCON = 0x01;               //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IRIN=1;                    //I/O口初始化
    BEEP=1;
    RELAY=1;

    delay1(10);                 //延时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pos(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m = 0;
    while(cdis1[m]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cdis1[m]);
       m++;
     }

    lcd_pos(0x4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1个字符
     m = 0;
    while(cdis2[m] != '\0')
     {
       lcd_wdat(cdis2[m]);      //显示字符
       m++;
     }

   while(1)
{
//你要的循环
}

} //end main

网友C:
你在led()里使用死循环while(1),又没有设置强制跳出的条件,程序当然死在这里。

网友A:
没仔细看,好像是靠中断跳出循环的。
你仿真时的中断正常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ain()
{
        uchar m;

已试过你的方法,不行,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D:
已试过你的方法,不行,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E:
中断控制可靠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中断控制可靠吗?

中断可以

网友F:
没看到你打开外部中断呢?(EX0=1;) “ TCON = 0x01;               //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是上升沿触发吧

网友G:
你在led()的子函数里面,用了while(1),这样程序只会在这里面跑,当然不会跳出。不建议在子函数用while(1),应该用while(条件判断),这样会合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