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项目电路的仿真布线与原理图布线有多大区别

楼主(2018-01-29):
可以用isis仿真图去当原理图用吗?这两图有什么隐藏的区别吗?

比如:在isis仿真中最小单片机at89c51第9引脚所接的复位电阻10k时当仿真时你按复位按键是不起作用的,你必须要把10k电阻换成100欧左右的才可以用。       但在实物实验中还得以10k电阻为准。

网友A:
当然不能直接套用,在isis仿真中at89c51的电源、地、晶振、复位电路都是默认存在,可以不画,实际电路绝不能省略。

网友B:
实际PCB和仿真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比如仿真一般默认地线是没有阻抗的,但实际PCB上地线上肯定是有阻抗的

网友C:
阻抗咱先不说,仿真里的布线类似于PCB原理图,

网友D:
是么?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没有遇见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