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在单片机程序中加蜂鸣的方法

楼主(2018-01-29):
我如果想在单片机程序里加蜂鸣该怎么加啊

网友A:
如果用有源蜂鸣器,程序中就像操作LED一样简单,如果用无源蜂鸣器就麻烦些,要写一个2000~4000Hz的驱动函数。

网友B:
pwm控制就可以

网友C:
只要看你需要的是哪一种蜂鸣器了,
无源蜂鸣器:pwm输出 频率看蜂鸣器
有源蜂鸣器:加三极管推 高低电平驱动

网友D:
高低电瓶转化也就是PWM应该就可以

网友E:
三极管驱动就行

网友F:
在main函数中插入一个while(1)循环函数:
while(1)
    {
     FM=0;//蜂鸣器发声
     delays(0.1);
     FM=1;
     delays(0.1);

    }

网友G:
引用7,8楼,有源的话直接三极管驱动,无源用pwm波或延时循环(建议用pwm,不太懂的话用延时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