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分压电路在电源电压变化情况下单片机AD如何确定温度?

楼主:
就一张分压电阻的电路,不知道图片有没有上传成功
一般我们采温度 简单点 上边一个电阻 下边一个热敏电阻  然后中间接单片机ad口,根据ad值变化 来计算电压 对照热敏电阻的阻值表 确定温度。
但是如果电源不稳定  接5~3v电源  比如一颗锂电  电压会随着工作降低 那相应的 这样的采ad的方式 采到的电压也会随之变化 没办法准确检测温度。
这种情况还能如何检测呢?
PS:说18b20的算了,成本的问题,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A(2018-01-29):
再用一路AD采集当前电压值作为计算量 不用固定电压值 或者用431做个1v的基准电压 用另外一路AD采集 或者 用低压差直流稳压把输入电压降到2.8v给热敏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用一路AD采集当前电压值作为计算量 不用固定电压值 或者用431做个1v的基准电压 用另外一路AD采集 或者 用 ...

顶你,要么测总电压和分电压比值,要么用LM4040基准源

网友C:
如果你对采集温度数据精度要求不是十分高,可以忽略这个问题,因为AD采样得到的电压数据是比值,如果采样电阻与单片机共用电源,那么这个比值是基本不变的。曾经设计一款温控电路,按标准5V设计,实际使用环境VCC 4.2~4.8V,长期工作也没有发现不正常。如果你对采集温度数据精度要求很高,就按沙发的建议去做。

网友D:
这个是需要加稳压,或使用恒流电路的。否则不能用。

网友E:
各种方案楼上都说了,如果要求精确,或者采集电源电压,或者增加稳压。但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不知是否可采用增大Ra,减小Rb分压,从而减小电压波动影响,不知是否可行,楼主考虑

网友F:
参考电压也取VCC与电源同步变化。

网友G:
如果你对采集温度数据精度要求不高,这个问题是可以忽略的

网友H:
看楼主设计精度,不过都说不能用18B20估计精度也不会高到那里去吧,用NTC,精度本身就不是很高,不过做到0.1度的分辨率还是挺容易的,相比昂贵的18B20(感觉18B20精度也不咋地就那个单总线相比没有AD转换器的单片机好使一点),具体的,楼上已经说了,一般单片机AD转换的参考就是电源电压,这个的结果是和热敏电阻是基本呈线性的比值,比如说单片机在2V和3.3V下满量程都是输出1024(10bit分辨率),这点没有太大的问题,唯一需要注意的,和热敏电阻分压的上面那个电阻必须选精度温朴都小的,这一点对整个温度计的线性度非常重要。

网友I:
加多一级稳压

网友J:
用电压参考芯片TL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