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做可控硅控制调光,能检测到过零脉冲但灯泡只出现不定时的闪烁,恳请大神们指点!

楼主(2018-01-29):
单片机能正确检查到过零脉冲,但是延时移相程序控制不了灯泡亮度,只是偶尔慢闪,跳动的特别厉害。

电路原理图:

原理图

原理图

实体图

实体图

过零检测波形

过零检测波形

过零检测波形

过零检测波形

可控硅调光的单片机源码:
#include <reg52.h>//12c5a60s2单片机代码
sbit beep=P2^0;
sbit pwmb=P3^3;
sbit key=P3^4;
unsigned int a,m,n,z,i,vaule,num;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m,n;
                for(m=z;m>0;m--)
                for(n=880;n>0;n--);
        }
void delay9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3;b>0;b--)
        for(a=13;a>0;a--);
}

void di(){beep=0;delay_ms(50);beep=1;delay_ms(50);}

void int0_init()                    //外部中断0初始化函数
{
    EA = 1;     //打开总中断
    IT0 = 1;    /*设置中断触发方式:
                                    ITx = 0;  //  低电平触发
                                  ITx = 1;  // 下降沿                   */
    EX0 = 1;    //打开外部中断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0xff;//定时0.1ms
   TL0=0x9c;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
{
        int0_init();
        InitTimer0();
        pwmb=1;
        while(1)
        {
                           EA=1;
                        if(key==0)
                        {
                                EA=0;
                                delay_ms(10);

                                if(key==0)
                                {
                                                di();
                                        if(vaule==100)
                                        vaule=0;
                                        while(!key);
                                        vaule++;
                                }
                                EA=1;
                        }
        }
}

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i++;
        TR0=1;
}

void Timer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i;
    TH0=0xff;//定时0.1ms
    TL0=0x9c;
        a++;
        num++;
        if(num==vaule)                //改变num的值即可改变移相触发时间,即改变负载功率大小。num的范围:0<num<100
                {
                        TR0=0;
                                                num=0;
                        pwmb=0;        //触发MOC306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for(i=0;i<5;i++);//延时2us
                        pwmb=1;
                                                TH0=0xff;//定时0.1ms
                                            TL0=0x9c;
                                }
}

当触发脉冲相位超出过零区间时灯泡反而不亮!

当触发脉冲相位超出过零区间时灯泡反而不亮!

当触发电平在过零区间时,灯泡就亮

当触发电平在过零区间时,灯泡就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moc3061是过0触发的,移不了相,且触发电流好象要150MA

更正,3061发光二极管电流为15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功触发。例如,以100个过零脉冲(小周期10ms)为一个大周期,控制导通小周期的个数,即可控制LED亮度。

嗯,经典,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体会理解我上一句话,在此基础上编程,就能成功。祝你好运!

恩恩谢谢,其实是我用错光耦了,带过零检测的光耦是不能任意截取触发的,只能实现半波功率的开启和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c3061是过0触发的,移不了相,且触发电流好象要150MA

确实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B:
仔细体会理解我上一句话,在此基础上编程,就能成功。祝你好运!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要呢,会怎样?

调功触发。例如,以100个过零脉冲(小周期10ms)为一个大周期,控制导通小周期的个数,即可控制LED亮度。

楼主:
只在过零时给触发脉冲才有可能点亮灯泡,其他区间触发却没有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情况需要你注意一下:
如果U4耐压不够,就会自动触发(当电压达到击穿值时就导通,不受控)。所以请 ...

不是耐压问题,我要是拿去触发脉冲灯泡是不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情况需要你注意一下:
如果U4耐压不够,就会自动触发(当电压达到击穿值时就导通,不受控)。所以请 ...

触发脉冲只在过零区间可以触发可控硅,过零区间之外就不得了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tc12c5a60s2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C3061是自动过零触发,不需要过零脉冲。

那要呢,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情况需要你注意一下:
如果U4耐压不够,就会自动触发(当电压达到击穿值时就导通,不受控)。所以请 ...

我把接控制的线拔去后就不会亮了

网友A:
moc3061是过0触发的,移不了相,且触发电流好象要150MA

网友B:
可控硅控制调光有二种方法:一是在半周期内调相触发,另一个是利用过零脉冲,调功触发。

网友B:
MOC3061是自动过零触发,不需要过零脉冲。

网友C:
有一种情况需要你注意一下:
如果U4耐压不够,就会自动触发(当电压达到击穿值时就导通,不受控)。所以请查一下U4的耐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