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图布线疑问 为避免线交错过多移动元件,位置序号排列不一样了有影响吗?

楼主(2018-01-29):
各位兄弟,小弟我是个新手,现在在参考原理图进行布线学习;在连接一些比较多元器件的电路图时候,发现为了避免线交错过多,移动元件,例如:几个电阻电容错位了,就是跟原理图的位置序号排列不一样了,这样的情况对电路有影响嘛。用软件检查都是正常。

网友A:
通常原理图元件布局排列偏重便于读图,PCB元件布局排列偏重便于布线,高频高速电路还要考虑辐射干扰和传输特性,与外壳几何尺寸相关的输入输出接插件、按键等元件位置往往不能改变。

网友B:
你估计一下会有什么影响呢?围绕设计目的。

网友C:
一般电阻电容的放置要看电路的属性,比如去波电容就需要靠近一些电源

网友C:
要看电路的属性,比如去波电容就最好靠近电源

网友D:
正确的布线就是应该避免线交错过多。一般来说,单片机控制电路属于低频电路,移动电阻电容,不会造成影响,大功率、高频(几百kHz及以上)需要注意。

网友E:
PCB布线你想要位号按顺序排列的话,那就没办法布板了。位号只是就像名字一样,你到了哪里都是你,不可能变成别人

网友F:
你可以设置栅格尺寸来避免这种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