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自学单片机应从哪开始学起

楼主(2018-01-29):
大家好,请教,自学单片机应从哪开始学起,我急切想学,但不知怎样能事半功倍。

网友A:
你一开始就想的是走捷径!?
我是这样学过来的:
第一:先买一块51单片机开发板。51 单片机是最简单的单片机,最容易上手。
第二:根据卖家送的资料,边看视频教程(有些难的要看很多遍),边练习。
第三:做每个实验,先就完成那个任务本身。直到在别人启发、自己有感而发、学习中突然灵感而发,再把原来的任务,变成新的任务,如合并功能、新的语句完成任务、添加功能等。
第四:自己做点东西,实践一下。
入门了。
急不得的!

网友B:
先看51hei里面的视频教程,然后自己动手

网友C:
先要找一本便于自学的单片机书。

网友D:
看书简单的那种

网友E:
看视频教程

网友F:
最好先从数电开始,然后是c语言,最后有个郭天祥视频教程,属于单片机的基本操作

网友G:
买书看啊。。。

网友H:
从数字电路学起

网友I:
指令系统---单片机硬件结构----外围设备------实验

网友J:
从51单片机开始吧

网友K:
买本51单片机的数照着视频学

网友L:
看一些简单的单片机书籍

网友M:
推荐看郭天祥的51单片机书   虽然在后期会觉得没事么用   但刚刚起步看还是用帮助的

网友N:
第一:学习C语言
第二:买一块熟悉的学习板 (自己相对熟悉点的MCU即可)
第三:看些相关视频
第四:熟悉搭建基本项目工程后 做些与芯片外设关联的学习例程
学习目的: 打好基础 熟练掌握单片机基本的片上外设使用和C语言基本应用

网友O:
stm32开发板

网友P:
從這個論譠學起,先看單片机學習教程(初學者入門)。

网友Q:
先学一波c语言 买个开发板 最好先用51的开发板 可以看郭天祥的书入门,或者找视频看,
差不多了做点小东西比如光立方

网友R:
个人认为事半功倍最好的方法应该是1有个非常厉害的老师而且愿意教你,2光别人教你还不行你自己还得肯下功夫专研,有了这两点学起来就会快很多,两者缺一则学起来相对就会慢些,拿第一点来说没人教你的话,遇到什么问题都得去查资料,有可能只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但你不理解,你自己就需要大量的时间去查各种资料去理解,去消化,要是有人肯教你,你理解起来要快,遇到问题有人能及时帮你讲解分析原因,自然会节省很多时间,但只靠有人教你也不行,还得看你自己肯不肯下功夫,就跟上学一样同一个老师,但学生成绩差异很大,大多数人智商都一样吧,那就是看自己愿不愿意去花时间了,有人教你,自己有愿意花时间专研,自然会事半功倍。至于怎么学个人认为1先学语言(C和汇编都行)这是基础,学了语言之后学硬件的时候,很多例程你就能看得懂,看的懂学起来自然就快了,2再学硬件,3遇到问题多找人交流,4不能局限于书本,一定要动手实验,5自己建个文件夹,把自己学习实践的每个文件都存起来,以后忘了随时都能翻阅

网友S:
学扎实C语言,结合实例总结自己代码模块。

网友T:
我觉得一开始最好从51出发,如果可以的话把汇编看一看,虽然汇编用的比C少了,但是对于单片机的架构的了解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U:
淘宝买一块开发板,然后C语言编程

网友V:
不用管其他,当你不看教程写的正确代码达到10万行就可以了

网友W:
先学习c语言  再51

网友X:
先学c语言,然后买开发板

网友Y:
买块小一点的板子,会点灯之后,迅速项目走起来

网友Z:
先整体上了解,像看《十五天入门单片机》这种书,然后下载历程改历程

网友AA:
作为一个电子信息专业出身,但毕业后仍然不懂相关系列产品使用的过来人,我是这样的:

网友AA:
首先从单片机的基础入手,如果觉得C语言太难搞了,可以尝试购买一个arduino ide尝试,可以通过此产品学习如何实现基本的电路逻辑以及控制,然后可以进一步学习数字口和模拟口各类使用,再到各个程序源码的学习操作

网友AB:
推荐郭天祥视频教程和开发板,对着做

网友AC:
从51经典的开始吧

网友AD:
买块开发板,然后学着编程吧

网友AE:
我是这样学的:用51单片机开发板,最容易上手。边看视频教程(有些一下弄不明白的多看几遍),边按教程做每个实验身。自己定个小目标任务,如合并功能、新的语句完成任务、添加功能等。自己做点东西,实践一下。

网友AF:
一般是从跑马灯开始。

网友AG:
有手把手的教材,关键是先做一个““hello,world!””式的实验,培养信心和兴趣

网友AH:
淘宝上买一块51单片机开发板,一般都会带教学视频,跟着视频学习,51单片机的功能都搞懂了 ,自己做一个小项目,比如光立方,遥控车。然后再买一块32开发板学高级实用的32芯片

网友AI:
先买个开发板,再看相应的教程,网上都有,但要有一点电路基础和c语言的基础,不然很多东西不好理解

网友AJ:
先买个带视频教学的开发板   得慢慢来  急不得的!

网友AK:
找个课本,搜个视频资料,妈妈那来,急不得

网友AL:
要多动手多看资料多学习,没有捷径的

网友AM:
看你的选择,可以学51,也可以学ARM,先买一块简单的开发板

网友AN:
用keil编程然后下载到单片机调试

网友AO:
一楼回答的特别详细了,这是学习的“正道”,不过如果楼主是紧急应用的话,不妨参考一下“野路子”:
1、看视频先入个门,知道单片机是做什么,怎么控制,有哪些资源,在什么情况下用;
2、根据项目需求自己(或者请人帮忙)分析需要用到单片机的那些功能;
3、着重学习需要的功能模块,了解原理,学习怎么操作,找示例代码,并全部烧录到硬件里面验证;
4、根据要求,自己组装、改写代码实现功能,并测试;
5、一定、一定、一定要请一个经验丰富的人帮忙审查代码,弄懂他们让修改的原因,调整测试;
按照这些可以比较快的完成时间急的应用,学的也比较快。但是如果要学好还是要按照一楼说的一步一个脚印,扎实的学。另外,说这些的前提是认为楼主有电子学基础,看得懂基本电路,懂得基本电学知识,并且有相应的单片机硬件板。

网友AP:
可以从C51开始学习,KST-51单片机开发版,配套视频教程,挺好

网友AQ:
C语言呀 ~~不然怎么写程序

网友AQ:
C语言呀 不然怎么写程序

网友AQ:
c语言呀,不然怎么写程序,然后就是 买一个开发板

网友AR:
9s12c  啊。。。超级简单的

网友AS:
stm32入门。淘宝有学习版教程

网友AT:
楼上的回答都不错,你看单片机大牛郭天祥的书《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重点是C语言!虽然书本内容晦涩难懂,楼主可先翻到源代码处,看着短小的源代码,心情 会好很多,

网友AT:
《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中重点是C语言,说明不懂的时候看看简单的C语言源代码,心情会好很多,一定要看源代码!!另外,要多多请教师兄,一定要请教师兄!!

网友AU:
找万能的百度吧

网友AV:
我是直接买的一本书,一块开发板,然后一边看书一边编程,,,不懂的地方回头多看几遍,满满的也就懂了。

网友AW:
应该从C语言,模电数电开始学,然后从51单片机入手,多动手做实验。

网友AX:
最好从51单片机开始学习,买一个单片机再根据视频学习,能上手很快

网友AY:
看视频,买开发板,边看边自己编写

网友AY:
看视频,买开发板,多自己动手

网友AZ:
郭天祥 51单片机C语言教程

网友BA:
我个人觉得,先去图书馆或者新华书店,找一本ARM的书看看,再针对性地淘一个开发实验板,就可以的

网友BB:
1、首先你要有编程基础,一般是C语言。
2、购买开发板,比如:正点原子开发板,野火开发板;
3、下载开发板的资料代码和视频文件,跟着学。很快的。单片机的基础不难的,非常简单,就是一些常用外设和一些通信协议的使用,比如:串口,iic,spi,can,ADC,DAC,DMA,中断等等啦,基本两三周学完。
4、基础学好了,关键就是项目的运用了,这里就正式开始你单片机开发之旅啦。刚开始可以弄一些IIC协议的温湿度传感器,串口的wifi模块,蓝牙模块,九轴模块等等啦。应用就很多啦,看自己的水平了。

网友BC:
先把C语言学好

网友BD:
建議由Arduino入門,源碼多,電路及應用配件入手容易,硬件需求門檻低,相容性高。

网友BE:
看看郭天祥的视频

网友BF:
买本书看看,上网找教程

网友BG:
先买块51的板子,看着视频学点基础的点灯,舵机,电机什么的,然后就学arduino吧,会简单很多

网友BH:
自学能力是学习单片机的第一能力,然后苦学,苦练,变成疯子,然后正常,在然后在疯狂的过程

网友BI:
51单片机啊   买个开发板然后跟着教程学

网友BJ:
对于C51单片机,准备好1.一本自己能读的入门书。2.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板。3.一个单片机配套的程序下载模块。就可以动手学习了,从一个LED灯的控制开始边学习边实验。

网友BK:
自学单片机先从单片机的IO口控制开始学起,比如先点亮几个LED,再控制LED的不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