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ESP8266 WIFI遥控小车源码

楼主(2018-01-30):
STM32+ESP8266wifi遥控小车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3.h"
#include "esp8266.h"
#include "l298n.h"

int main(void){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usart3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3
        L298N_Init();

        while(atk_8266_send_cmd("AT","OK",20))//检查WIFI模块是否在线
        {
                atk_8266_quit_trans();//退出透传
                atk_8266_send_cmd("AT+CIPMODE=0","OK",200);  //关闭透传模式
                delay_ms(200);
        }

        while(atk_8266_send_cmd("ATE0","OK",20));//关闭回显
        atk_8266_send_cmd("AT+CWMODE=2","OK",20);
        atk_8266_send_cmd("AT+RST","OK",20);
        delay_ms(1000);//延时2s等待模块重启
        delay_ms(1000);//
        atk_8266_send_cmd("AT+CWSAP=\"WIFI_CAR\",\"20172017\",1,4","OK",1000);

        u16 rlen=0;
        atk_8266_send_cmd("AT+CIPMUX=1","OK",20);   //0:单连接,1:多连接
        atk_8266_send_cmd("AT+CIPSERVER=1,8086","OK",20);     //开启Server模式,端口号为8086
        delay_ms(200);
        USART3_RX_STA=0;
        IWDG_Init(4,625);    //分频数为64,重载值为625,溢出时间为1s
        while(1){
                IWDG_Feed();//喂狗
                if(USART3_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LED1=!LED1;
                        rlen=USART3_RX_STA&0X7FFF;        //得到本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u8 flag=0;
                        for(u8 i=0;i<rlen-1;i++) {
                                if(USART3_RX_BUF[i]==0XAA&&USART3_RX_BUF[i+1]==0X55) {
                                        flag = i;              //0XAA字节的位置
                                        break;
                                }
                        }
                        u8 revData[6];
                        for(u8 i=0;i<6;i++) {
                                revData[i] = USART3_RX_BUF[flag+i];    //将有效数据存放到revData数组中
                        }
                        if(crc16_flage(revData, 4)) {            //进行CRC校验
                                TIM_SetCompare2(TIM3,10000-60*revData[3]);     //改变PWM脉冲宽度以调节小车速度
                                switch(revData[2]){
                                        case 1: forward(); break;       //前进
                                        case 2: back(); break;          //后退
                                        case 3: right(); break;                            //右转
                                        case 4: left(); break;                       //左转
                                        case 5: stop(); break;                            //停止
                                }
                        }
                        USART3_RX_STA=0;
                }
        }
}

网友A(2019-08-11):
用stm32103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2020-02-19):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2022-10-11):
谢谢开源!!!谢谢分享找了好久

网友D(2023-06-16):
控制如何输入给小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