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有做过GPS 同步控制航标灯闪的例子吗

楼主(2018-01-30):
要做一下用GPS同步控制的航标灯同时同步闪,有做过或者知道方法的高手吗,最好提供程序参考谢谢

网友A:
是要如何同步?说一下实际用法

楼主:
两个独立的灯,要求闪光的频率一样,每4分钟校准一次,保证周期同步。

楼主:
应用于航标灯上的,每个灯上都装一个GPS模块,就是要求同步时钟,还有要求同步闪光频率  ,使所有灯同时亮起,同时关灯

网友B:
同问,大神指导

楼主:
我想应该是用GPS秒脉冲来校正单片机的晶振时钟,但是具体如果实现,高手请指点,提供程序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