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外flash存储图片

楼主(2018-01-30):
图片太大,单片机存储不了那么多数据。把图片烧入片外flash,我用rgb接口屏幕显示。先从片外flash读数据,让后显示。数据这么大,把数据从片外flash读出来会卡主的,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快速扫描模式,一次读出显示一行,快速循环

网友B:
评估一下,你有多少工作需要单片机不做,通常时间是够的,多半是自己工作分配不合理。仔细安排一下是可以解决的。
你将所有工作罗列出来看盾,各需多少时间?

网友C:
什么样的“片外flash”?如果是外挂的芯片,基本上和片内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速扫描模式,一次读出显示一行,快速循环

STM32F429有一个LCD-TFT接口,他需要一次性把图片输进去

网友B:
5#楼:
1、单片机传送数据速率是很快的,如果1us一个字节,则1S可以传送1M的数据量。
2、如果LCD-TFT不是这个速度,较慢。则可以考虑多出来时间干其它活,不要死等LCD-TFT。这是要点。你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卡住”,这就是我说的,需要“仔细安排一下”。
    往往写LCD-TFT是调用现成函数来做的,这个调用不受你控制,时间会很长。就只能死等“卡住”。
    高手的解决方案是:自已做函数,将写入LCD-TFT的时间控制在自己的方案之中。充分利用写入的时间间隔来处理其它时务。就样就不会“卡”了。
    简单地说,就是在一个大循环中,只写入一部分,全部写完成用若干个大循环。这样所有的程序都被执行到了。而写入LCD-TFT的时间长度也不增加。

网友D:
快速扫描方式,一次显示一行来

网友E:
片外flash和sd卡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