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串口搞不懂 下载程序一直握手失败

楼主(2018-01-30):
刚刚开始学习,跟着视频在学,连接单片机的时候,我计算机是别的串口是SERIAL CH340(COM4)和视频上的Prolific USB-to-Sarial Comm Port不一样,下载程序进去也是一直握手失败,怎么处理呀

网友A:
你安装以后的虚拟串口不一定和教程视频一样的,因为电脑不同,所装的东西不同,可用的口当然就不同了。

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看看即可知道。

网友B:
我开始也是一点一点摸索过来 自己好好研究吧 这没法帮你 尤其新手 可能出的错误简直是千奇百怪 根本没法用常理推论

网友C:
1.视频中开发板用的usb转TTL芯片是PL2303 你的是CH340G 所以不一样 这个无所谓,这两个芯片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
2.握手失败,检查下单片机型号有没有选对,开发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D:
我是刚接触rs485,rs232,ttl有什么区别

网友E:
一句话 从资源管理器里找到自己实际对应的串口 串口号可以改的 改成和教程一样的。

网友F:
是否听到按照说明将开关关上在打开呢

网友G:
换一条,串口线就可以了。视频里面用的是USB转串口线

网友H:
是不是要冷却

网友I:
这个东西怎么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安装以后的虚拟串口不一定和教程视频一样的,因为电脑不同,所装的东西不同,可用的口当然就不同了。

...

那我用的ch340的串口跑不了视频里的程序,是哪个程序需要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视频中开发板用的usb转TTL芯片是PL2303 你的是CH340G 所以不一样 这个无所谓,这两个芯片实现的功能是一 ...

您的意思是视频里头给的程序可以直接用是吗,和USB转串口,或者ch340没有关系是吗
握手失败那个我型号选的是对的,供电也挺正常的

网友J:
你另外换个串口线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用的ch340的串口跑不了视频里的程序,是哪个程序需要改吗

你看看我给你发的截图,看看你自己的电脑里的设备管理里面有没有ch340?

网友K:
把开发板接线串口多试几个电脑串口看一下

网友H:
ch340的驱动有没有装

网友L:
tx,rx接反了吧

网友M:
波特率设置正确吗?

网友N:
先找对串口  在用isp 下载hex文件  要选对mcu的型号  看能不能行  希望描述再详细些

网友O:
我开始也是一点一点摸索过来 加油

网友P(2020-03-05):
改串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