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602显示指定字符(教程+仿真+源码+工具)

楼主:
LCD1602显示自定义字符
1.1  怎么显示?
要想让LCD显示自定义字符,只需要把要显示的字符写入LCD的CGRAM寄存器中,再读取出来就行了。
问题是,怎么将自定义字符写入CGRAM呢?
根据数据手册可知,CGRAM起始地址为0x40,那么第一个字符的CGRAM地址为0x40~0x47(一个字节占用一个地址,一个自定义字符为8个字节),依次第二个字符地址为0x48~0x4F第三个为0x50~0x57···
那么在我们将自定义的字符写入到CGRAM后,LCD1602内部的DDRAM(字符显示地址数据存贮器)会给你自定义的字符分配一个显示地址,第一个字符的显示地址为0x00,第二个字符的显示地址为0x01,第三个的显示地址为0x02···
1.2  具体实现步骤
  • 打开取模软件(附件)
  • 文件->新建->8*8
  • 在右5*8点阵中写入想要显示的字符
  • 设置
  • 生成字模(八个十六进制的数)
1.3  简短参考程序
1 code uchar User[]={0x10,0x06,0x09,0x08,0x08,0x09,0x06,0x00};//自定义字符℃
2 LCD_write_com(0x40); //设定 CGRAM 地址
3 for(i=0;i<8;i++ )
4 {
5     LCD_write_data(User[i]); //写入自定义图形 ℃
6 }
7 LCD_write_com(0x8d); //设定屏幕上的显示位置
8 LCD_write_data(0x00); //从 CGRAM 里取出自定义图形显示

2  LCD12864显示汉字在真实的LCD12864中,是存在字符的。但是在proteus仿真中的12864是不支持显示汉字的!
不支持显示汉字,并不是不能显示汉字!
在这里仅介绍LCD12864在仿真中的汉字取模问题。
  • 打开取模软件(附件下载
  • 文件->新建->16*16(在中国汉字中,任何一个汉字都可以用16*16点阵表示!)
  • 在16*16点阵中画出先要显示的汉字
  • 设置
  • 生成字模(十六个十六进制的数)
【注】12864显示数字、字母等,也要设置取模字符串,但不再是16*16像素,而为16*8像素。但是相应的显示程序中,也不能在用显示汉字的for(16),而要改成for(8)。

仿真:

#include "lcd12864.h"

/*******数据口的最高位DB7==1,则busy*****************/
/*void lcd_r_busy()
{
        P2=0x00;
        RS=0;
        RW=1;
        EN=1;
        while(P2&0x80);
        EN=0;
}*/

/****************LCD写命令函数********************/
void lcd_w_cmd(u8 value)
{
        //lcd_r_busy();        //每次读写操作前都要忙判断
        RS=0;
        RW=0;
        P2=value;
        //lcd_databus=value;
        EN=1;                //下降沿锁存写入的数据/命令
        delay_ms(2);
        EN=0;
}

/****************LCD写数据************************/
void lcd_w_data(u8 value)
{
        //lcd_r_busy();
        RS=1;
        RW=0;
        P2=value;
        //lcd_databus=value;
        EN=1;                //下降沿锁存写入的数据/命令
        delay_ms(2);
        EN=0;
}

/***************页设置:显示在哪一页******************/
/*************共8页,一页是8行像素点*****************/
void lcd_set_page(u8 page)
{
        page=0xb8 | page;     //页的首地址为0xb8:page或上0xb8=选择page页
        lcd_w_cmd(page);
}

/************行设置:起始在哪一行********************/
/**********每页共8行,一般从0行开始******************/
void lcd_set_line(u8 sline)
{
        sline=0xc0 | sline;   //起始行地址为0xc0:sline或上0xc0=选择行
        lcd_w_cmd(sline);
}

/*************起始列设置+像素点选择********************/
/***********每半片共64列,列值不得大于63***************/
void lcd_set_column(u8 column)
{
        column=0x3f & column;   //与上列的最大值63:0x3f  可得所选列值<63
        column=0x40 | column;   //得列的首地址
        lcd_w_cmd(column);
}

/*************设置显示的开关********************/
/**********0为关闭显示;1为 开启显示************/
void lcd_on_off(u8 set)
{
        set=0x3e | set;        //=0011 111x----0x3e为关闭显示;0x3f为开启显示
        lcd_w_cmd(set);
}

/*************选择左右半屏显示********************/
/********0-全屏显示;1-左;2-右********************/
/************cs片选端低电平有效********************/
void lcd_cs(u8 sel)
{
        switch(sel)
        {
                case 0:CS1=0; CS2=0; break;     //全屏显示
                case 1:CS1=0; CS2=1; break;     //左显示
                case 2:CS1=1; CS2=0; break;     //右显示
                default:break;
        }
}

/*************清屏:选择半屏********************/
/********0-清全屏;1-清左;2-清右***************/
void lcd_clear(u8 sel)
{
        u8 i,j;
        lcd_cs(sel);
        for(i=0;i<8;i++)
        {
                lcd_set_page(i);
                lcd_set_column(0);
                for(j=0;j<64;j++)
                {
                        lcd_w_data(0x00);   //每列全部写0,列地址指针自动+1
                }
        }
}

/****************LCD的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lcd_r_busy();
        lcd_cs(0);
        lcd_on_off(0);  //关显示
        lcd_cs(0);
        lcd_on_off(1);  //开显示
        lcd_cs(0);
        lcd_clear(0);   //清全屏
        lcd_set_line(0);    //起始行设为0
}

/****************16*16像素的汉字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u8 cs, u8 page, u8 column, u8 *p)
{
        u8 i;
……………………

取模工具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54570-1.html

网友A(2018-05-03):
666666,完美的取模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