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出现隐式声明的警告

楼主(2018-01-30):
我在主函数中调用的函数,明明已经调用了相应的头文件,为什么还会出现隐式声明的警告?请各位大神教下小弟!谢谢!

这个是问题的截图

这个是问题的截图

楼主:
我在调用的SysTick_Init() 前面加上void 就可以了,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1.SysTick_init()和Delay_us()这两个函数没有引用包含这两个函数的头文件你就直接调用了。
2.引用了头文件,但是还是警告,那就是keil没找到头文件位置,你需要在keil里添加头文件路径

keil如何添加头文件路径

keil如何添加头文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