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 USB Board教程3:使用CySuiteUSB 3 4 7 B204烧写固件

楼主(2018-01-30):
  • 烧写模块固件:(说明此方法仅适用于擦除了EEPROM的模块,如何擦除详见用户手册)
  • 把模块通过USB口连接到电脑。
  • 打开软件CyConsole,Device选择模块,然后点击“Lg EEPROM”,打开Slave_FIFO.iic文件,详细操作如下。
  • 按模块上的RST按钮,查看电脑“设备管理器”中能否正确识别到,有则固件下载成功。

网友A(2019-12-16):
标记一下备用,谢谢

网友B(2020-07-28):
楼主,固件烧写成功后该怎么使用呢?

网友C(2024-01-13):
烧写错了固件,会导致下次无法识别吗? 我的现在驱动一直提示无法识别

网友C:
我的烧写完后,成这样了。这咋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烧写完后,成这样了。这咋弄啊?

你好啊,我的也是这种,听别人说是驱动问题,但是我反复研究了好久,也没弄出来,你弄出来了吗

网友C(2024-06-05):
引用 网友D:
你好啊,我的也是这种,听别人说是驱动问题,但是我反复研究了好久,也没弄出来,你弄出来了吗

没有,我的可能是硬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