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声控+语音播报的小风扇制作

楼主(2018-01-30):
这是一个能控制转速的风扇,我这个风扇特色功能(学校课程,为了加分)就是声音控制,语音提醒。机械结构是3D打印的。使用单片机芯片为STC12C5A60S2,音频DAC为TDA1543A(这个不太会用,这个项目中还有些问题,要仔细调调电位器才能发出正常声音),功放为LM386,咪头的放大器用的LM358。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喇叭怎么说话的问题:声音数是通过电脑端用文本转语音软件生成的,是一个.wav文件,然后编个小程序把声音数据转换成数组,然后把这个数组掐头去尾只留中间(去除掉无用数据,51单片机储存实在小),再复制到单片机代码里的(由于弄个文件系统也很麻烦,而且速度很慢,所以就这样搞了)。具体原理(大神勿喷)是以一定的时间间隔(一般是8KHz)把数组中的数据通过DAC转换成电压信号输送给功放芯片,在经过功放芯片送给喇叭,这样由于变化的电压使喇叭震动,发出声音。
下面附上原理图,照片,代码和工程文件。请多多指教。

实物图

实物图

实物图

原理图

原理图

原理图

程序说明:
............................................................
版本号Beta0.0
本驱动工具包主要包含以下驱动(xxx.c文件和xxx.h文件共同使用,下面不再写后缀)
1“define.h”----包含了类型定义与开发板属性的设置(如晶振频率等)
2“delay”----定义了两个延时函数,支持STC大多数芯片(除15H系列..)
【提示】本函数库中驱动多数依赖于"delay.c""delay.h"和"define.h"文件
3“digital_display”----数码管显示驱动(硬件是基于两个373锁存器分别用作段数据和位数据)
4“digital_to_string”----包含了浮点数转换成字符串的函数
5“DS18B20”----温度传感器驱动
6“DS1302”----时钟芯片驱动
7“I2C”----软件模拟I2C总线驱动
8“Keyboard”----矩阵键盘驱动
9“LCD_1602_display”----1602液晶屏驱动(并口)
10“LCD_12864_display”----12864液晶屏驱动(并口带中文字库)(只是显示文字,不包含画图)
11“NEC_IR_coding”----用一个红外LED实现红外编码发射的驱动
12“NEC_IR_decoding”----红外解码驱动
13“NRF24L01”----2.4G无线通讯模块驱动
14“Uart”----串口驱动相关函数
未完待续...
............................................................
............................................................
版本号Beta0.1
修复了数码管有关残影的bug
取消了矩阵键盘的松手检测,以检测不到键按下时返回0代替
未完待续...
............................................................
............................................................
版本号Beta0.2
加入了独立按键的检测,兼容矩阵按键,修复了矩阵键盘关于不同开发板兼容性的bug
增加了串口不同波特率的初始化程序
未完待续...
............................................................
............................................................
版本号Beta0.3
调整了数码管显示驱动的结构代码,方便不同开发板移植
未完待续...
............................................................

main.c
#include "define.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ic.h"
#include "play.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led.h"
#include "sfkj.h"
#include "zstz.h"
u8 mode = 0; //速度级别
void change_mode()
{
        static u8 i=0,j=0;     //计时变量约为8ms
         if(mic_flag==2)
                {
                         i++;
                        if(i>10&&mic_flag==2)
                        {
                        //开机确认
                                if(mode==0)
                                {
                                        Play_music(PCM8sfkj,sizeof(PCM8sfkj));
                                        j=50;
                                        mic_flag=0;
                                        while(j--)
                                        {
                                                delay_ms(100);
                                                if(mic_flag==2)
                                                {
                                                        Play_music(PCM8zstz,sizeof(PCM8zstz));
                                                        mode=1;
                                                        mic_flag=0;
                                                        break;
                                                }
                                        }
                                }
                                else if(mode==1)
                                {
                                        mode=2;
                                }
                                else if(mode==2)
                                {
                                        Play_music(PCM8zstz,sizeof(PCM8zstz));
                                        mode=1;
                                }
                                mic_flag=0;
                                i=0;
                        }
                }
                else if(mic_flag==3)
                {
                         i++;
                        if(i>15&&mic_flag==3)
                        {
                          mode=0;
                                mic_flag=0;
                                i=0;
                        }
                }
}
void change_PWM()
{
                if(mode==0)
                {
                        PCA_PWM0 = 0x03;
                        CCAP0H = CCAP0L = 0xff;
                }
                else if(mode==1)
                {
                        PCA_PWM0 = 0x00;
                        CCAP0H = CCAP0L = CCAP0L-1;
                }
                else if(mode==2)
                {
                        PCA_PWM0 = 0x00;
                        CCAP0H = CCAP0L = CCAP0L;
                }
}
void main()
{
  Timer1Init();
        IT0Init();
        PWMInit();
        Play_init();
        delay_ms(1000);
        while(1)
        {
                change_mode();
                    change_PWM();
                Digital_Display_One(CCAP0L/16);
                delay_ms(50);
        }

}
DELAY.c
#include"DELAY.h"
void delay_ms(uint ms)
{
         unsigned char i, j;
        do
        {
                i = TIME_I;
                j = TIME_J;
                do
                {
                        while (--j);
                } while (--i);
        }while(--ms);
}
#if Machine_Cycle==12UL
void delay5us()                //@12.000MHz
{
        _nop_();
}
#elif Machine_Cycle==2UL
void delay5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i = 12;
        while (--i);
}
#endif
led.c
#include "led.h"
#define  Digital_Data P2
code unsigned char leddata[]={
                0xB7,  //"0"
                0x06,  //"1"
                0x73,  //"2"
                0x57,  //"3"
                0xC6,  //"4"
                0xD5,  //"5"
                0xF5,  //"6"
                0x07,  //"7"
                0xF7,  //"8"
                0xD7,  //"9"
                                                                0xE7,  //"A"
                0xF4,  //"B"
                0xB1,  //"C"
                0x76,  //"D"
                0xF1,  //"E"
                0xE1,  //"F"
                0x00,  //熄灭
                0x00  //自定义
                         };
//函数名:Digital_Display_One
//功能:                显示单个数码管
//参数:                Digit:要显示的数字
//                                pos:  要显示的位置
//注意:                不同开发板只需要改写此函数,本文件其他数码管驱动即可使用
void  Digital_Display_One(u8 Digit)
{
                Digital_Data = leddata[Digit];
}
mic.c
#include "mic.h"
void IT0Init(void)                //100微秒@11.0592MHz
{
        IT0=1;
        EX0=1;
        EA=1;
}
void Timer1Init(void)                //5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A = 1;
        ET1 = 1;
}
u32 times=0;
void T1INT() interrupt 3
{
        TL1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imes++;
}
u8 mic_flag=0;
void EX0INT(void)  interrupt 0
{
        static u32 last_time=0;
        u32 differ;
        differ=times-last_time;
        last_time=times;
        if(differ>1000)
        {
                mic_flag=1;
        }
        else if(mic_flag>0&&differ>100&&differ<500)
        {
                 mic_flag++;
        }
}
motor.c
#include "motor.h"
void PWMInit()
{
        CCON = 0;                       //清除PCA控制寄存器

        CL = 0;                         //复位PCA定时器计数值
        CH = 0;
        CMOD=0x0a;                                                                                        //工作模式:频率=Sysclk/4/256=10800Hz 无中断

        CCAP0H = CCAP0L = 0xff;         //PWM0设置占空比50%
        PCA_PWM0 = 0x03;
        CCAPM0 = 0x42;                  //PCA模块0 工作在8比特方式 无中断
        CR = 1;                         //PCA定时器运行
}
play.c
#include "play.h"
sbit I2SDATA=P1^4;
sbit I2SWS = P1^5;
sbit I2SBCK = P1^6;
void I2S_Send(u8 dat)
{
        u8 i;
        u8 t;
  I2SDATA=0;
        for(i=0;i<8;i++)
        {
                I2SBCK=1;
                I2SBCK=0;
        }
        t=dat;
        for(i=0;i<8;i++)
        {
                t=t<<1;
                I2SDATA=CY;
                I2SBCK=1;
                I2SBCK=0;
        }
        I2SWS=~I2SWS;
        I2SBCK=1;
        I2SBCK=0;

}
void Play_init()
{
        I2S_Send(0x80);
        I2S_Send(0x80);
        I2S_Send(0x80);
        I2S_Send(0x80);
}
void Play_music(u8 *Music,u16 sz)
{
        u16 i=0,j=0;
        u8 flag=0;
        for(i=0;i<sz;i++)
        {
                I2S_Send(Music);
                I2S_Send(0);
        }
}
音频数据
code const u8 PCM8sfkj[]={
0x80,0x7e,0x80,0x86,0x7c,0x7a,0x81,0x7c,
0x80,0x87,0x7a,0x7c,0x87,0x7d,0x7a,0x86,
0x81,0x78,0x81,0x85,0x7c,0x7d,0x85,0x82,
0x7c,0x7c,0x82,0x81,0x7f,0x83,0x7e,0x7f,
...
};

//只是一部分.........太长了...省略...可以去工程中看

网友A:
声音处理部分有学问

楼主:
声音处理部分代码,纯C语言,在电脑上编译生成一个.exe可执行程序后,将音频文件复制到与.exe同级目录下,运行软件,输入音频文件名,回车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Music2.h"
int main()
{
    FILE *fpwav,*fp;
    int i=0,j=0,f;
    int size=0;
    short temp=0;
    unsigned short u8data;
    char s[30],cmd[30];
    printf("Please input xx.wav\n");
    scanf("%s",s);
    if((fp=fopen("PCM8.h","w+"))==NULL)
    {
        printf("Can't Creat File\n");
        system("pause");
        exit(0);
    }
    if((fpwav=fopen(s,"rb"))==NULL)
    {
        printf("Can't Open %s\n",s);
        system("pause");
        exit(0);
    }
    fseek(fpwav,0x2a,0);
    fread(&size,sizeof(int),1,fpwav);
    printf("SIZE:%d\n",size);
    printf("Wait process of %s......\n",s);
    fseek(fpwav,0x2e,0);
    rewind(fp);
    fprintf(fp,"const u8 PCM8[]={\n");
    for(i=1;i<=size/sizeof(short);i++)
    {
        for(j=0;j<8;j++)
        {
            f=fread(&temp,sizeof(short),1,fpwav);
            u8data=temp*2+32768;
            u8data=u8data/256;
            fprintf(fp,"0x%x,",u8data);
        }
        fprintf(fp,"\n");
    }
    fprintf(fp,"\n};");
    fclose(fp);
    fclose(fpwav);
    sprintf(cmd,"notepad.exe PCM8.h");
    system(cmd);
    system("pause");
    return 0;
}

网友B(2018-04-04):
楼主,下载了密码是多少呢

网友C(2018-05-08):
不错哦,希望有用

网友D:
很有创意啊

网友E(2018-07-05):
语音加播报功能很不错的创新

楼主(2018-11-24):
引用 网友B:
楼主,下载了密码是多少呢

没密码啊

网友F(2019-02-26):
语音识别功能怎么实现的

网友G(2019-04-28):
声音处理部分代码,纯C语言,在电脑上编译生成一个.exe可执行程序后,将音频文件复制到与.exe同级目录下,运行软件,输入音频文件名,回车
vc6.0编译出现提示错误

21222.cpp(4)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Music2.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怎么处理

网友H:
还没有玩过音频啊!这个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声音处理部分代码,纯C语言,在电脑上编译生成一个.exe可执行程序后,将音频文件复制到与.exe同级目录下, ...

我是用的codeblocks,mingw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语音识别功能怎么实现的

没有语音识别的功能,其实是拍手声音控制的

网友I:
声音那里是用什么程序转换的呢

网友J(2019-11-05):
引用 楼主:
没有语音识别的功能,其实是拍手声音控制的

是不是 拍手频率越快  ,转速越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