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OpenMV引入高校教学的意义多大?共同探讨。

楼主(2018-01-30):
使用OpenMV,会不会屏蔽掉很多应该掌握的图像处理的知识呢?

网友A(2019-05-20):
当然不会,openmv的识别度不高,只能用于精度较小的视觉识别里面,如果是对光线,分辨率要求高的,必须得重新回到复杂的,但作为给新手入门视觉处理和简单项目的设计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