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GSM模块小型气象站制作(原理图+PCB源文件+源程序)

楼主(2018-01-31):
以单片机为控制器的小型GSM模块发送到手机。

功能:温度,湿度,压强,PM2.5显示,并可通过GSM模块讲述据发送到手机

方案:STC12C5A60S2 + DHT11 + BMP085 + GP2Y1050AU0F

读取传感器数据并通过LCD12864显示

将数据通过GSM发送到手机

网友A:
楼主的主程序:
/*************************************************************************
* PRO -- 小型气象站
*
* 功能:温度,湿度,压强,PM2.5显示,并可通过GSM模块讲述据发送到手机
* 方案:STC12C5A60S2 + DHT11 + BMP085 + GP2Y1050AU0F
*
* 读取传感器数据并通过LCD12864显示
* 将数据通过GSM发送到手机
* 要使用GSM模块时,注意修改GSM_SendSensorDat()函数中的手机号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bmp085.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pm2_5_sensor.h"
#include "sim900.h"
#include "lcd12864.h"

uchar code table1[] = "温度:";
uchar code table2[] = "湿度:";
uchar code table3[] = "压强:";
uchar code table4[] = "PM2.5:0000ug/m^3";

void DisRefresh(void);
void GSM_SendSensorDat(void);
void delay100ms(void);
void delay200ms(void);
void delay300ms(void);

void main(void)
{
        uchar i = 0;

        /* 相关器件初始化 ------------------------------------------------------------ */
        LCD12864_Init();    // 液晶显示初始化
        BMP085_Init();      // 气压计初始化
        UART2_Init();       // 与PM2.5模块通信
        UART1_Init();       // 与GSM模块通信

        /* GSM模块相关设置 ------------------------------------------------------------ */
        UART1_PrintStr("AT\r\n");  delay100ms();
        UART1_PrintStr("ATI\r\n");  delay100ms();               // 同步波特率
        UART1_PrintStr("AT+CMGF=1\r\n");  delay100ms();         // 设置为英文模式
        UART1_PrintStr("AT+CSCS=\"GSM\"\r\n");  delay100ms();   // 设置GSM字符集
        UART1_PrintStr("AT+CNMI=2,1\r\n");  delay100ms();       // 设置新消息提示

    LCD12864_Dis(0, 0, table1);
        LCD12864_Dis(1, 0, table2);
        LCD12864_Dis(2, 0, table3);
        LCD12864_Dis(3, 0, table4);

        /* 上电延时一小段时间将数据发送到手机 ------------------------------------- */
        for(i=0; i<10; i++) {
                DisRefresh();
                delay300ms();
        }
        DisRefresh();
        GSM_SendSensorDat();

        while(1) {

                /* 读取数据,更新显示 */
                DisRefresh();
                delay200ms();
        }
}

/**
* 读取传感器数据,并更新显示
*/
unsigned int Vout;
unsigned char dis[4];
void DisRefresh(void)
{
        uchar i;

        /* 读取气压计数据并更新到显示 */
        BMP085_Convert();

    /* 读取温湿度传感器数据并更新到显示,此处只用到湿度数据,温度数据采用BMP085传感器的数据因其精度相对较高 */
        ReadHumidityTemperature();

        /* 读取PM2.5传感器数据 */
        Vout = (unsigned char)((Vo[1]*256 + Vo[2])/1024.0*5*0.2*1000);  // Vo[]中的数据在USART2中断中更新
                dis[0] = Vout/1000 + 0x30;
                dis[1] = Vout%1000/100 + 0x30;
                dis[2] = Vout%100/10 + 0x30;
                dis[3] = Vout%100%10 + 0x30;
        if (Vout > 1000) {
                dis[0] = Vout/1000 + 0x30;
                dis[1] = Vout%1000/100 + 0x30;
                dis[2] = Vout%100/10 + 0x30;
                dis[3] = Vout%100%10 + 0x30;
        } else if(Vout > 100) {
                dis[0] = 0x20;
                dis[1] = Vout%1000/100 + 0x30;
                dis[2] = Vout%100/10 + 0x30;
                dis[3] = Vout%100%10 + 0x30;
        } else if (Vout > 10) {
                dis[0] = 0x20;
                dis[1] = 0x20;
                dis[2] = Vout%100/10 + 0x30;
                dis[3] = Vout%100%10 + 0x30;
        } else {
                dis[0] = 0x20;
                dis[1] = 0x20;
                dis[2] = 0x20;
                dis[3] = Vout%100%10 + 0x30;
        }

        /* 将更新的数据更新到GSM发送缓存中 */
        for (i=0; i<4; i++) {
                SMS_Content[42+i] = dis[i];
        }

        /* 将读取PM2.5模块的数据更新到液晶显示 */
        LCD12864_WriteCmd(0x9B);
        LCD12864_WriteDat(dis[0]);   LCD12864_WriteDat(dis[1]);          LCD12864_WriteDat(dis[2]);  LCD12864_WriteDat(dis[3]);
}

/* ======================================== Short Message Service ======================================== */
uchar SMS_Content[52] = "Temp:22.2, Pres:101.3KPa, Humi:50%, PM2.5:  30ug/m^3";   // 短信内容
/**
* 发送传感器数据
* @param[in] temp:温度
* @param[in] hum:湿度
* @param[in] dust:PM2.5浓度--ug/m^3
*/
void GSM_SendSensorDat(void)
{
    /* 加载要发送的数据-->设置短信格式-->设置数据长度-->发送信息 */
        UART1_PrintStr("AT+CSCS=\"GSM\"\r\n");  delay300ms();
        UART1_PrintStr("AT+CMGF=1\r\n");  delay300ms();                // 设置为文本模式
        UART1_PrintStr("AT+CMGS=\"18813331234\"\r\n");  delay300ms();  // 此处修改为对方的电话号
        UART1_PrintStr(SMS_Content);                                   // 修改短信内容
        UART1_PrintChar(0x1A);
}

void delay100ms(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89;c>0;c--)
        for(b=230;b>0;b--)
            for(a=12;a>0;a--);
}
void delay200ms(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87;c>0;c--)
        for(b=215;b>0;b--)
            for(a=26;a>0;a--);
}
void delay300ms(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89;c>0;c--)
        for(b=230;b>0;b--)
            for(a=36;a>0;a--);
}

网友B:
楼主数据测的准确吗?

网友C(2018-06-12):
楼主,这个传感器哪里能买到啊? GP2Y1050AU0F

网友D:
膜拜!高手!!!

网友E(2019-01-10):
挺不错的资料呢

网友F(2019-04-09):
倾角传感器测得的角度,能用你的方法,传输到手机上吗

网友G:
请问楼主按照这个做出来后短信没办法发送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H(2019-11-02):
资料里有没有相关操作的

网友H:
资料里有全部程序么

网友I:
很好的资料  非常感谢

网友J(2019-12-05):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主程序:

楼主真的是人才啊,膜拜大佬

网友K(2020-01-22):
有protues仿真吗

网友L:
你好!
1、STC12C5A60S2不能仿真,要换成89C系列
2、GP2Y1050AU0F不能仿真,要换成电位器
3、GSM不能仿真,没有替换器件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你好!
1、STC12C5A60S2不能仿真,要换成89C系列
2、GP2Y1050AU0F不能仿真,要换成电位器

谢谢,GSM不能仿真

网友N(2020-11-15):
不错,值得学习。51hei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