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11温湿度使用STC15W408AS单片机串口输出源码工程

楼主(2018-01-31):
手上有个SHT11温湿度模块,看了一下说明书还挺方便使用。就抽空测试了一下。不保证精度,因为手头也没有什么其它温湿度计对比。保证能把数据获取。

顺便还做了STC的指令自动重启下载代码。

请注意图中的设置项
/*******************************************************************************
  * @brief  Non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Author:Liming**/
void main(void)
{
    SHT11_VALUE Temp,Humi;
    unsigned int Humidity,Temperature;
    unsigned char SHT11_CRC;
    unsigned char SHT11_Error;

    Timer0_Init();
    Uart_Init();
    EA = 1;
    SendString("STC15W408AS Uart Test !\r\n");
    sht11_init();
        while(1)
        {
        SHT11_Error = sht11_get_data((unsigned char*)&Temp.i,&SHT11_CRC,TEMP);
        SHT11_Error = sht11_get_data((unsigned char*)&Humi.i,&SHT11_CRC,HUMI);
        if(SHT11_Error) sht11_init();
        else
        {
            Temp.f = (float)Temp.i;
            Humi.f = (float)Humi.i;
            calc_sht11(&Humi.f,&Temp.f);
        }
        Temperature = Temp.f*10;
        Humidity = Humi.f*10;
        if(Humidity == 0) sht11_init();
        else
        {
            SendString("温度:");
            SendData(Temperature/1000+'0');
            SendData(Temperature%1000/100+'0');
            SendData(Temperature%100/10+'0');
            SendData('.');
            SendData(Temperature%10+'0');
            SendString("℃");
            SendString("湿度:");
            SendData(Humidity/100+'0');
            SendData(Humidity%100/10+'0');
            SendData('.');
            SendData(Humidity%10+'0');
            SendString("%\r\n");
        }
        Delay_ms(700);
        }
}

下面是原工程文件

网友A(2020-03-18):
串口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