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币器的输出信号与单片机识别

楼主:
最近做项目用到投币器,就在网上买了一个“港都007”二代的投币器,可以从图上看到,最上面是一个接口四个针,配套的是用XH2.54-4P的接线端子,一开始不懂,买了个PH2.0的接线端子,结果买小了,浪费了一些钱,这里啰嗦几句,让大伙少走弯路。
可以看到四根线分别标注“COUNTER, GND, COIN, DC+12V”,GND和DC+12V,不用说,直流12V供电,插上电就可以工作了,接下来,COUNTER是接游戏机的码表上的,这里我们用不着!一开始我以为这根是信号线,搞了半天,这里参考这个帖子,比我专业:http://www.51hei.com/bbs/dpj-106731-1.html   这里我只是拿实物做些细节补充。真正能用来让单片机识别到的是COIN线!但上面帖子说了,“市场上一般普通型的投币器的输出信号是一个开集电极的信号,也就是输出信号本身是没有电压输出的。需要通过外部接上拉电阻的方式实现。 如图所示: 外部上拉电源的电压值决定了外部脉冲信号的电压高低。”需要在这根信号线上接上拉电阻!我用的51单片机,就接5V 10K电阻上拉。完了之后,就是图上下面三个开关的作用。
首先,“FAST, MIDDLE, SLOW”这个开关,这是控制输出信号线的高电平或低电平的脉冲时间的,选择FAST脉冲时间就是20ms,MIDDLE是40ms,SLOW是60ms,我选的是SLOW,怕太快单片机不好捕捉到这个脉冲信号。接下来“NO,NC ”上面帖子已经提及,这里不再赘述,“精准,正常,放宽”是用来控制识别投入硬币的灵敏度的,越精准约不好把硬币投入进去,项目开发选放宽就好。
功能就介绍到这。
接下来是让51单片机识别这个输出信号。COIN线上拉后与单片机的P3.2脚连接,用外部中断0处理这个信号,(定时中断检测或用计数器都没有这个来的简洁)除了这根线,还要把投币器上的GND线连到单片机的GND上,实现共地,才能正确识别到这个信号!我一开始不知道要连,单片机接收到的信号就很不稳定,弄得我怀疑人生,还特地买了一个逻辑分析仪抓输出信号,结果发现人家是一个标准的脉冲信号,60ms,一点不差,所以说,在信号识别里面,共地很重要!
这个项目我也发现;写代码并不是最难的部分,难的是把一个实物的信号数字化,也逐渐明白了什么叫“数字电路最后都得归结到模电上去”可惜我模电学的不扎实,还得费好大劲,懂得多做事确实更加得心应手。

网友A(2019-04-12):
您好,请问一下他这个输出60ms的信号是投入一个真币之后会输出一个持续60ms的脉冲信号是这样么?您做过投入不同的币种输出不同信号的实验么?

网友B(2020-03-14):
楼主您好,想请问您51单片机是只有5V输出,投币机输出12v,您是外加电源还是用了升压模块。

网友C(2020-05-09):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想请问您51单片机是只有5V输出,投币机输出12v,您是外加电源还是用了升压模块。

你好,是用的外接电源

网友D(2020-12-02):
P3.2口不是有内置的上拉电阻嘛

网友D:
大哥我正在做这个,带带我

网友E:
用计数器端口接收投币信号!

网友F(2024-12-02):
大佬,我想问一下,如果连续投入两个币,那么是先低电平n毫秒,然后拉高一定时间再低电平n毫秒;还是直接拉低两个币数的低调平,中间不用高电平隔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