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101单片机IC程序编写请教?长按开机,长按关机功能

楼主:
STC 15W101 IC程序编写请教?
用一个按键怎么实现长按开机,长按关机功能,这又是IC的那一部的控制?

网友A(2018-01-31):
可以运用单片机的休眠和唤醒功能来实现

网友B:
独立按键输入。
可以int0,int1 外部中断;也可以查询管脚信号再处理。长时间的话。要用定时器延时。或者程序延时

网友C:
可软硬结合,电源给MCU供电分两条路,一条由一个按键控制导通,一条由MCU通过三极管控制导通,按键按下MCU通电,检测按键为长按后控制三极管导通,此时松开按键即可。

网友C:
两条路控制电源的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独立按键输入。
可以int0,int1 外部中断;也可以查询管脚信号再处理。长时间的话。要用定时器延时。或者程 ...

不想用中断作处理, 这个按键已经做了短按的三个档位,现在要把长按关机功能做进去,这部份代码怎么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运用单片机的休眠和唤醒功能来实现

这些功能还没有开始学,不知道怎么弄。。。。怎么做这些功能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