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搞定 设计一个DS18B20控制步进电机转动的程序

楼主(2018-01-31):
设计一个DS18B20控制步进电机转动的程序
DS18B20检测温度,如果温度大于30度步进电机开始工作(工作模式为步进电机转动10秒停止10分钟的死循环。)
如果温度小于30度步进电机不工作。

网友A:
希望楼主能够把问题公开,这样可以更快的获得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B: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上个接口图看看。

网友C:
论坛上都有,用2个程序拼凑一下就可以了,一个DS18B20温度显示程序,再一个步进电机程序,用DS18B20的温度值去控制步进电机,可能18B20的温度值要处理一下。

网友D:
定制:基于单片机的直交流转换器 二只液压传感器,工作时产生0至5Ⅴ直流,现需要将这二路直流输入单片机,输出一路交流信号。 微信:15357875191

网友E:
很简单的,先能采集温度,然后封装成模块,在写步进电机的程序,也封装一下,两个合起来,调调就行了

网友F:
这个简单啊,就是要注意DS18B20是一线制的要注意时间

网友G:
请问具体要求是什么,以便提供方案

网友H:
这不难吧,楼主这是在问方案还是找外包呢

网友I:
用的什么单片机,我有stm32四轴步进电机的源码,有加速度,减速度,急停,限位等,至于18B20,就没的说了

网友J:
采集温度

网友K:
就两个程序拼接一下就ok

网友L:
18b20低速器件,
步进电机驱动可放在中断中。

网友M:
这个要求没有什么问题,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N:
虽然这个程序很简单,但是在实际调试的时候吗,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不能简单的把这两个程序直接联系在一起。DS18B20的工作周期实在是太长了,大约需要0.8秒的时间,并且工作的时候需要让单片机进入临界模式,就是不能打开任何的中断服务函数使单片机中断读取温度的操作。因此在实际调试的时候要小心,仔细安排好单片机的工作时序

网友O(2018-03-04):
18b20的时序比较严格,步进电机比较好搞,可以两个部分的代码结合一下

网友P:
读取ds18b20的温度,大于三十度则开启步进电机,小于三十度就关闭电机,主要是ds18b20的温度读取是有一定的时间间隔的,无法做到实时的温度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