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蓝牙调节的时钟源程序设计

楼主(2018-01-31):
51单片机的时钟设计,可以调节年月日 星期 和 时间。
内有源程序,在单片机板子上使用无误。还加上了蓝牙调节,可以通过蓝牙直接调节时间。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include"ds1302.h"
sbit K1=P3^2;
sbit K2=P3^3;
sbit K3=P3^4;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buff;
unsigned char receivedata;
void keep();
void lanya();
void Int0Configuration();
void LcdDisplay();
unsigned char SetState,SetPlace;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void main()
{

        Int0Configuration();
        LcdInit();
        Ds1302Init();
        while(1)
        {
                if(SetState==0)
                {
                        Ds1302ReadTime();
                }
                else
                {
                        lanya();
                        keep();
                                }
                 LcdDisplay();
                }
        }
void LcdDisplay()//1602显示
{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0'+TIME[2]/16);                                //时
        LcdWriteData('0'+(TIME[2]&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1]/16);                                //分
        LcdWriteData('0'+(TIME[1]&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0]/16);                                //秒
        LcdWriteData('0'+(TIME[0]&0x0f));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2');
        LcdWriteData('0');
        LcdWriteData('0'+TIME[6]/16);                        //年
        LcdWriteData('0'+(TIME[6]&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4]/16);                        //月
        LcdWriteData('0'+(TIME[4]&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3]/16);                        //日
        LcdWriteData('0'+(TIME[3]&0x0f));
        LcdWriteCom(0x8D);
        LcdWriteData('0'+(TIME[5]&0x07));        //星期
}

void Int0Configuration()//定时器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串口中断
void Int0() interrupt 4
{
         TH1=0xFD;
         TL1=TH1;
         Delay10ms();
          if(receivedata==0x00)//进入时钟模式
          {
                SetState=~SetState;
                SetPlace=0;
                Ds1302Init();
          }
          if(RI)//在返回发送数字到手机上
    {
    RI = 0;
                }
          receivedata=SBUF;
    SBUF=receivedata;
                while(!TI);
        TI = 0;
                Delay10ms();
                if(K3==0)
        {
                SetState=~SetState;
                SetPlace=0;
                Ds1302Init();
        }
}
/********************************************************************************
蓝牙控制时间
*****************************************************************************/
void lanya()
{
                                if(receivedata==0x01)//选择位置,可调节的数字位 从时间秒开始
                                {
                                        SetPlace++;
                                        if(SetPlace>=7)
                                        SetPlace=0;
                                }
                                buff=receivedata;//不加会使得数字一直加
                                if(buff==0x02)//加一
                                {
                                        receivedata++;
                                        TIME[SetPlace]=TIME[SetPlace]+1;
                                        if((TIME[SetPlace]&0x0f)>9)                                         //换成BCD码。
                                        {
                                                TIME[SetPlace]=TIME[SetPlace]+6;
                                        }
                                        if((TIME[SetPlace]>=0x60)&&(SetPlace<2))                //分秒只能到59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24)&&(SetPlace==2))                //小时只能到23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32)&&(SetPlace==3))                //日只能到31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13)&&(SetPlace==4))                //月只能到12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07)&&(SetPlace==5))                //周只能到7
                                        {
                                                TIME[SetPlace]=1;
                                        }
}
                                }
/****************************************************************************
按键控制时间
***************************************************************************/
void keep()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1==0)
                                {
                                        SetPlace++;
                                        if(SetPlace>=7)
                                                SetPlace=0;
                                }
                                while((i<50)&&(K1==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2==0)
                                {
                                        TIME[SetPlace]++;
                                        if((TIME[SetPlace]&0x0f)>9)                                         //换成BCD码。
                                        {
                                                TIME[SetPlace]=TIME[SetPlace]+6;
                                        }
                                        if((TIME[SetPlace]>=0x60)&&(SetPlace<2))                //分秒只能到59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24)&&(SetPlace==2))                //小时只能到23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32)&&(SetPlace==3))                //日只能到31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13)&&(SetPlace==4))                //月只能到12
                                        {
                                                TIME[SetPlace]=0;
……………………

网友A:
内容太少,只有个程序,没有电路图,没有蓝牙部分介绍!做事情不够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