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正反转继电器控制板电路原理图+PCB图+单片机源程序+接线图等资料下载

楼主(2018-01-31):
【简要说明】
尺寸:长72mmX宽67mmX高40mm
二、 主要芯片:继电器 光耦 三极管
三、 工作电压:12V(工作电压等于继电器额定工作电压)另有24V可选,如果要其他工作电压请另外说明。
四、特点:
1、具有电源工作指示灯。
2、输入信号具有工作指示灯。
3、输出信号具有工作指示灯
4、板子功耗小于2W
5实现对直流电机的正反转控制
6、接线方便控制简单。
7、工作稳定可靠
8额定切换电流10A以内
9最大切换功率500W
10继电器寿命10000000次以上
11电器绝缘电阻100M
12触电耐压1000V
13继电器最大吸合时间15mS 毫秒
14继电器最大释放时间5mS  毫秒
15工作温度-40度至 +70度
16、工作湿度 40%  ~ 80%RH

直流电机正反转继电器控制驱动板的电路原理图如下:

pcb图:

真值表:

原件清单:
  序号

  名称

  标注名

  型号

  参数值

  备注

  1

  电容

  C1、C3、C5、C7

  电解电容

  50V220UF

  2

  电容

  C2、C4、C6、C8

  0805封装

  50V0.1UF

  3

  发光二极管

  D0~D4

  0805封装

  红色

  4

  电阻

  R1~R2

  0805封装

  330欧姆

  这个电阻由输入信号决定,一般 3.3V使用100欧姆左右.5V使用100~2.2K;12V使用2.2K~10K;24V使用10K~22K;

  5

  电阻

  R0

  0805封装

  10K

  6

  电阻

  R3~R6

  0805封装

  10K

  7

  连接端子

  IN1、IN2、M1、VSS、PROWER1

  KF-128端子

  2PX5

  8

  光耦

  N1~N2

  DIP-8

  PC-817

  9

  三极管

  Q1、Q2

  贴片SOT-23

   J3Y

  10

  续流二极管

  D9、D10

  IN4007

  M7

  11

  压敏电阻

  R7、R8

  DIP直插

  471K

  12

  继电器

  K1、K2

  JQX-13F 024-2Z2

  双开双闭

模块接线路:

直流电机正反转继电器控制板STC89C52RC测试程序如下:
/********************************************************************
实现功能:测试程序
使用芯片:STC89C52RC
晶振:11.0592MHZ
波特率:9600
编译环境:Keil 4.0
作者:张新春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include<reg52.h>                 //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初始定义
*********************************************************************/

/*定义输入口*/
sbit IN0=P2^0;//控制正转
sbit IN1=P2^1;//控制反转
sbit IN2=P2^2;//控制停止
/*定义输出口*/
sbit K1=P1^0;
sbit K2=P1^1;
uchar i=1;

/********************************************************************
                            延时函数   (在程序中起到消抖作用)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13;j>0;j--);
         { ;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while(1)
{
if(IN0==0){delay(50);if(IN0==0){delay(50);K1=0;K2=1;}}
……………………

网友A(2019-12-17):
这个带限位开关控制吗

网友B(2020-09-29):
带限位开关控制吗

网友C:
不知道能不能控制220V直流电机?500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