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红外解码源程序 大家看不懂可以问我

楼主(2018-01-31):
qq1175630462只需要去读取发射部分的对应的码值什么都能解

#include "ir.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control.h"
char IR_charge_states_after[3]={0};
char IR_charge_states[3]={0};
IR_OBJ  IR_DATA[7]={0};
//正在接受红外接收的状态
u8 ready_ok=0;
void        IR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外部中断

static void IR_EXTI_Init(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4);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0);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0|EXTI_Line1|EXTI_Line4;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ENABL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EXTI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设置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顶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_IRQn;                                  //设置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只用到定时器的计数功能故不开启定时器更新中断、不必配置中断优先级。
static void IR_TIM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59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71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_SetAutoreload(TIM2, 60000);//手动设置ARR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DISABLE );
        TIM_Cmd(TIM2, ENABLE);

}

void IR_Init(void)
{
         IR_GPIO_Init();
         IR_EXTI_Init();
         IR_TIM_Init();
}
//红外解码
static void IR_RECEIVE(IR_OBJ *IR_DATA_INTENAL,char number)
{
        int T_val=0;
        T_val=(TIM2->CNT>IR_DATA_INTENAL->ITC)?(TIM2->CNT-IR_DATA_INTENAL->ITC):(60000-IR_DATA_INTENAL->ITC+TIM2->CNT);
        IR_DATA_INTENAL->ITC=TIM2->CNT;

        if(T_val>1300&&T_val<1400&&ready_ok==0)//引导码
        {
                ready_ok=1;
                IR_DATA_INTENAL->Flag_Data=0;
                IR_DATA_INTENAL->Flag_ROK=0;//receive ok
                IR_DATA_INTENAL->AdressCode=0;
                IR_DATA_INTENAL->AdressCode1=0;
                IR_DATA_INTENAL->Ir_OrderCode=0;
                IR_DATA_INTENAL->Ir_OrderCode1=0;
                IR_DATA_INTENAL->RepeatSen=0;

        }

        else if(T_val>100&&T_val<140)//低电平
        {

                if(IR_DATA_INTENAL->Flag_Data<8)
                {

                        IR_DATA_INTENAL->AdressCode&=(u8)~(1<<IR_DATA_INTENAL->Flag_Data);
                        IR_DATA_INTENAL->Flag_Data++;
                }
                else if(IR_DATA_INTENAL->Flag_Data>=8&IR_DATA_INTENAL->Flag_Data<16)
                {

                        IR_DATA_INTENAL->AdressCode1&=(u8)~(1<<IR_DATA_INTENAL->Flag_Data);
                        IR_DATA_INTENAL->Flag_Data++;
                }
                else if(IR_DATA_INTENAL->Flag_Data>=16&IR_DATA_INTENAL->Flag_Data<24)
                {
                        IR_DATA_INTENAL->Ir_OrderCode&=(u8)~(1<<IR_DATA_INTENAL->Flag_Data);
                        IR_DATA_INTENAL->Flag_Data++;
                }
                else if(IR_DATA_INTENAL->Flag_Data>=24&IR_DATA_INTENAL->Flag_Data<32)
                {
                        IR_DATA_INTENAL->Ir_OrderCode1&=(u8)~(1<<IR_DATA_INTENAL->Flag_Data);
                        IR_DATA_INTENAL->Flag_Data++;

                        if(IR_DATA_INTENAL->Flag_Data==32)
                        {
                                IR_DATA[6].Flag_ROK=1;
                                IR_DATA[6].Flag_Data=IR_DATA_INTENAL->Flag_Data;
                                IR_DATA[6].AdressCode=IR_DATA_INTENAL->AdressCode;
                                IR_DATA[6].AdressCode1=IR_DATA_INTENAL->AdressCode1;
                                IR_DATA[6].Ir_OrderCode=IR_DATA_INTENAL->Ir_OrderCode;
                                IR_DATA[6].Ir_OrderCode1=IR_DATA_INTENAL->Ir_OrderCode1;
                                IR_DATA[6].RepeatSen=IR_DATA_INTENAL->RepeatSen;
                                IR_DATA_INTENAL->Flag_Data=0;
                                IR_DATA_INTENAL->AdressCode = 0;
                                IR_DATA_INTENAL->AdressCode1 = 0;
                                IR_DATA_INTENAL->Ir_OrderCode = 0;
                                IR_DATA_INTENAL->Ir_OrderCode1 = 0;
                                IR_DATA_INTENAL->RepeatSen = 0;
                        }
                }
        }

        else if(T_val>200&&T_val<240)//高电平
        {
                if(IR_DATA_INTENAL->Flag_Data<8)
                {

                        IR_DATA_INTENAL->AdressCode|=(u8)(1<<IR_DATA_INTENAL->Flag_Data);
                        IR_DATA_INTENAL->Flag_Data++;
                }
                else if(IR_DATA_INTENAL->Flag_Data>=8&IR_DATA_INTENAL->Flag_Data<16)
                {
                        IR_DATA_INTENAL->AdressCode1|=(u8)(1<<IR_DATA_INTENAL->Flag_Data);
                        IR_DATA_INTENAL->Flag_Data++;
                }
                else if(IR_DATA_INTENAL->Flag_Data>=16&IR_DATA_INTENAL->Flag_Data<24)
                {
                        IR_DATA_INTENAL->Ir_OrderCode|=(u8)(1<<IR_DATA_INTENAL->Flag_Data);
                        IR_DATA_INTENAL->Flag_Data++;
                }
                else if(IR_DATA_INTENAL->Flag_Data>=24&IR_DATA_INTENAL->Flag_Data<32)
                {
                        IR_DATA_INTENAL->Ir_OrderCode1|=(u8)(1<<IR_DATA_INTENAL->Flag_Data);
                        IR_DATA_INTENAL->Flag_Data++;

                        if(IR_DATA_INTENAL->Flag_Data==32)
                        {
                                IR_DATA[6].Flag_ROK=1;
                                IR_DATA[6].Flag_Data=IR_DATA_INTENAL->Flag_Data;
                                IR_DATA[6].AdressCode=IR_DATA_INTENAL->AdressCode;
                                IR_DATA[6].AdressCode1=IR_DATA_INTENAL->AdressCode1;
                                IR_DATA[6].Ir_OrderCode=IR_DATA_INTENAL->Ir_OrderCode;
                                IR_DATA[6].Ir_OrderCode1=IR_DATA_INTENAL->Ir_OrderCode1;
                                IR_DATA[6].RepeatSen=IR_DATA_INTENAL->RepeatSen;
                                IR_DATA_INTENAL->Flag_Data=0;
                                IR_DATA_INTENAL->AdressCode = 0;
                                IR_DATA_INTENAL->AdressCode1 = 0;
                                IR_DATA_INTENAL->Ir_OrderCode = 0;
                                IR_DATA_INTENAL->Ir_OrderCode1 = 0;
                                IR_DATA_INTENAL->RepeatSen = 0;
                        }
                }

        }
        else if(T_val>1000 && T_val<1200)        //11.25ms
        {
          IR_DATA_INTENAL->RepeatSen++;
          if(32==IR_DATA_INTENAL->Flag_Data)
          {

                        IR_DATA[6].Flag_ROK        =1;
                        IR_DATA[6].Flag_Data        =        IR_DATA_INTENAL->Flag_Data;
                        IR_DATA[6].AdressCode        =        IR_DATA_INTENAL->AdressCode;
                        IR_DATA[6].AdressCode1        =        IR_DATA_INTENAL->AdressCode1;
                        IR_DATA[6].Ir_OrderCode=        IR_DATA_INTENAL->Ir_OrderCode;
                        IR_DATA[6].Ir_OrderCode1        =        IR_DATA_INTENAL->Ir_OrderCode1;
                        IR_DATA[6].RepeatSen        =        IR_DATA_INTENAL->RepeatSen;
                        IR_DATA_INTENAL->Flag_Data = 0;
                        IR_DATA_INTENAL->AdressCode = 0;
                        IR_DATA_INTENAL->AdressCode1 = 0;
                        IR_DATA_INTENAL->Ir_OrderCode = 0;
                        IR_DATA_INTENAL->Ir_OrderCode1 = 0;
                        IR_DATA_INTENAL->RepeatSen = 0;
          }
        }
        if((7==IR_DATA_INTENAL->Flag_Data)&&((IR_DATA_INTENAL->AdressCode==0x18)||(IR_DATA_INTENAL->AdressCode==0x05)||(IR_DATA_INTENAL->AdressCode==0x20)))
        {
                //IR_DATA_INTENAL->Flag_RECEIVE_OK = 1;
                IR_charge_states_after[number]|=Charge_data_calc(&IR_DATA[number]);
                IR_charge_states[number]|=IR_charge_states_after[number];
        }
}
//红外充电座数据处理
char Charge_data_calc(IR_OBJ *IR_DATA_INTENAL)
{
         char temp=0;
         switch(IR_DATA_INTENAL->AdressCode)
        {
                        case 0x18:        //充电座防碰撞保护区域
                        {
                                temp=IR_Home_close;
                                break;
                        }
                        case 0x05:        //充电座右方发光区域
                        {
                                temp=IR_Home_Right;

                                break;
                        }
                        case 0x20:        //充电座左方发光区域
                        {
                                temp=IR_Home_Left;
                                break;
                        }
                        default: break;
        }
        IR_DATA_INTENAL->AdressCode=0; //置零
        IR_DATA_INTENAL->Flag_ROK=0;
        return temp;
}

//顶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网友A(2020-04-09):
挺有参考意义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B(2019-10-10):
记号一下,不错

网友C:
将近2000的查看,回复却只有一个,都是拿来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