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格力空调遥控器设计源码

楼主(2018-01-31):
//51单片机格力空调遥控器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enTransmitt   flag=1
#define disTransmitt  flag=0
sfr   T2MOD  = 0XC9;
bit   flag=0;
sbit IR38k =P2^3;     //红外发射管
sbit key1=P1^1;
sbit key2=P1^3;
sbit key3=P1^5;
sbit key4=P1^7;
sbit key5=P1^0;
sbit key6=P1^4;
uchar KeyScan();
uint  count=0,set_count=0;
uchar fengliang_value=0;
uchar key_value=0;
uchar wendu_value=0;
uchar mode_value=0;
uchar switch_value=0;
uchar zhuanye_value=0;
uchar code zhuanye[][5]={{0x39,0x04,0x00,0x50,0x02},{0x79,0x04,0x00,0x50,0x02}};  // 手动,自动转页(20度,冷气)
uchar code  fengliang[][5]={{0x28,0x08,0x00,0x50,0x02},{0x19,0x08,0x00,0x50,0x02},
                             {0x09,0x08,0x00,0x50,0x02}
         }; //自动模式风量 小,中,大  (20度)
uchar code  mode[][5]={
                         {0x58,0x00,0x00,0x50,0x02},{0x59,0x04,0x00,0x50,0x02},
       {0x5a,0x04,0x00,0x50,0x02},{0x5b,0x04,0x00,0x50,0x02}
                      };    //自动,冷气,除湿,送风
/*uchar code  on_or_off[][5]={ {0x40,0x00,0x00,0x50,0x02},{0x48,0x00,0x00,0x50,0x02} }; */
uchar code  on_or_off[][5]={
       {0x39,0x08,0x00,0x50,0x02},{0x31,0x08,0x00,0x50,0x02},
                            {0x59,0x08,0x00,0x50,0x02},{0x51,0x08,0x00,0x50,0x02},
       {0x79,0x08,0x00,0x50,0x02},{0x71,0x08,0x00,0x50,0x02},
       }; //开机,关机
uchar code  wendu[][5]={
                     {0x59,0x00,0x00,0x50,0x02},{0x59,0x01,0x00,0x50,0x02},
         {0x59,0x02,0x00,0x50,0x02},{0x59,0x03,0x00,0x50,0x02},
         {0x59,0x04,0x00,0x50,0x02},{0x59,0x05,0x00,0x50,0x02},
         {0x59,0x06,0x00,0x50,0x02},{0x59,0x07,0x00,0x50,0x02},
         {0x59,0x08,0x00,0x50,0x02},{0x59,0x09,0x00,0x50,0x02},
         {0x59,0x0a,0x00,0x50,0x02},{0x59,0x0b,0x00,0x50,0x02},
         {0x59,0x0c,0x00,0x50,0x02},{0x59,0x0d,0x00,0x50,0x02},
         {0x59,0x0e,0x00,0x50,0x02}
                       }; //温度值

void send_precode(unsigned int s_cnt_1,unsigned int s_cnt_2);
void send_8bit_code(uchar value);
void send_4bit_code(uchar value);
void send_final_code();
void ir_out1() //启动和关闭
{
send_precode(180,90);
send_8bit_code(on_or_off[switch_value][0]);
send_8bit_code(on_or_off[switch_value][1]);
send_8bit_code(on_or_off[switch_value][2]);
send_8bit_code(on_or_off[switch_value][3]);
send_4bit_code(on_or_off[switch_value][4]);
//send_final_code();
// key_value=0;
    switch_value++;
if(switch_value==6){ switch_value=0; }

}
void ir_out2() //wendu--
{

send_precode(180,90);
send_8bit_code(wendu[wendu_value][0]);
send_8bit_code(wendu[wendu_value][1]);
send_8bit_code(wendu[wendu_value][2]);
send_8bit_code(wendu[wendu_value][3]);
send_4bit_code(wendu[wendu_value][4]);
send_final_code();
wendu_value--;
if(wendu_value==0)  {wendu_value=15;}

}
void ir_out3() //wendu++
{
send_precode(180,90);
send_8bit_code(wendu[wendu_value][0]);
send_8bit_code(wendu[wendu_value][1]);
send_8bit_code(wendu[wendu_value][2]);
send_8bit_code(wendu[wendu_value][3]);
send_4bit_code(wendu[wendu_value][4]);
send_final_code();
wendu_value++;
if(wendu_value==15) { wendu_value=0;}
}
void ir_out4()//mode choose
{
send_precode(180,90);
send_8bit_code(mode[mode_value][0]);
send_8bit_code(mode[mode_value][1]);
send_8bit_code(mode[mode_value][2]);
send_8bit_code(mode[mode_value][3]);
send_4bit_code(mode[mode_value][4]);
send_final_code();
mode_value++;
if(mode_value==4)
{ mode_value=0;}

}
void ir_out5() //转叶
{
send_precode(180,90);
send_8bit_code(zhuanye[zhuanye_value][0]);
send_8bit_code(zhuanye[zhuanye_value][1]);
send_8bit_code(zhuanye[zhuanye_value][2]);
send_8bit_code(zhuanye[zhuanye_value][3]);
send_4bit_code(zhuanye[zhuanye_value][4]);
send_final_code();
    zhuanye_value++;
if(zhuanye_value==2)  {zhuanye_value=0;}
}
void ir_out6() //风量
{
send_precode(180,90);
send_8bit_code(fengliang[fengliang_value][0]);
send_8bit_code(fengliang[fengliang_value][1]);
send_8bit_code(fengliang[fengliang_value][2]);
send_8bit_code(fengliang[fengliang_value][3]);
send_4bit_code(fengliang[fengliang_value][4]);
send_final_code();
    fengliang_value++;
if(fengliang_value==3)  {fengliang_value=0;}
}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TimerInit()
{
EA=1;
ET0=1;
TMOD=0X01;
TH0=0XfF;
TL0=221;  //50US

T2CON=0x00;
    T2MOD=0x02;  //enable T2's wave output through T2 pin(P10)
    RCAP2H=(65536-11059/38/4)>>8; //output frequency is 38KHz
    RCAP2L=(65536-11059/38/4)&0xff;
}
void TransmittPulse()
{
  enTransmitt;
// ir=0;
TR0=1;
TR2=1;
}
void TransmittLow()
{
//ir=1;
TR0=1;
disTransmitt;
TR2=0;
IR38k=1;
}
void endTransmitt()
{
//ir=0;
TR0=0;
TR2=0;
IR38k=1;   //JIEZHI
}
void send_logic0(unsigned int s_cnt_1,unsigned int s_cnt_2)
{
set_count=s_cnt_1;//
TransmittPulse();
count =0;

while(count<set_count)
;
endTransmitt();
//ir=1;
set_count=s_cnt_2;//11;//
//ir=1;
count =0;
TransmittLow();

while(count<set_count)
;
endTransmitt();
}
void send_logic1(unsigned int s_cnt_1,unsigned int s_cnt_2)
{
set_count=s_cnt_1;//
TransmittPulse();

count =0;

while(count<set_count)
;
endTransmitt();
//ir=1;
//=========================
set_count=s_cnt_2;//32;//
//ir=1;
count =0;

TransmittLow();

while(count<set_count)
;
endTransmitt();
}
void send_precode(unsigned int s_cnt_1,unsigned int s_cnt_2)
{
set_count =s_cnt_1;//180;// 9MS
TransmittPulse();  //start send pulse
count =0;

while(count<set_count)
{;}
endTransmitt();
set_count =s_cnt_2;//90;//4.5MS

count =0;
TransmittLow();
while(count<set_count)
{;}
endTransmitt();

}
void send_final_code()
{
set_count=28;//

count =0;
TransmittPulse();
while(count<set_count)
;
endTransmitt();
}
void send_8bit_code(uchar value)
{
uchar i,temp;
temp=value;
for(i=0;i<8;i++)
{
  if(temp&0x01)  send_logic1(11,32); //1.68ms
  else  send_logic0(11,11); //600US
  temp=temp>>1;
}
}
void send_4bit_code(uchar value)
{
uchar i,temp;
temp=value;
for(i=0;i<4;i++)
{
if(temp&0x01)  send_logic1(11,32); //1.68ms
  else  send_logic0(11,11); //600US

  temp=temp>>1;
}
}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rInit();
  while(1)
{
  key_value=KeyScan();
  switch(key_value)
  {
  case 1:ir_out1();delayms(200);break;  //   开和关
  case 2:ir_out2();delayms(200);break;  //   温度-
  case 3:ir_out3();delayms(200);break;   //   温度+.
  case 4:ir_out4();delayms(200);break;  // 模式选择
  case 5:ir_out5();delayms(200);break;    //转叶设置
  case 6:ir_out6();delayms(200);break;
    //default:ir=1;break;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0XfF;
TL0=221; //50us
count++;
if(flag)
   TR2=1; //IR38k=0;
else TR2=0;//IR38k=1;

}
unsigned char KeyScan()
{

/*-------------第一列扫描-----------------*/

    if(key1==0)
{
   delayms(20);
  if(key1==0)
  {
   return 1;
  }
  while(!key1);
}
if(key2==0)
{
   delayms(20);
  if(key2==0)
  {
   return 2;
  }
  while(!key2);
}

if(key3==0)
{
   delayms(20);
  if(key3==0)
  {
   return 3;
  }
  while(!key3);
}
if(key4==0)
{
   delayms(20);
  if(key4==0)
  {
   return 4;
  }
  while(!key4);
}
  if(key5==0)
{
   delayms(20);
  if(key5==0)
  {
   return 5;
  }
  while(!key5);
}
  if(key6==0)
{
   delayms(20);
  if(key6==0)
  {
   return 6;
  }
  while(!key6);
}
   return 0 ;
}

网友A:
本来想验证下楼主程序的!可现在是寒冷的冬天,天气非常冷,再开空调怕小命不保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想验证下楼主程序的!可现在是寒冷的冬天,天气非常冷,再开空调怕小命不保呀!

开热空调

网友C:
感谢分享~~~很好的资料

网友D(2018-05-10):
解码在哪里

网友E(2018-07-20):
谢谢,我学习遥控器怎么关机。

网友F(2018-11-14):
引用 网友B:
开热空调

所有的格力空调都可以开吗?

网友F:
这个程序一般的格力空调都可以开吗?

网友G(2019-03-02):
怎么好像用不了呢?

网友H(2019-04-27):
最近就是想做一个遥控器

网友I(2019-11-04):
第160行是不是少了东西...

网友I:
第156行那个函数是不是应该加一句IR^38=0,不然没有红外信号发射啊...

网友I:
为什么不用可编程时钟输出呀?感觉用波特率发生器好复杂...看不懂,还有那两个捕获寄存器是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