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芯片tef668x资料下载

楼主:
收音机芯片tef668x资料 很好的资料

网友A(2019-06-08):
这个资料找了很久了,踏破铁鞋啊!直接注册帐号来下载,可能比较冷门,居然没人回复。

网友B(2021-04-14):
引用 网友A:
这个资料找了很久了,踏破铁鞋啊!直接注册帐号来下载,可能比较冷门,居然没人回复。

这个文件不错

网友C(2021-08-21):
在一台车机里拆出一收音高频头,拆开看是标有F8602的TEF6686HN!感谢楼主分享,下载收藏.

网友D(2021-10-10):
没看到应用电路图

网友E(2022-02-04):
有运用图纸吗?

网友F(2023-04-11):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文件找到前面1.2版本的,看看新的1.6是什么样的

网友G:
这个芯片好贵的!

网友H(2023-05-20):
刚好想用这片芯片做收音机,谢谢分享!

网友H:
刚好想用这芯片做收音机,谢谢分享

网友I:
都是英文版

网友J(2023-06-27):
送一段tef6686启动代码
void setup() //启动初始化
{
           u16 status[8];

//  UartSend(0xAA);
        //检测boot state,是否进入状态0
        status[0]=0xFF;
        while (status[0]!=0)
        {
        wait_ms(10);
        Get_Cmd(64, 128, status, 1);
//        UartSend(status[0]%256);
        }

        //以下两句是打补丁, 直接引导到状态1

        wait_ms(10);
  dsp_write_data();

   //不打补丁,使用指令引导进入状态1
        /*******
    Start();             //发送起始命令
    SendDataRecvACK(I2C_WRITE);                        //发送设备地址+写命令
    SendDataRecvACK(0x14);                             //发送存储地址
    SendDataRecvACK(0x00);                             //写测试数据1
    SendDataRecvACK(0x01);                             //写测试数据2
    Stop();
*****************/

        wait_ms(50); //延时50ms

        //检测是否进入状态1
  status[0]=0xFF;
        while (status[0] != 1 )
        {
                Get_Cmd(64, 128, status, 1);
//                UartSend(status[0]%256);
          wait_ms(50);
        }

        //引导到状态2
//        UartSend(0xDD);
  Set_Mute(1);
        APPL_Set_ReferenceClock();

        wait_ms(100); //延时100ms

//检测是否进入状态2
  status[0]=0xFF;
        while (status[0] != 2 )
        {
                Get_Cmd(64, 128, status, 1);
//                UartSend(status[0]%256);
                wait_ms(50);
        }

        SetRFCtrlReg();
        SetVolume(VOL); // Set audio volume
//        UartSend(0xFF);

        //引导到状态3,开始接收音频
        TuneFreq(Freq);

        PrintFreq(Freq)  ;

        Set_Mute(0);

}

网友K(2023-09-08):
路过,谢谢楼主的资料,我已经用汇编语言写出了恩智浦tef668x的89c52单片机驱动程序。极其精悍短小,6k

初始化数据精确划分,分别在程序rom和模拟eeprom存放

网友L(2024-06-30):
引用 网友K:
路过,谢谢楼主的资料,我已经用汇编语言写出了恩智浦tef668x的89c52单片机驱动程序。极其精悍短小,6k ...

这个芯片是现在收音机圈子很火热的SR286用的芯片那个,信号很好,灵敏度高。

网友M(2024-09-24):
引用 网友A:
这个资料找了很久了,踏破铁鞋啊!直接注册帐号来下载,可能比较冷门,居然没人回复。

回 确实很需要这个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