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二极管代替光耦来做单片机I/O口和继电器的隔离么

楼主(2018-01-31):
请问可以么
还有是不是单片机所有的io口都要放一个光耦隔离
比如一路io控制继电器,一路io控制5v喇叭
喇叭这一路也要加一个光耦么

网友A:
可以的有方案的

网友B:
不可以,二极管起不到隔离作用,而且根本驱动不了继电器。另外,不是所有的IO口都需要加光耦,加光耦目的是保护IO口,是防止IO口的外设有可能产生尖峰伤害IO口,一般是感性器件或高压电路,如果确定没有尖峰当然可以不用光耦。

网友C:
二极管怎么能代替光耦呢?

网友C:
什么“5v喇叭”?

网友D:
二极管代替光偶没有意义。光耦有成品简单实用。用二极管代替光耦复杂了,用发射红外二极管发射,还要用接收红外二极管接收。
     单片机的IO口一般不用光耦隔离。如接入继电器或5v喇叭只需接三极管隔离放大,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