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币器的输出信号脉冲检测

楼主:
最近做的一个项目中需要检测电子脉冲投币器的输出脉冲是怎么样的,脉冲是高点还是低电平?还需外接吗,NC  NO是什么意思呢?

投币器接线方法,投币器输出信号,投币器的选择,与投币电脑控制器的配合等投币器的重要性能指标 ......

1、投币器的的接线是怎么样的?

投币器的接线方式分几种,一般来说:

简单型的单一输出接线方式为:红线接:直流+12V电源正端;黑线接:直流+12V电源的负端;白线为信号线(参考第2条的说明);两边的两根灰色线用于接码表(注意码表为+12V的电子式码表),比如我公司的EU1,EU2,SK等投币器。

并行输出信号的接线需要参考每个公司的产品规格书,比如我公司的HI-09投币器。一般为多币投币器采用这样的方式,便于区分不用的硬币输出。

2、投币器的的输出功率有多少?

投币器本身是一个三极管的开集电极输出,因此本身是没有什么输出功率的。一般的使用方式,是通过上拉电阻的方式在集电极能得到一定幅度的输出脉冲。

3、投币器的输出信号是什么样的?投币器的输出信号是多少伏电压?

为了与不同电平的检测芯片接口配合,市场上一般普通型的投币器的输出信号是一个开集电极的信号, 也就是输出信号本身是没有电压输出的。需要通过外部接上拉电阻的方式实现。 如图所示: 外部上拉电源的电压值决定了外部脉冲信号的电压高低。

4、、投币器的输出NO/NC,是什么意思?如何选择?(分析的前提是已经有了上拉电阻)

投币器的NC表示正常情况下投币器是低电平,在有投币信号输出的时候,信号才出现高电平的脉冲;而投币器NO表示正常情况下投币器应该是高电平,而在有投币信号输出的时候,信号才出现低电平的脉冲。

5、、投币器和电脑怎么相连?想让投币器和电脑连接,让电脑能知道投了多少硬币怎么办?

投币器本身输出的是脉冲信号,而电脑能够与外界硬件设备的接口只有串口或者USB口。所以要把投币器和电脑连接,就需要把投币器输出的脉冲信号转换为电脑可以识别的串口信号或者USB口的数据。
我公司的WF-700,WF-700B电路板的功能就是把投币器的脉冲信号转换为电脑能够识别的串口数据,而WF-400是把投币器的脉冲信号,转换为电脑可以识别的USB口的信号。而在电脑那边,客户只要按照协议开发上位机程序来读取串口的数据就可以了。

6、投币器如何选择?如果知道自己的项目需要哪个型号的投币器?

投币器有比较式投币器,一元专用投币器,多币智能型投币器。
其中比较式投币器是和所夹的样币进行对比来决定是否接收所投硬币,因此这样的投币器在理论上,只要在投币器上夹上所需要接收的硬币或者代币,游戏币,就可以接收任何种类的硬币,代币,或者游戏币。(当然只能接收一种)。
一元专用投币器的特点是专门针对硬币一元进行设计,因此对一元硬币具有较高的识别精度。
多币智能型投币器的特点是可以同时接收多种硬币,而根据不同的硬币而输出不同的脉冲信号。因此这类投币器的设计难度比较大,对投币器的稳定性要求比较高。

7、投币器识假币的性能如何定义?存在所谓的“100%”识别假币的投币器吗?

投币器对于假币的识别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而且各个地区的假币的出现种类也会有所区别。因此对假币的识别性能没有一个统一的计量,评价标准。需要根据不同的地区做出判断。一般情况下,在某个市场上大量出现某个假币时,可以和投币器厂家联系进行投币器升级,或者使用最新设计的投币器。市场上也不可能出现所谓100%的识别假币的投币器。

8、投币器最重要的指标是什么?

投币器最重要的指标是假币识别性能,投币时的过币流畅性和投币器设计性能的稳定性。

9、投币器在接收了硬币后,为什么会不计分?

(1) 检查投币器的开关(常开、常闭)拨的档位是否正确。
(2) 投币器的信号线是否连接,接线法是否正确。
(3) 投币器电源插座是否接触不良。
(4) 投币器COIN信号以集电极开路形式输出,与投币器相连的目标板上是否接上拉电阻。
(5) 检查投币器的出币口过币是否通畅。

10、投币器为什么会不过币?

(1) 投币器电源插座是否连接,是否接触不良。同时给投币器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是否为12V。
(2) 投币器接线是否正确,尤其是红线接12V正极,黑线要接12V负极。
(3) 投币器币道中是否有异物,有时候防止一些有粘性的物体阻塞在投币器的钱道中。
(4) 如果是比较式投币器,则看一下样币是否夹好,是否正确。
(5) 投币器的电磁铁开门条是否卡死而电磁铁吸不动。
(6) 投币器的出币口过币是否通畅。

11、比较式投币器的使用说明:

所谓比较式投币器,就是在投币器一边夹一个做为比较用的母币(或者说样币),该投币器会对样币的参数进行采样,在有硬币投入的情况下,投币器会把投入的硬币与样品进行比较,如果参数一致(在一个设定的精准范围内),则会接收该硬币,并输出相应的信号.

如果参数不一致或者说偏差较大,则会做退币处理,而不会接收.

网友A(2018-01-31):
NC表示正常情况下投币器是低电平,在有投币信号输出的时候,信号才出现高电平的脉冲;
而投币器NO表示正常情况下投币器应该是高电平,而在有投币信号输出的时候,信号才出现低电平的脉冲
分别表示2种类型的投币器,根据需要选择NC型或NO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