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DS1302的单片机实时时钟仿真与源码,希望能帮到初学者

楼主(2018-01-31):
描述:
1、8位共阴数码管显示实时时钟88-88-88样式,两‘-’1秒闪烁1次
2、STC89C52 @ 11.0592MHz晶振,两片74HC573做段选、位选
3、调时的时候,key2键短按加1,长按连加;key3键短按减一,长按连减;按键消抖不用delay。
4、在调时状态超过3秒再没有按键按下,回到走时状态
5、加备用电池,掉电走时        ,仿真 实物都通过。

仿真图:

单片机源程序:
/*********************************************************************************
描述:
1、8位共阴数码管显示实时时钟88-88-88样式,两‘-’1秒闪烁1次
2、STC89C52 @ 11.0592MHz晶振,两片74HC573做段选、位选
3、调时的时候,key2键短按加1,长按连加;key3键短按减一,长按连减;按键消抖不用delay。
4、在调时状态超过3秒再没有按键按下,回到走时状态
5、加备用电池,掉电走时        ,仿真 实物都通过。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写时分秒地址************/
#define write_shi  0x84
#define write_fen  0x82
#define write_miao 0x80
#define write_ram  0xc0
/***********读时分秒地址************/
#define read_shi  0x85
#define read_fen  0x83
#define read_miao 0x81
#define read_ram  0xc1

sbit sclk = P1^0;           //控制数据时钟
sbit dio = P1^1;           //数据口
sbit ce = P1^2;                   //使能端、复位端
sbit wela = P2^7;           //位选
sbit dula = P2^6;           //段选

sbit key1=P3^0;                        //按键 选择
sbit key2=P3^1;                        //按键 加
sbit key3=P3^2;                        //按键 减

uint ms;                                //调时自动走时计时变量
uchar knum=0,snum,fnum,ss;        //定义 key1按下次数变量,时分调时闪烁变量,两‘-’闪烁计时变量
char shi,fen,miao;                //定义时分秒变量

bit f1,f2,f3;                        //定义自动走时标志
                                  // 0     1    2    3    4     5    6    7    8   9        不显  -
uchar code d[]={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x00,0x40}; //共阴不带小数点段码

void delay(uint z)          //ms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t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TMOD |= 0X11;                         //定时器0、1都为模式1, 16位计数模式
        TH0=(65536-46080)/256;   //50ms初值  @11.0529MHz
        TL0=(65536-46080)%256;
        TH1=(65536-921)/256;         //1ms初值  @11.0529MHz
        TL1=(65536-921)%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T0中断
        TR0=1;                                         //启动T0
        ET1=1;                                         //开定时器T1中断
//  TR1=1;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fen,uchar miao) //显示函数
{
        if(knum==0)           //正常走时
        {
                snum=30;
                fnum=30;
        }

        if(knum==1)           //调时,分位闪烁
        {
                fnum++;
                snum=30;
        }

        if(knum==2)          //调时,时位闪烁
        {
                snum++;
                fnum=30;
        }

        if(snum>=30)
        {
                if((shi/10)<1)         //如果小时十位小于1,
                {
                        wela=1;
                        P0=0xfe;                //第1位
                        wela=0;

                        dula = 1;
                        P0=d[10];           //共阴数码管段码送全0 小时十位就不显示
                        dula = 0;
                }

                else
                {
                        wela=1;
                        P0=0xfe;          //第1位
                        wela=0;

                        dula=1;
                        P0=d[shi/10];
                        dula=0;
                        P0=0xff;
                        delay(2);
                }

                wela=1;
                P0=0xfd;           //第2位
                wela=0;

                dula=1;
                P0=d[shi%10];
                dula=0;
                P0=0xff;
                delay(2);

                if(snum==60)
                        snum=0;
        }

        //        if(miao%2==0)         //if(miao%2==0) 1秒闪烁1次
        if(ss>=10)                 //        这里写为ss>=10,闪烁频率可调
        {
            wela=1;
                P0=0xfb;                //第3位
                wela=0;

                dula=1;
                P0=d[11];          //第三位数码管显示“— ”
                dula=0;
                P0=0xff;
                delay(2);
        }

        else
        {
                wela=1;
                P0=0xfb;     //第3位
                wela=0;

                dula=1;
                P0=d[10];         //第三位数码管不显示
                dula=0;
                P0=0xff;
                delay(2);
        }

        if(fnum>=30)
        {
                wela=1;
                P0=0xf7;         //第4位
                wela=0;

                dula=1;
                P0=d[fen/10];
                dula=0;
                P0=0xff;
                delay(2);

                wela=1;
                P0=0xef;         //第5位
                wela=0;

                dula=1;
                P0=d[fen%10];
                dula=0;
                P0=0xff;
                delay(2);

                if(fnum==60)
                        fnum=0;
        }

        //        if(miao%2==0)         //if(miao%2==0) 1秒闪烁1次
        if(ss>=10)                 //if(ss>=10)闪烁频率可调
        {
                wela=1;
                P0=0xdf;          //第6位
                wela=0;
                dula=1;
                P0=d[11];          //第六位数码管显示“— ”
                dula=0;
                P0=0xff;
                delay(2);
        }

        else
        {
                wela=1;
                P0=0xdf;                   //第6位
                wela=0;
                dula=1;
                P0=d[10];                  //第六位数码管不显示
                dula=0;
                P0=0xff;
                delay(2);
        }

        wela=1;
        P0=0xbf;                        //第7位
        wela=0;

        dula=1;
        P0=d[miao/10];                //秒十位
        dula=0;
        P0=0xff;
        delay(2);

        wela=1;
        P0=0x7f;                         //第8位
        wela=0;

        dula=1;
        P0=d[miao%10];                //秒个位
        dula=0;
        P0=0xff;
        delay(2);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dat)//写1302函数
{
        uchar i,temp;
        temp=add;
        ce=0;
        _nop_();
        sclk=0;
        _nop_();
        ce=1;
        _nop_();
        for(i=0;i<8;i++)
        {
                sclk=0;
                _nop_();
                if((temp&0x01)==0x01)
                        dio=1;
                        else
                        dio=0;
                temp>>=1;
                sclk=1;
                _nop_();
        }
        temp=dat;
        for(i=0;i<8;i++)
        {
                sclk=0;
                _nop_();
                if((temp&0x01)==0x01)
                        dio=1;
                        else
                        dio=0;
                temp>>=1;
                sclk=1;
                _nop_();
        }
        ce=0;
        sclk=0;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        //读1302函数
{
        uchar dat,dat1,i,temp;
        temp=add;
        ce=0;
        _nop_();
        sclk=0;
        _nop_();
        ce=1;
        for(i=0;i<8;i++)
        {
                sclk=0;
                _nop_();
                if((temp&0x01)==0x01)
                        dio=1;
                        else
                        dio=0;
                temp>>=1;
                sclk=1;
                _nop_();
        }
        for(i=0;i<8;i++)
        {
                sclk=0;
                _nop_();
                if(dio)
                    dat|=0x80;
                if(i<7)
                        dat>>=1;
                sclk=1;
        }
        dat1=dat/16;
        dat=dat%16;
        dat=dat1*10+dat;
        ce=0;
        sclk=0;
        return dat;
}

void init_1302()                                                        //自动初始化函数
{
        if(read_1302(read_ram) != 0xaa)                        //如果初始化标志RAM的值不是0xaa,才初始化
        {
                write_1302(0x8e,0x00);                                //保护取消,可以进行写操作
                write_1302(write_miao,0x57);                //写秒57
                write_1302(write_fen,0x55);                        //写分55
                write_1302(write_shi,0x15);                        //写时15
                write_1302(write_ram,0xaa);                        //写入初始化标志RAM(第00个RAM位置)
                write_1302(0x8e,0x80);                                //保护启动,不能进行写操作
        }
}

void read_sf()        //读时分秒并显示
{
        shi=read_1302(read_shi);
        fen=read_1302(read_fen);
        miao=read_1302(read_miao);
        display(shi,fen,miao);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函数
{
        static uchar count;          //这里要定义为静态变量

        if(key1==0)                          //按键按下
        {
                TR1=1;
                count++;                          //消抖,也是连加一次的间隔时间
                f1=1;
                if(key1==0 && count>10)//按键按下,计数变量加到12,
                {
                        ms=0;                           //自启动计时变量清零
                        while(!key1)           //这里不需要连加,就加一句松手检测
                        display(shi,fen,miao);
                        count=0;
                        TR0=0;                           //关闭T0定时器,数码管两‘-’停止闪烁
                        knum++;
                        if(knum==1)
                        {
                                 write_1302(0x8e,0x00);                  //DS1302写保护取消
                                 write_1302(write_miao,0x80); //写秒80,时钟停止走时;
                        }

                        if(knum==3)                                                   //调时完毕,时钟启动
                        {
                                TR0=1;                                                //启动T0定时器,数码管两‘-’开始闪烁
                                knum=0;
                                write_1302(write_miao,0x00); //写秒0,时钟启动走时
                                write_1302(0x8e,0x80);                 //保护启动
                        }
                }
        }

        if(knum==1)                                                                //分钟调节
        {
                if(key2==0)                                                        //加
                {
                        f2=1;
                        count++;
                        if(key2==0 && count>12)//短按加1,长按连加
                        {
                                ms=0;                           //自启动计时变量清零
                                count=0;
                                fen++;
                                fen=fen/10*16+fen%10;                //转为16进制
                                if(fen==0x60)
                                        fen=0x00;
                                write_1302(write_fen,fen);        //写入1302
                        }
                }

                if(key3==0)                                                   //减
                {
                        f3=1;
                        count++;
                        if(key3==0 && count>12)//短按减1,长按连减
                        {
                                ms=0;                           //自启动计时变量清零
                                count=0;
                                fen--;
                                fen=fen/10*16+fen%10;                //转为16进制
                                if(fen==-1)
                                        fen=0x59;
                                write_1302(write_fen,fen);
                        }
                }
        }

        if(knum==2)                                                          //小时调节
        {
                if(key2==0)
                {
                        f2=1;
                        count++;
                        if(key2==0 && count>12 )//短按加1,长按连加
                        {
                                ms=0;                                //自启动计时变量清零
                                count=0;
                                shi++;
                                shi=shi/10*16+shi%10;//转为16进制
                                if(shi==0x24)
                                        shi=0x00;
                                write_1302(write_shi,shi);
                        }
                }

                if(key3==0)
                {
                        f3=1;
                        count++;
                        if(key3==0 && count>12 )//短按减1,长按连减
                        {
                                ms=0;                                //自启动计时变量清零
                                count=0;
                                shi--;
                                shi=shi/10*16+shi%10;//转为16进制
                                if(shi==-1)
                                        shi=0x23;
                                write_1302(write_shi,shi);
                        }
                }
        }

        /*按键超过3秒没有动作,时钟回到走时状态*/

        if(f1==1 || f2==1 || f3==1)
        {
                if(ms>3000)          //时间超过3秒
                {
                        TR1=0;          //关闭T1
                        ms=0;          //自启动计时变量清零
                        knum=0;          //key1按键次数清零
                        TR0=1;          //启动T0,数码管两‘-’开始闪烁
                        write_1302(write_miao,0x00); //写秒0,时钟启动走时
                        write_1302(0x8e,0x80);                 //保护启动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i;
        t0_init();
        init_1302();
        while(1)
        {
           //        for(i=0;i<4;i++)
        //        display(shi,fen,miao);
            read_sf();
            keyscan();
        }
}

/*中断函数*/
void temer1() interrupt 1
{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ss++;
        if(ss==20)
                ss=0;
}

void temer2() interrupt 3
{
        TH1=(65536-921)/256;
        TL1=(65536-921)%256;
        ms++;
}

附件里面有完整的源码,仿真文件,hex文件
下载:

网友A:
电路图分辨率有点低,有些引脚数字看不清

楼主:
更正: DS1302初始化函数要按下面这样写,掉电后再上电才不会初始化时间

void init_1302()                                                        //自动初始化函数
{
        if(read_1302(0x81)&0x80)        //读出秒数据,再跟80h(0x80)与运算看结果,结果是0则不需要初始化1302;是80h就要初始化!
                {
                write_1302(0x8e,0x00);                                //保护取消,可以进行写操作
                write_1302(write_miao,0x57);                //写秒57
                write_1302(write_fen,0x55);                        //写分55
                write_1302(write_shi,0x15);                        //写时15
                write_1302(0x8e,0x80);                                //保护启动,不能进行写操作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分辨率有点低,有些引脚数字看不清

附件里有仿真文件的,仿真里面的电路很清晰的

楼主:
程序重新优化了一下,原来附件里面的程序有bug,就是第一次程序烧进去,要按设置键3次时钟才会走时,下面的程序已修改好了
/*********************************************************************************
描述:
1、8位共阴数码管显示实时时钟88-88-88样式,两‘-’1秒闪烁1次
2、STC89C52 @ 11.0592MHz晶振,两片74HC573做段选、位选
3、按key1键选择调节位,按第一次,分位闪烁,按第2次,时位闪烁,按第3次,回到正常走时;
   调时的时候,key2键短按加1,长按连加;key3键短按减一,长按连减;按键消抖不用delay。
4、在调时状态超过3秒再没有按键按下,回到正常走时状态(这功能不太实用,可以取消)
5、加备用电池,掉电走时
6、对时的时候先调好时、分,分钟要比参考时间的分钟加1分,
   再看参考时间的秒数到了59再按KEY1按键的第3次,这样对时可以很准的。
   仿真 实物都通过。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写时分秒地址************/
#define write_shi  0x84
#define write_fen  0x82
#define write_miao 0x80
//#define write_ram  0xc0
/***********读时分秒地址************/
#define read_shi  0x85
#define read_fen  0x83
#define read_miao 0x81
//#define read_ram  0xc1

sbit TSCLK = P1^0;//时钟线 接到P10上用杜邦线
sbit TIO   = P1^1;//数据线,接到P11上
sbit TRST  = P1^2;//使能端,接到P12上

sbit wela = P2^7;           //位选
sbit dula = P2^6;           //段选

sbit key1=P3^0;             //按键 选择
sbit key2=P3^1;             //按键 加
sbit key3=P3^2;             //按键 减

uint ms;                                //调时自动走时计时变量
uchar knum=0,snum,fnum,ss;        //定义 key1按下次数变量,时分调时闪烁变量,两‘-’闪烁计时变量
char shi,fen,miao;                //定义时分秒变量

bit f1,f2,f3;                     //定义自动走时标志
                // 0     1    2    3    4     5    6    7    8   9   不显  -
uchar code d[]={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x00,0x40}; //共阴不带小数点段码

void delay(uint z)          //ms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t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TMOD |= 0X11;            //定时器0、1都为模式1, 16位计数模式
        TH0=(65536-46080)/256;   //50ms初值  @11.0529MHz
        TL0=(65536-46080)%256;
        TH1=(65536-921)/256;         //1ms初值  @11.0529MHz
        TL1=(65536-921)%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T0中断
        TR0=1;                  //启动T0
        ET1=1;                  //开定时器T1中断
//  TR1=1;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fen,uchar miao) //显示函数
{
        if(knum==0)           //正常走时
        {
                snum=30;
                fnum=30;
        }

        if(knum==1)           //调时,分位闪烁
        {
                fnum++;
                snum=30;
        }

        if(knum==2)          //调时,时位闪烁
        {
                snum++;
                fnum=30;
        }

        if(snum>=30)
        {
                if((shi/10)<1)         //如果小时十位小于1,
                {
                    wela=1;
                    P0=0xfe;                //第1位
                    wela=0;
                                    P0=0x00;
                    dula = 1;
                    P0=d[10];           //共阴数码管段码送全0 小时十位就不显示
                    dula = 0;
                }

                else

                                if((shi/10)>0)
                                {
                    wela=1;
                    P0=0xfe;          //第1位
                    wela=0;
                                    P0=0x00;
                    dula=1;
                    P0=d[shi/10];
                    dula=0;
                                        P0=0xff;
                    delay(3);
                }

                wela=1;
                P0=0xfd;           //第2位
                wela=0;
                                P0=0x00;
                dula=1;
                P0=d[shi%10];
                dula=0;
                                P0=0xff;
                delay(3);

                if(snum==60)
                        snum=0;
        }

        //        if(miao%2==0)         //if(miao%2==0) 1秒闪烁1次
        if(ss>=10)                 //        这里写为ss>=10,闪烁频率可调
        {
            wela=1;
            P0=0xfb;                //第3位
            wela=0;
                    P0=0x00;
            dula=1;
            P0=d[11];          //第三位数码管显示“— ”
            dula=0;
                        P0=0xff;
            delay(3);
        }

        else
        {
            wela=1;
            P0=0xfb;     //第3位
            wela=0;
                    P0=0x00;
            dula=1;
            P0=d[10];         //第三位数码管不显示
            dula=0;
                        P0=0xff;
            delay(3);
        }

        if(fnum>=30)
        {
            wela=1;
            P0=0xf7;         //第4位
            wela=0;
                        P0=0x00;
            dula=1;
            P0=d[fen/10];
            dula=0;
                        P0=0xff;
            delay(3);

            wela=1;
            P0=0xef;         //第5位
            wela=0;
                        P0=0x00;
            dula=1;
            P0=d[fen%10];
            dula=0;
                        P0=0xff;
            delay(3);

            if(fnum==60)
                    fnum=0;
        }

        //        if(miao%2==0)         //if(miao%2==0) 1秒闪烁1次
        if(ss>=10)                 //if(ss>=10)闪烁频率可调
        {
                wela=1;
                P0=0xdf;          //第6位
                wela=0;
                                P0=0x00;
                dula=1;
                P0=d[11];          //第六位数码管显示“— ”
                dula=0;
                                P0=0xff;
                delay(3);
        }

        else
        {
            wela=1;
            P0=0xdf;                   //第6位
            wela=0;
                        P0=0x00;
            dula=1;
            P0=d[10];                  //第六位数码管不显示
            dula=0;
            delay(3);
        }

        wela=1;
        P0=0xbf;                        //第7位
        wela=0;
        P0=0x00;
        dula=1;
        P0=d[miao/10];                //秒十位
        dula=0;
                P0=0xff;
        delay(3);

        wela=1;
        P0=0x7f;                         //第8位
        wela=0;
        P0=0x00;
        dula=1;
        P0=d[miao%10];                //秒个位
        dula=0;
                P0=0xff;
        delay(3);
}

//写DS1302数据
void Write_DS1302_DAT(uchar cmd, uchar dat)
{
        uchar i;
        TRST = 0; //拉低使能端
        TSCLK = 0;//拉低数据总线
        TRST = 1; //拉高使能端,产生上升沿开始写数据
        for(i = 0; i < 8; i++)//每次写1位,写8次
        {
                TSCLK = 0;                  //拉低时钟总线
                TIO = cmd & 0x01; //写1位数据,从最低位开始写
                TSCLK = 1;                  //拉高时钟总线,产生上升沿数据被DS1302读走
                cmd >>=1;                  //右移一位
        }
        for(i = 0; i < 8; i++)//每次写1位,写8次
        {
                TSCLK = 0;                  //拉低时钟总线
                TIO = dat & 0x01; //写1位数据,从最低位开始写
                TSCLK = 1;                  //拉高时钟总线,产生上升沿数据被DS1302读走
                dat >>= 1;                  //右移一位
        }
}
//读DS1302数据
uchar Read_DS1302_DAT(uchar cmd)
{
        uchar i, dat;
        TRST = 0;  //拉低使能端
        TSCLK = 0; //拉低数据总线
        TRST = 1;  //拉高使能端,产生上升沿开始写数据
        for(i = 0; i < 8; i++)//每次写1位,写8次
        {
                TSCLK = 0;                 //拉低时钟总线
                TIO = cmd & 0x01;//写1位数据,从最低位开始写
                TSCLK = 1;                 //拉高时钟总线,产生上升沿数据被DS1302读走
                cmd >>=1;                 //右移一位
        }
        for(i = 0; i < 8; i++)//每次读1位,读8次
        {
                TSCLK = 0;                  //拉低时钟总线,产生下降沿,DS1302把数据放到TIO上
                dat >>= 1;                  //右移一位
                if(TIO)        dat |= 0x80;//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TSCLK = 1;                        //拉高时钟总线,以备下一次产生下降沿
        }
        return dat;        //返回读出数据
}

//数据转BCD码
uchar Dat_Chg_BCD(uchar dat)
{
        uchar dat1, dat2;
        dat1 = dat / 10;
        dat2 = dat % 10;
        dat2 = dat2 + dat1 * 16;
        return dat2;
}

//BCD码转换为数据
uchar BCD_Chg_Dat(uchar dat)
{
        uchar dat1, dat2;
        dat1 = dat / 16;
        dat2 = dat % 16;
        dat2 = dat2 + dat1 * 10;
        return dat2;
}

void init_1302()                //初始化函数 设置时间
{                                                //加备用电池,掉电走时

        if((Read_DS1302_DAT(0x81)& 0x80) != 0)        //读出秒数据,再跟80h(0x80)与运算看结果,结果是0则不需要初始化1302;是80h就要初始化!
        {
                Write_DS1302_DAT(0x8e, 0);//清除写保护
                Write_DS1302_DAT(write_miao, Dat_Chg_BCD(58));//58秒(并且进行BCD码转换)
                Write_DS1302_DAT(write_fen, Dat_Chg_BCD(10));//10分
                Write_DS1302_DAT(write_shi, Dat_Chg_BCD(9));//9时
                Write_DS1302_DAT(0x8e, 0x80);//开写保护
        }

}

void read_sf()
{

        miao = BCD_Chg_Dat(Read_DS1302_DAT(read_miao));//读秒寄存器(并且进行BCD码转换)
        fen        = BCD_Chg_Dat(Read_DS1302_DAT(read_fen));//读分寄存器
        shi = BCD_Chg_Dat(Read_DS1302_DAT(read_shi));//读时寄存器
        display(shi,fen,miao);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函数
{
        static uchar count;          //这里要定义为静态变量

        if(key1==0)                          //按键按下
        {
                TR1=1;
                count++;                          //消抖,也是连加一次的间隔时间
                f1=1;
                if(key1==0 && count>10)//按键按下,计数变量加到12,
                {
                        ms=0;                           //自启动计时变量清零
                        while(!key1)           //这里不需要连加,就加一句松手检测
                        display(shi,fen,miao);
                        count=0;
                        TR0=0;                           //关闭T0定时器,数码管两‘-’停止闪烁
                        knum++;
                        if(knum==1)
                        {
                             Write_DS1302_DAT(0x8e,0x00);                  //DS1302写保护取消
                             Write_DS1302_DAT(write_miao,0x80); //写秒80,时钟停止走时;
                        }

                        if(knum==3)                                                   //调时完毕,时钟启动
                        {
                            TR0=1;                                                //启动T0定时器,数码管两‘-’开始闪烁
                            knum=0;
                            Write_DS1302_DAT(write_miao,0x00); //写秒0,时钟启动走时
                            Write_DS1302_DAT(0x8e,0x80);                 //保护启动
                        }
                }
        }

        if(knum==1)                                                                //分钟调节
        {
                if(key2==0)                                                        //加
                {
                        f2=1;
                        count++;
                        if(key2==0 && count>12)//短按加1,长按连加
                        {
                            ms=0;                           //自启动计时变量清零
                            count=0;
                            fen++;
                            fen=fen/10*16+fen%10;                //转为16进制
                            if(fen==0x60)
                                    fen=0x00;
                            Write_DS1302_DAT(write_fen,fen);        //写入1302
                        }
                }

                if(key3==0)                                                   //减
                {
                        f3=1;
                        count++;
                        if(key3==0 && count>12)//短按减1,长按连减
                        {
                            ms=0;                           //自启动计时变量清零
                            count=0;
                            fen--;
                            fen=fen/10*16+fen%10;                //转为16进制
                            if(fen==-1)
                                    fen=0x59;
                            Write_DS1302_DAT(write_fen,fen);
                        }
                }
        }

        if(knum==2)                                                          //小时调节
        {
                if(key2==0)
                {
                        f2=1;
                        count++;
                        if(key2==0 && count>12 )//短按加1,长按连加
                        {
                            ms=0;                                //自启动计时变量清零
                            count=0;
                            shi++;
                            shi=shi/10*16+shi%10;//转为16进制
                            if(shi==0x24)
                                    shi=0x00;
                            Write_DS1302_DAT(write_shi,shi);
                        }
                }

                if(key3==0)
                {
                        f3=1;
                        count++;
                        if(key3==0 && count>12 )//短按减1,长按连减
                        {
                            ms=0;                                //自启动计时变量清零
                            count=0;
                            shi--;
                            shi=shi/10*16+shi%10;//转为16进制
                            if(shi==-1)
                                    shi=0x23;
                            Write_DS1302_DAT(write_shi,shi);
                        }
                }
        }

/*按键超过3秒没有动作,时钟回到走时状态*///这段加上,秒调不精确,因为超过3秒没有按键按下,秒就清0开始走时了。

/*        if(f1==1 || f2==1 || f3==1)
        {
                if(ms>3000)          //时间超过3秒
                {
                    TR1=0;          //关闭T1
                    ms=0;          //自启动计时变量清零
                    knum=0;          //key1按键次数清零
                    TR0=1;          //启动T0,数码管两‘-’开始闪烁
                    Write_DS1302_DAT(write_miao,0x00); //写秒0,时钟启动走时
                    Write_DS1302_DAT(0x8e,0x80);                 //保护启动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t0_init();
        init_1302();
        while(1)
        {
            read_sf();
            keyscan();
        }
}

/*中断函数*/
void temer1() interrupt 1
{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ss++;
        if(ss==20)
                ss=0;
}

void temer2() interrupt 3
{
        TH1=(65536-921)/256;
        TL1=(65536-921)%256;
        ms++;
}

网友B(2018-04-15):
照你改的怎么编译说write_miao.fen.shi未定义

网友C(2018-12-03):
write_miao.fen.shi未定义求楼主回复

楼主(2019-03-06):
上面的代码全部复制,编译通过的,
compiling 111.c...
linking...
Program Size: data=19.3 xdata=0 code=1236
creating hex file from "111"...
"111" - 0 Error(s), 0 Warn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