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直流电机PWM转速控制,手机远程控制

楼主(2018-01-31):
本次实验主要是做一个 PWM 脉冲来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这个脉冲频率是可以通过手机远程控制的。
我们准备一下材料
12v蓄电池一个
SS8050 NPN 三极管模块
疯狂物联——物联网开关模块(淘宝店铺搜索“疯狂物联”)
直流减速电机

第一步我们需要给 物联网模块接上电源

这个是物联网开关的接线和跳线说明

然后我们将直流电机和8050接在物联网开关上

8050三极管起一个开关作用,这个支持的电流是 0.5A如果是电流较大的需要更换大功率的三极管

电阻式(10k)模拟量(0-5v)输入接口

支持所有10K电阻式模拟量传感器接入
支持所有0-5v电压式模拟量传感器接入

智能传感器输入接口

可以支持DHT11温湿度传感器
18B20温度传感器
所有数字量(0/1)传感器
PWM频率输出

完成接线,插上电源

物联网开关第一次使用的时候需要给它做一个初始化配置,物联网开关上电后会在30秒内生成一个ESP开头并没有密码的AP配置热点,我们打开手机搜索并连接这个配置AP
连接成功之后,打开手机的浏览器,在浏览器地址处输入192.168.4.1,进入设备的配置页面

在红色框中输入家里可以正常上网的wifi名称和密码

复制设备的编码,设备编码之后在云平台添加设备时要用到的,所以我们确保复制成功了再点击保存

配置成功之后物联网模块会关闭AP配置热点,手机会自动连接回我们当前的wifi网络之中,当我们的手机可以正常上网之后,我们打开手机的浏览器,在浏览器地址处输入 o8y.net 进入物联网管理平台,初次实用这个物联网管理平台的小伙伴需要注册并登陆一下,小编推荐大家用 QQ 快捷登陆的方式登录到物联网管理平台中去。

我们登录到物联网管理平台之后,点击左下的设备添加按钮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给设备起一个名字,然后把刚才复制到的设备编码粘贴到这里,然后点击保存

点击下方中间的刷新按钮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平台中看到我们的设备

因为我们要实现的是直流电机的速度控制,所以我们要点击右上的工具按钮简单的配置一下我们的设备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拉到最下方,在IO03(R)这里选择 PWM频率控制,点击保存

设置完成,我们再点击一次下方的刷新按钮,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PWM频率控制的滑动条,我们通过控制滑动条就可以控制电机的转动速度。拖动到0的位置,电机就停止转动,拖动到100的位置,电机就会全速转动。好 了这个物联网远程控制电机转速就这样制作完成了,这个功能具体可以应用到什么地方就给大家脑补了。
这个PWM理论上是可以控制灯的明暗度的,但我不推荐这样做,因为这样的灯会闪缩很厉害,用眼可能看不出来但对眼睛还是有伤害的。如果要控制灯的明暗度推荐大家用控制电压的方式控制灯。
感谢大家耐心看完,电子电路我还是一个菜鸟,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指出。
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QQ群互相学习,讨论。
QQ交流群:203847769(注明来自51黑论坛,否则不予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