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18B20温感和单片机 实现热水器功能

楼主(2018-01-31):
       这个温度计使用的单片机是STC89C2051,测量范围-55到+125度,显示精度为0.1度,DS18B20数据脚P0.4 ,采用器件默认的12位转化,显示采用4位LED共阳显示测温值,P2口为段码输入,P0~P3为位选,继电器接P1.1,蜂鸣器接P1.0,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接继电器和蜂鸣器,用两个LED灯来代替,效果也是一样的。引脚也可以自己定义,下面是制作好实物图,由于我用杜邦线没有焊接,因为这样还可以玩其他小作品,请见谅,电路原理比较简单,这里就不给出,百度上一大推。        我程序设置的是  低于 等于 12° 的时候  继电器打开  开始加热功能   高于等于 13° 的时候 关闭继电器    蜂鸣器 响起 。
请看视频。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

/**************************************************************************************
*                              DS18B20温度传感器实验                                                                                                  *
实现现象:        具体接线操作请看视频。
                        下载程序后,在温度传感器接口处,按照丝印方向插好温度传感器,数码管就会显示
                        检测的温度值,
注意事项: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temp.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0^0;
sbit LSB=P0^1;
sbit LSC=P0^2;
sbit LSD=P0^3;

sbit led=P1^0;
sbit led1=P1^1;
long zhi=0;
char num=0;
u8 DisplayData[4];
u8 code smgduan[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atapros()
* 函数功能                   : 温度读取处理转换函数
* 输    入         : temp
* 输    出         : 无
*******************************************************************************/

void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0] = 0xBF;           //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zhi=temp;
          }
        else
          {
                DisplayData[0] = 0xff;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zhi=temp;
                }

        DisplayData[1] = smgduan[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Data[2] = smgduan[temp % 1000 / 100] & 0x7F;
        DisplayData[3] = smgduan[temp % 100 / 10];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0;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D=1;P2=DisplayData[i];delay(10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P2=DisplayData[i];delay(10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B=1;LSC=0;P2=DisplayData[i];delay(10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C=1;LSD=0;P2=DisplayData[i];delay(100);break;//显示第3位
                         }
                P2=0xff;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led=1;
        led1=1;
        LSA=1;
        LSB=1;
        LSD=1;
        LSC=1;
        while(1)
        {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数据处理函数
……………………

温度

网友A(2018-04-10):
小白黑币不够,楼主可以给我发邮件吗吗?994121863@qq.com
谢谢了

网友B(2019-03-26):
谢谢楼主的分享。刚好这几天在研究这个。弄了几天都没有弄出来。。。。

网友C(2021-01-11):
显示屏怎么连接啊,没图啊。

网友D(2022-02-13):
楼主,看你实物连接没用138译码器,但是你程序上感觉有用到呢

网友E(2023-04-05):
请问单片机STC89C2051是型号吗?还是STC89C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