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数码管时钟实现时间日期轮流转换

楼主(2018-01-31):
我自己制作了一个数码管时钟,用了5位共阳数码管,的是3231,想让它自动实现时间日期显示,时间显示10秒,转换为日期显示10秒。请教。。。。

网友A:
5位数码管做日历时钟不甚合适,通常用4位、6位或8位。你可以用两个缓存数组分别保存日期和时间,定时器设10秒计数变量,数码管显示程序判断此计数变量来显示日期或时间的缓存数组内数据。

网友B:
可以用定时器来切换显示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位数码管做日历时钟不甚合适,通常用4位、6位或8位。你可以用两个缓存数组分别保存日期和时间,定时器设10 ...

我用5位数码管,两位像是小时,一位像是闪烁的秒,两位像是分钟。我用的T0定时器计数,可是还是不能实现,只能做到像是时间,或者显示日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定时器来切换显示的内容

我用了T0定时器来计数,计数到10秒,设置的标志转换,显示日期,可是没有反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了T0定时器来计数,计数到10秒,设置的标志转换,显示日期,可是没有反应。。。。

那是你程序没编好。

网友D:
这种简单得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