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OpenWRT WIFI视频控制的STM32智能侦查小车设计源码与ppt

楼主(2018-01-31):
基与OpenWRT的智能侦察车
内容见附件,下面是ppt内容预览:

项目分析:
下位机作为上位机和小车控制的桥梁,需要进行有效地通讯,并对接收到的命令做出相应的动作控制命令接收:通过与上位机的串口相连,通过串口接收上位机的命令;
小车姿态控制:下位机通过IO操作控制小车的两个电机的正反转动从而控制车体的姿态位置;
车上数据获取:读取IO设备上的传感器数据并发送给上位机;

软硬件开发环境:
硬件选型:STM32F103RC核心板带下载模块
开发环境:Keil μVision5 IDE  及ARM.CMSIS.3.20.4.pack 接口标准Keil.STM32F1xx支持库
开发语言:C语言    基于STM32F1xx库函数开发
GPIO寄存器描述 《STM32参考手册中文-p75》

1、端口配置低寄存器(GPIOx_CRL)(x = A...E)
2、端口配置高寄存器(GPIOx_CRH)(x = A...E)

3、端口输入数据寄存器(GPIOx_IDR)(x = A...E)
   这些位为只读并只能以字(16位)的形式读出。读出的值为对应I/O口的状态。

4、端口输出数据寄存器(GPIOx_ODR)(x = A...E)
   只能以字(16bit)的形式操作,复位值全是0。写0即输出0,写1即输出1。

5、端口位设置/清除寄存器(GPIOx_BSRR)(x = A...E)
   高16bit写1用于清0,低16bit写1用于置位,同时写1的话低16bi有效。

6、端口位清除寄存器(GPIOx_BRR)(x = A...E)
   低16位写1用于置位。

7、端口配置锁定寄存器(GPIOx_LCKR)(x = A...E)

GPIO八种模式
typedef enum
{ GPIO_Mode_AIN = 0x0,            /* 模拟输入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0x04,   /* 浮空输入,复位后的状态 */
  GPIO_Mode_IPD = 0x28,           /* 下拉输入 */
  GPIO_Mode_IPU = 0x48,           /* 上拉输入 */
  GPIO_Mode_Out_OD = 0x14,        /* 开漏输出 */
  GPIO_Mode_Out_PP = 0x10,        /* 推挽输出 */
  GPIO_Mode_AF_OD = 0x1C,         /* 复用开漏输出 */
  GPIO_Mode_AF_PP = 0x18          /* 复用推挽输出 */
}GPIOMode_TypeDef;

下位机开发重点:

串口移植与配置,串口中断配置,串口数据接收循环队列;
命令/数据传输完整性的判断,判断命令是否格式完整,未完整存储再读。
传输的数据格式检查,检查命令格式,长度;

开发总结:

实现了一个下位机基本功能,可以通过串口传来的命令数据准确地完成车体运动的控制;
需要考虑串口中断通讯带来的数据是否完整性的问题。

不足与展望:

对传来的命令数据校验纠错不足,以及错误后需要请求重传功能;
后期可采集更多车载传感器数据上传到上位机。
后期通过PWM调制进行小车更精准的控制。

/**
  ******************************************************************************
  * @file    main.c
  * @author  fire
  * @version V1.0
  * @brief   测试led
  ******************************************************************************
**/
#include "usart3_config.h"
#include "HumanBodySensor.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CarInit.h"
#include "SmartCarControl.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led.h"
void LED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turn off all led
}

void Delay(__IO u32 nCount)         //简单的延时函数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 函数名:main
* 描述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int main(void)
{
        LED_GPIO_Config();

        LED2(ON);
        Delay(0x0FFFEF);
        Delay(0x0FFFEF);
        Delay(0x0FFFEF);
        Delay(0x0FFFEF);

        /************CarInit.c******************************************************************/
        CarPherialInit();     //车体控制GPIO        人体传感器输入GPIO

        LED3(ON);
        Delay(0x0FFFEF);
        Delay(0x0FFFEF);
        Delay(0x0FFFEF);
        Delay(0x0FFFEF);

        InterruptInit();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3|GPIO_Pin_14);
        Delay(0x0FFFEF);
        Delay(0x0FFFEF);
        Delay(0x0FFFEF);
        Delay(0x0FFFEF);
        /************CarInit end***************************************************************/

         USARTx_Config();      //串口配置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3|GPIO_Pin_14);
        Delay(0x0FFFEF);
        Delay(0x0FFFEF);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3|GPIO_Pin_14);
        Delay(0x0FFFEF);
        Delay(0x0FFFEF);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3|GPIO_Pin_14);
        Delay(0x0FFFEF);
        Delay(0x0FFFEF);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3|GPIO_Pin_14);
        Delay(0x0FFFEF);
        Delay(0x0FFFEF);
        Delay(0x0FFFEF);
        Delay(0x0FFFEF);

        while(1)
        {
                int a=345;//cm
                char b[12]={0};
                SmartCarControl();
          Delay(0x0FFFEF);
                HumanBodySensor();
                sprintf(b,"%d",a);
                printf("%scm",b);
……………………

网友A(2018-08-30):
博主能加个QQ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