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音乐喷泉制作全过程资料

楼主:
51单片机音乐喷泉制作全过程资料  有原理图  实物图   元件清单  源程序   没有做仿真

音乐喷泉电路原理图:

pcb图:

音乐喷泉的元件清单:
元件型号
元件名称
元件标号
数量
10uF
电容
C1, C3
2
20pf
电容
C2, C4
2
104
电容
C5, C7, C9
3
220uF
电容
C6, C8
2
LED0
发光二极管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8
喇叭
喇叭
LS1
1

电机
M1
1
9012
三极管
Q1
1
1K
电阻
R1, R2, R3, R4, R5,  R6, R7, R8
8
10K
电阻
R9
1
10K
可调电位器
R10
1
4.7欧
电阻
R11
1
1K
电阻
R12
1
SW
按键
S1
1
电源开关
电源开关
SW1
1
ADC0832
AD采集芯片
U1
1
单片机
单片机
U2
1
LM386
功放芯片
U3
1
12M
晶振
Y1
1

单片机音乐喷泉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out=P3^7;
sbit led1=P0^7;
sbit led2=P0^6;
sbit led3=P0^5;
sbit led4=P0^4;
sbit led5=P0^3;
sbit led6=P0^2;
sbit led7=P0^1;
sbit led8=P0^0;

sbit SCL=P1^2;                //SCL定义为P1口的第3位脚,连接ADC0832SCL脚
sbit DO=P1^3;                //DO定义为P1口的第4位脚,连接ADC0832DO脚
sbit CS=P1^0;                //CS定义为P1口的第4位脚,连接ADC0832CS脚

uchar h1,date;
unsigned char adval;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y;
   for(;z>0;z--)
   for(y=120;y>0;y--);
}

/***********读数模转换数据********************************/
//请先了解ADC0832模数转换的串行协议,再来读本函数,主要是对应时序图来理解,本函数是模拟0832的串行协议进行的
                                                //  1  1  0 通道
                                                //  1  1  1 通道
unsigned char ad0832read(bit SGL,bit ODD)
{
        unsigned char i=0,value=0,value1=0;
                SCL=0;
                DO=1;
                CS=0;                //开始
                SCL=1;                //第一个上升沿
                SCL=0;
                DO=ODD;
                SCL=1;          //第二个上升沿
                SCL=0;
                DO=SGL;
                SCL=1;           //第三个上升沿
                DO=1;
                for(i=0;i<8;i++)
                {
                        SCL=1;
                        SCL=0; //开始从第四个下降沿接收数据
                        value<<=1;
                        if(DO)
                                value++;
                }
                for(i=0;i<8;i++)
                {                        //接收校验数据
                        value1<<=1;
                        if(DO)
                                value1+=0x01;
                        SCL=1;
                        SCL=0;
                }
                if(value==value1)                                //与校验数据比较,正确就返回数据,否则返回0
                        return value;
        return 0;
}

void penquan()          //PWM调压
{
    date=ad0832read(1,0);

    h1=(255-date);
    out=0;
    delay(h1);
        if(h1>30)  led1=1; else led1=0;
        if(h1>70)  led2=1; else led2=0;
        if(h1>100) led3=1; else led3=0;
        if(h1>130) led4=1; else led4=0;
        if(h1>160) led5=1; else led5=0;
        if(h1>180) led6=1; else led6=0;
        if(h1>200) led7=1; else led7=0;
        if(h1>220) led8=1; else led8=0;

        out=1;
        delay(date);

}
……………………

网友A(2018-03-25):
好棒啊 谢谢分享哦

网友B:
很给力,老铁

网友C:
4.7欧电阻没错啊?

网友D(2018-04-24):
要用什么软件来看啊   我怎么看不了

网友E:
很给力,赞一个

网友F:
多谢分享,受益良多

网友G:
没看见喷泉的视频~~~~~~~~

网友H:
可以仿真吗?

网友I:
看了一下。赞!

网友J:
好无奈。竟然下载了两次

网友K(2018-06-03):
布线也太乱了

网友L:
ADC0832 它的输入选择控制不是应该用DI口吗?你的程序为什么用的是DO口

网友L:
ADC0832输入选择控制不应该是DI口吗?为什么程序中是DO口啊

网友M:
你的第三个上升沿上升之前把DO置SGL即为1不是选择通道1吗?可是电路图都是画的通道0,是什么意思?

网友N(2018-07-26):
感觉很好玩,收藏了

网友O(2018-09-10):
这些资料太有用啦

网友O:
刚想学习一下.很有用

网友P:
东西很好的 明确是可以可到很多东西

网友Q:
好。。很好的质量。谢谢分享。下雪了

网友R:
谢谢,希望有用

网友S:
求制作具体教程

网友T:
谢谢楼主分享!很需要,但还是看不懂

网友U(2018-10-16):
给力很好用啊

网友V:
很好,很强大

网友W(2018-12-10):
有没有实际做出来的兄弟

网友X:
为什么我做出来实物不管用?音乐倒是可以播放,程序还用不用改啊?

网友Y:
可以可以,多谢分享

网友Z:
完美,真的太棒了

网友AA: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棒~下载使用下~

网友AB:
给力老铁

网友AC:
请问这个可以做仿真吗?

网友AD:
为什么我找不到程序呢

网友AE:
很棒的分享,有仿真的话就完美了

网友AF:
楼主,这个不完整呀,怎么整

网友AG(2019-03-01):
很棒,很给力

网友AH:
好想知道封装啊,自己也在做。

网友AI:
楼主,你这个下载口在哪里?原理图上没有看见接单片机的RXD和TXD这两个,那实物图的外面两个排母是接的那个?

网友AJ(2019-04-15):
这里的电机用的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AK:
请问仿真电路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AL:
贴主其实可以去做一个视频,让更多人了解单片机

网友AM:
谢谢楼主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N:
那个音频口是怎么接的啊,可以用耳机接吗,说话可以放出来吗?

网友AO:
程序不完整

网友AP(2019-06-09):
请问音频输入对音频的格式有要求吗

网友AQ:
感谢大佬的分享

网友AR:
很好用,感谢平台

网友AS:
很好,已在学习中

网友AT(2019-07-23):
有没有proteus仿真图?

网友AU(2019-09-11):
这些元件在哪买?那个宝一个个找太麻烦了

网友AV:
程序打不开呀、你们都能看?是不是资源损坏了

网友AV:
程序是用keil编写的么、怎么打不开呢

网友AW:
引用 网友AV:
程序是用keil编写的么、怎么打不开呢

程序可以打开了,我用的是keil3打开的

网友AX(2019-11-02):
这个程序没问题吧,为什么我按照这个接发最后灯不亮

网友AX:
我也做了,音频就用的3.5的五角插头

网友AY(2019-12-11):
很有用!很棒

网友AZ(2020-02-24):
引用 网友AI:
楼主,你这个下载口在哪里?原理图上没有看见接单片机的RXD和TXD这两个,那实物图的外面两个排母是接的那个 ...

一个接电机一个接喇叭的

网友BA:
想知道楼主这个程序可以实现的功能

网友BB:
学习一下AD转换,不错。

网友BC:
大佬,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BD(2020-04-26):
真的挺有用的

网友BE(2020-10-24):
单片机用的是c52吧

网友BF(2021-05-06):
引用 网友D:
要用什么软件来看啊   我怎么看不了

Keil可以看

网友BG(2023-11-08):
可以,很给力,谢谢分享

网友BH(2024-10-22):
感谢UP主的资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