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电机正反转控制板电路原理图与PCB图及手册等资料下载

楼主:
【简要说明】
一、尺寸:长72mmX宽122mmX高40mm
二、主要芯片:继电器 光耦 三极管
三、工作电压:24V(工作电压等于继电器额定工作电压)另有12V可选,如果要其他工作电压请另外说明。
四、特点:
1、具有电源工作指示灯。
2、输入信号具有工作指示灯。
3、输出信号具有工作指示灯
4、板子功耗小于4W
5实现对单相交流电机的正反转控制
6、接线方便控制简单。
7、工作稳定可靠
8额定切换电流40A以内
9最大切换功率4000W
10继电器寿命10000000次以上
11电器绝缘电阻100M
12触电耐压1000V
13继电器最大吸合时间15mS 毫秒
14继电器最大释放时间5mS  毫秒
15工作温度-40度至 +70度
16、工作湿度 40%  ~ 80%RH

三相交流电机正反转控制模块的电路原理图如下:

pcb图:

原件清单:
  序号

  名称

  标注名

  型号

  参数值

  备注

  1

  电容

  C1、C3、

  电解电容

  50V220UF

  2

  电容

  C2、C4、

  0805封装

  50V0.1UF

  3

  发光二极管

  D0~D4

  0805封装

  红色

  4

  电阻

  R1~R2

  0805封装

  330欧姆

  这个电阻由输入信号决定,一般 3.3V使用100欧姆左右.5V使用100~2.2K;12V使用2.2K~10K;24V使用10K~22K;

  5

  电阻

  R0

  0805封装

  10K

  6

  电阻

  R3~R6

  0805封装

  10K

  7

  连接端子

  IN1、IN2、PROWER1

  KF-128端子

  2PX3

  8

  连接端子

  VSS、M1

  KF8500端子

  3PX2

  9

  光耦

  N1~N2

  DIP-8

  PC-817

  10

  三极管

  Q1、Q2

  直插

  TIP142

  11

  续流二极管

  D9、D10

  IN4007

  M7

  12

  压敏电阻

  R7、R8

  DIP直插

  471K

  13

  继电器

  K1、K2

  JQX-38F 40A

  三开三闭

全部资料下载:

网友A(2018-12-14):
以前也是这样用,但一个最大的问题:继电器触点最高通断电压,厂家说明书最高 250VAC

网友B(2019-06-02):
问一下能把AD的原理图打包一下吗

网友C(2021-11-23):
K1闭合控制没问题,K2闭合板子就烧了

网友D:
实际应用时应该考虑电机切换时产生的反电动势,而且继电器不带灭弧装置,还是用交流接触器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