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晶闸管扩展控制板电路原理图及PCB图与元件清单等应用资料下载

楼主:
【模块简要说明】
一、 尺寸:长72mmX宽49mmX高12mm
二、 主要芯片:光耦 晶闸管
三、 工作电压:控制信号电压5V至24V。负载电压交流220V
四、  特点:1、路输入具有工作指示灯。
            2、可直接单片机控制或者开关控制。
            3、额定切换电流8A以内
            4、最大切换功率500W
            5、无机械触点(开关时间4.9微秒)。
            6、电器绝缘电阻100M
            7、触电耐压800V
            8、输入控制信号消失,负载自动断电
            9、端子采用螺旋压接端子
            10、工作温度-40度至 +70度
            11、工作湿度 40%  ~ 80%RH
            12、四周有4个固定安装孔
            13、具有电磁抗干扰能力
            14、板子稳定工作可靠
            15、智能控制交流负载

双路晶闸管扩展控制板电路原理图:

pcb图:

元件清单:
  序号

  名称

  标注名

  型号

  参数值

  备注

  1

  电容

  C1~C2

  涤纶电容

  400V0.1UF

  2

  发光二极管

  LED1~LED2

  0805封装

  红色

  3

  电阻

  R1~R2

  0805封装

  330欧姆

  这个电阻由输入信号决定,一般 3.3V使用100欧姆左右.5V使用100~2.2K;12V使用2.2K~10K;24V使用10K~22K;

  4

  电阻

  R5~R6

  2512封装

  510欧姆

  5

  电阻

  R9~R10

  0805封装

  22K

  6

  连接端子

  IN1~IN2、OUT1~OUT2、PROWER

  KF-128端子

  2PX9

  7

  光耦

  MOC1~MOC2

  DIP-8

  MOC3021

  8

  三极管

  Q1~Q2

  直插件

   BT137

真值表:

注意:H 信号为高电平;  L 信号为低电平; 各路真值表一样
请注意,“无输出”并不代表输出端无电压,只是电路没有形成回路,其中一个端子是带电的。

功能描述:此模块的功能是实现四路信号控制晶闸管驱动交流负载,输入信号电压 5V~24V
之间。输入信号经过光耦信号隔离,光耦信号通过控制晶闸管驱动负载,晶闸管输出直接
控制交流负载 。

模块全部资料下载(包含一些相关芯片资料):

网友A(2025-04-12):
谢谢楼主的分享,太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