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012无法通信

楼主(2018-02-01):
CP2012能够成功识别,但是我一打开SSCOM软件的串口,软件就崩溃了。这个是什么原因了。我的CP2012N是28PIN的

网友A:
cp2012重新下载ssCOM软件

网友B:
感觉像win95,运行个软件把系统搞蓝屏了。

程序可能没异常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2012重新下载ssCOM软件

找到原因了,换了个驱动。驱动还是不要乱下载

楼主:
驱动问题,重新下载了一个驱动

网友C:
感觉是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D:
换个串口测试软件试试

网友E:
考虑下兼容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