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芯片电源的设计需要考虑到哪些部分

楼主(2018-02-01):
电池供电3.6V,主控板用了LDO转为3.3V长期使用的情况下没出现问题。但是目前要在主控板板子里面新加一个模块,要3.6V供电的,而且3.3V的芯片和3.6VDE芯片之间有引脚连接,可能会产生压差。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如果把原来的LDO去掉,直接用电池供电3.6V。会出现什么情况,有什么需要考虑到的。主控板芯片可以使用3.6V的,其余有地方需要考虑的吗

网友A:
考虑电池的正常工作的全电压范围你的电路是否满足就可以。
1 电池的最大电压,包含充电模式。
2 电池的最低电压。
3 电池的低电压状态电路是否会出现漏电流情况,引起电池过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