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设备串口及485调试模块电路原理图与单片机源码等资料

楼主(2018-02-01):
【简要说明】
一、 尺寸:长170mmX宽72mmX高18mm
二、 主要芯片:单片机,MAX485,MAX232
三、 工作电压:6V40V,功耗小于1W
四、  特点:1、具有稳压电路,输入电压广,具有电源指示灯
            2、具有485通信和232通信及TTL通信
            3、具有数码管数据显示,蜂鸣器提示音
            4、波特率可调分别是 2400 4800  9600 19200
            5、采用大按键,机械寿命长
            6、单片机编程,客户可以自己更改,提供源代码
            7、可发送20组数据
            8、具有系统复位按键
            9、端子采用螺旋压接端子
            10、工作温度-40度至 +70度
            11、工作湿度 40%  ~ 80%RH
            12、板子静态功耗小于1W
            13具有续流保护
            14、具有电磁抗干扰能力
            15、板子稳定工作可靠
            16、板子可安装在DIN导轨上面

工控设备串口及485调试模块的电路原理图:

pcb:

GYJ-0023_工控设备串口及485调试模块波特率设置:

1上2下 2400
1下2上 4800
1上2上 9600
1下2下 19200
01 2400
10 4800
00 9600
11 19200

模块的元件清单:

GYJ-0023_工控设备串口及485调试模程序:
rs485.c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RS485_DIR = P1^4;  //RS485方向选择引脚
sbit feng = P3^7;       //蜂鸣器引脚

bit flagFrame = 0;  //帧接收完成标志,即接收到一帧新数据
bit flagTxd = 0;    //单字节发送完成标志,用来替代TXD中断标志位
unsigned char cntRxd = 0;   //接收字节计数器
unsigned char pdata bufRxd[64];  //接收字节缓冲区

extern void UartAction(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 串口配置函数,baud-通信波特率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RS485_DIR = 0; //RS485设置为接收方向
    SCON  = 0x50;  //配置串口为模式1
    TMOD &= 0x0F;  //清零T1的控制位
    TMOD |= 0x20;  //配置T1为模式2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计算T1重载值
        PCON = 0x00;         //注意  每次变化都要更改,他会保存
    TL1 = TH1;     //初值等于重载值
    ET1 = 0;       //禁止T1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T1
}
/* 串口配置函数,19200baud-通信波特率 */
void ConfigUART1(unsigned int baud1)
{
    RS485_DIR = 0; //RS485设置为接收方向
    SCON  = 0x50;  //配置串口为模式1
    TMOD &= 0x0F;  //清零T1的控制位
    TMOD |= 0x20;  //配置T1为模式2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计算T1重载值
   // TL1 = TH1;     //初值等于重载值
   PCON = 0x80;
   TH1 = 0xFD;
   TL1 = 0xFD;
    ET1 = 0;       //禁止T1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T1
}
/* 软件延时函数,延时时间(t*10)us */
void DelayX10us(unsigned int t)
{
    do {
        _nop_();
        _nop_();          //注意如果是52rc就是8个nop   如果是60s2就多加12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while (--t);
}
/*
void Send( char dat){//发送一字节数据
                           //标志位置1
          SBUF=dat;           //数据装入SBUF
        while(TI==0);
        TI=0;
}

//向串口发送字符串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s)            //字符串发送完否

  {
    Send(*s++);    //发送字符并指针指向下一字符
  }
}
*/

// 串口数据写入,即串口发送函数,buf-待发送数据的指针,len-指定的发送长度
void UartWrite(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
    RS485_DIR = 1;  //RS485设置为发送
    while (len--)   //循环发送所有字节
    {
        flagTxd = 0;      //清零发送标志
        SBUF = *buf++;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while (!flagTxd); //等待该字节发送完成
    }
    DelayX10us(5);  //等待最后的停止位完成,延时时间由波特率决定
    RS485_DIR = 0;  //RS485设置为接收
}

/* 串口数据读取函数,buf-接收指针,len-指定的读取长度,返回值-实际读到的长度 */
unsigned char UartRead(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

    if (len > cntRxd)  //指定读取长度大于实际接收到的数据长度时,注意  发送的数据长度不能大于 sizeof(buf)-2)
    {                  //读取长度设置为实际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len = cntRxd;
    }
    for (i=0; i<len; i++)  //拷贝接收到的数据到接收指针上
    {
        *buf++ = bufRxd[i];
    }
    cntRxd = 0;  //接收计数器清零

    return len;  //返回实际读取长度
}
/* 串口接收监控,由空闲时间判定帧结束,需在定时中断中调用,ms-定时间隔 */
void UartRxMonitor(unsigned char ms)
{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bkp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idletmr = 0;

    if (cntRxd > 0)  //接收计数器大于零时,监控总线空闲时间
    {
        if (cntbkp != cntRxd)  //接收计数器改变,即刚接收到数据时,清零空闲计时
        {
            cntbkp = cntRxd;
            idletmr = 0;
        }
        else                   //接收计数器未改变,即总线空闲时,累积空闲时间
        {
            if (idletmr < 30)  //空闲计时小于30ms时,持续累加
            {
                idletmr += ms;
                if (idletmr >= 30)  //空闲时间达到30ms时,即判定为一帧接收完毕        注意这是485协议规定的
                {
                    flagFrame = 1;  //设置帧接收完成标志
                }
            }
        }
    }
    else
    {
        cntbkp = 0;
    }
}
/* 串口驱动函数,监测数据帧的接收,调度功能函数,需在主循环中调用 */
void UartDriver()
{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pdata buf[40];         //记住  pdata 这个关键词很重要,他能将变量存在xdata中  节省data的空间

    if (flagFrame) //有命令到达时,读取处理该命令
    {
        flagFrame = 0;
        len = UartRead(buf, sizeof(buf)-2); //将接收到的命令读取到缓冲区中         注意  接收的数据数量是由bufRxd[64]的大小决定的,发送的数据数量是由buf[40]决定的,因为要与moudebus校验做配合,所以发送少两位做为校验位
        UartAction(buf, len);  //传递数据帧,调用动作执行函数
    }
}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 (RI)  //接收到新字节           当字节发送到结束位的一半的时候RI接收标志变为1  进入窜口中断
    {
        RI = 0;  //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
        if (cntRxd < sizeof(bufRxd)) //接收缓冲区尚未用完时,
        {                            //保存接收字节,并递增计数器
            bufRxd[cntRxd++] = SBUF;        // cntRxd++这个很重要,一开始 cntRxd < sizeof(bufRxd)当进入函数的次数增加,cntRxd慢慢变大,当传入的数据不满的时候就        用时间检测,判断是否是传输完成
        }
    }
    if (TI)  //字节发送完毕
    {
        TI = 0;   //清零发送中断标志位
        flagTxd = 1;  //设置字节发送完成标志
    }
}
/*蜂鸣器函数*/
void fengming()
{
        feng = 0;
        DelayX10us(10000);
        DelayX10us(10000);
        feng = 1;

}

手持通讯板 - 发送字符: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sbit RS485_DIR = P1^4;  //RS485方向选择引脚
sbit boma1 = P1^1;
sbit boma2 = P1^0;
bit flagFrame = 0;  //帧接收完成标志,即接收到一帧新数据
bit flagTxd = 0;    //单字节发送完成标志,用来替代TXD中断标志位
unsigned char cntRxd = 0;   //接收字节计数器
unsigned char pdata bufRxd[64];  //接收字节缓冲区
void UartRxMonitor(unsigned char ms);
void UartWrite(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void DelayX10us(unsigned int t);
void ConfigUART1(unsigned int baud);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sbit ka=P2^4;//按键矩阵
sbit kb=P2^5;
sbit kc=P2^6;
sbit kd=P2^7;
sbit k1=P2^0;
sbit k2=P2^1;
sbit k3=P2^2;
sbit k4=P2^3;
xdata uint k4val,k4num,keyval=0,keyval1=0,keyval2=0;
void kabcd();//矩阵按键公共
void Getch();//矩阵按键
void Delay_us(uint i); //us延时
code uchar seg7code[17]={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
sbit display=P3^6;
void BaudRate();//波特率选择
uint keynum=0;
static uchar presstime=0;//时间值按键用到的
bit kf0=1,kf1=1,kf2=1;
bit kt0=0,kt1=0,kt2=0;
sbit key1=P1^5;
sbit key2=P1^6;
uchar sendval[20]={'0','0','0','0','0','0','0','0','0','0','0','0','0','0','0','0','0','0','0','0'};
uint empty=0;//清空
sbit buzzer=P3^7;
bit buzzerf=0;
void main(){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67;
        TR0  = 1;
        EA   = 1;
        ET0  = 1;
        display=0;
        keyval=16;
        keyval2=16;
        while(1){
                Getch();//矩阵按键
                BaudRate();//波特率选择
                if(keyval!=16){
                        if(kf0){kf0=0;kt0=1;
                                buzzerf=1;
                                keyval2=keyval;
                                sendval[keynum]=keyval1;
                                keynum++;
                        }
                        keyval=16;
                }else{if(kt0){kf0=1;kt0=0;}}
                P0=seg7code[keyval2];//传到数码管显示
        if(keynum>20){
                buzzerf=1;
        }
    if(key1==0){if(kf1){if(presstime>100){kf1=0;kt1=1;presstime=0;//当按键1按下 清空数据
                keynum=0;keyval2=16;buzzerf=1;
                for(empty=0;empty<20;empty++){sendval[empty]='0';}
        }}}else{if(kt1){if(presstime>100){kf1=1;kt1=0;presstime=0;//当按键1松开
        }}}//按键1结束
    if(key2==0){if(kf2){if(presstime>100){kf2=0;kt2=1;presstime=0;//当按键2按下 发送数据
                if(keynum<21){
                        buzzerf=1;
                        UartWrite(sendval,keynum);
                }
        }}}else{if(kt2){if(presstime>100){kf2=1;kt2=0;presstime=0;//当按键2松开
        }}}//按键2结束
        if(buzzerf){
                buzzer=0;//蜂鸣器响
                Delay_us(20000);
                Delay_us(20000);
                Delay_us(20000);
                buzzer=1;
                buzzerf=0;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T0中断服务函数,执行串口接收监控
   TH0  = 0xfc;
   TL0  = 0x67;
   presstime++;
   UartRxMonitor(1);  //串口接收监控
}
/* 串口配置函数,baud-通信波特率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RS485_DIR = 0; //RS485设置为接收方向
    SCON  = 0x50;  //配置串口为模式1
    TMOD &= 0x0F;  //清零T1的控制位
    TMOD |= 0x20;  //配置T1为模式2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计算T1重载值
        PCON = 0x00;         //注意  每次变化都要更改,他会保存
    TL1 = TH1;     //初值等于重载值
    ET1 = 0;       //禁止T1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T1
}
/* 串口配置函数,19200baud-通信波特率 */
void ConfigUART1(unsigned int baud){
        RS485_DIR = 0; //RS485设置为接收方向
        SCON  = 0x50;  //配置串口为模式1
        TMOD &= 0x0F;  //清零T1的控制位
        TMOD |= 0x20;  //配置T1为模式
        PCON = 0x80;
        TH1 = 0xFD;
        TL1 = 0xFD;
        ET1 = 0;       //禁止T1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T1
}
/* 软件延时函数,延时时间(t*10)us */
void DelayX10us(unsigned int t){
    do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while (--t);
}
// 串口数据写入,即串口发送函数,buf-待发送数据的指针,len-指定的发送长度
void UartWrite(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RS485_DIR = 1;  //RS485设置为发送
    while (len--){   //循环发送所有字节
        flagTxd = 0;      //清零发送标志
        SBUF = *buf++;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while (!flagTxd); //等待该字节发送完成
    }
    DelayX10us(5);  //等待最后的停止位完成,延时时间由波特率决定
    RS485_DIR = 0;  //RS485设置为接收
}
/* 串口接收监控,由空闲时间判定帧结束,需在定时中断中调用,ms-定时间隔 */
void UartRxMonitor(unsigned char ms){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bkp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idletmr = 0;
    if (cntRxd > 0){  //接收计数器大于零时,监控总线空闲时间
        if (cntbkp != cntRxd){  //接收计数器改变,即刚接收到数据时,清零空闲计时
            cntbkp = cntRxd;
            idletmr = 0;
        }else{                 //接收计数器未改变,即总线空闲时,累积空闲时间
            if (idletmr < 30){  //空闲计时小于30ms时,持续累加
                idletmr += ms;
                if (idletmr >= 30){  //空闲时间达到30ms时,即判定为一帧接收完毕        注意这是485协议规定的
                    flagFrame = 1;  //设置帧接收完成标志
                }
            }
        }
    }else{
        cntbkp = 0;
    }
}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if (RI){  //接收到新字节           当字节发送到结束位的一半的时候RI接收标志变为1  进入窜口中断
        RI = 0;  //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
        if (cntRxd < sizeof(bufRxd)){ //接收缓冲区尚未用完时,保存接收字节,并递增计数器
            bufRxd[cntRxd++] = SBUF;        // cntRxd++这个很重要,一开始 cntRxd < sizeof(bufRxd)当进入函数的次数增加,cntRxd慢慢变大,当传入的数据不满的时候就        用时间检测,判断是否是传输完成
        }
    }
    if (TI){  //字节发送完毕
        TI = 0;   //清零发送中断标志位
        flagTxd = 1;  //设置字节发送完成标志
    }
}
void BaudRate(){//波特率选择
        if((boma1 == 0)&&(boma2 != 0)){ConfigUART(2400);}  //配置波特率为1200
        if((boma2 == 0)&&(boma1 != 0)){ConfigUART(4800);}  //配置波特率为4800
        if((boma1 == 0)&&(boma2 == 0)){ConfigUART(9600);}  //配置波特率为9600
        if((boma1 != 0)&&(boma2 != 0)){ConfigUART1(19200);}//配置波特率为19200
}

void Delay_us(uint i){ //us延时
        for(;i>0;i--){
                _nop_();
        }
}
void kabcd(){
        Delay_us(10000);
        if(ka==1){k4val|=0x80;}else{k4val&=0x7f;}
        if(kb==1){k4val|=0x40;}else{k4val&=0xbf;}
        if(kc==1){k4val|=0x20;}else{k4val&=0xdf;}
        if(kd==1){k4val|=0x10;}else{k4val&=0xef;}
        k4num=k4val;
        k4num&=0xf0;
}
void Getch(){//矩阵按键
        k1=0;//矩阵1开始
        ka=kb=kc=kd=k2=k3=k4=1;
        kabcd();
        if(k4num!=0xf0){
                kabcd();
                if(k4num!=0xf0){
                        switch(k4num){
                                case(0x70):keyval=1;keyval1=49;break;//s1
                                case(0xb0):keyval=2;keyval1=50;break;//s2
                                case(0xd0):keyval=3;keyval1=51;break;//s3
                                case(0xe0):keyval=4;keyval1=52;break;//s4
                        }
                }
        }//矩阵1结束
        k2=0;//矩阵2开始
        ka=kb=kc=kd=k1=k3=k4=1;
        kabcd();
        if(k4num!=0xf0){
                kabcd();
                if(k4num!=0xf0){
                        switch(k4num){
                                case(0x70):keyval=5;keyval1=53;break;//s5
                                case(0xb0):keyval=6;keyval1=54;break;//s6
                                case(0xd0):keyval=7;keyval1=55;break;//s7
                                case(0xe0):keyval=8;keyval1=56;break;//s8
                        }
                }
        }//矩阵2结束
        k3=0;//矩阵3开始
        ka=kb=kc=kd=k2=k1=k4=1;
……………………

网友A(2018-05-27):
Thank you for schematics and source code

网友B(2020-04-13):
继续学习,感谢大师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