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K672-040四相五线步进电机驱动器电路原理图与单片机源程序及PCB等资料

楼主(2018-02-01):
【简要说明】
一、 尺寸:长86mmX52mmX23mm
二、 主要器件:STK672-040相步进电动机驱动器
电压:输入电源直流5V ,控制电压由负载电机决定电压范围10V~45V
电流:最大输出电流2.2A
三、 特点:
1接线方式简单
2可由单片机直接控制
3、抗干扰能力强
4大散热片散热效率高
5、可单独控制一台四相五线步进电机
6可以实现最高16细分
7、外部连线采用旋转压接端子,使接线更牢固。
8具有指示灯
适用场合:单片机学习、电子竞赛、产品开发、毕业设计。。。

GYJ-0026_STK672-040四相五线步进电机驱动器原理图及PCB图:

元件清单:

实物图与接线图:
举例说明 -

GYJ-0026_STK672-040四相五线步进电机驱动器调试程序-圈数
/********************************************************************
                            汇诚科技
实现功能:STK672-040四相步进电机驱动测试程序
使用芯片:AT89S52 或者 STC89C52
晶振:11.0592MHZ
编译环境:Keil
作者:zhangxinchunleo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
程序说明:
当单片机P2.0口得到一个低电平信号时,步进电机正转;
当单片机P2.1口得到一个低电平信号时,步进电机反转;
当单片机P2.2口得到一个低电平信号时,步进电机加速运转;
当单片机P2.3口得到一个低电平信号时,步进电机减速运转;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Y=10; //初始化速度
uint qs=0;
/********************************************************
                                                 控制位定义
********************************************************/

sbit shi_neng=P1^0;  //        使能控制位
sbit fang_xiang=P1^1;//        旋转方向控制位
sbit mai_chong=P1^2; // 脉冲控制位

sbit zheng_zhuan=P2^0;  //        正转
sbit fan_zhuan=P2^1;    //        反转
sbit jia_su=P2^2;         // 加速
sbit jian_su=P2^3;   // 减速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i)//延时函数
{
        uchar j,k;
        for(j=0;j<i;j++)
        for(k=0;k<180;k++);
}
/********************************************************
                                                 加速函数
********************************************************/
void jia()
{

Y=Y-1;
if(Y<=1){Y=1;}//如果速度值小于等于1,值保持不变

}
/********************************************************
                                                 减速函数
********************************************************/
void jian()
{

Y=Y+1;
if(Y>=100){Y=100;}

}
/********************************************************
                                                 主函数
********************************************************/

main()
{
        shi_neng=0;  //        使能控制位
        fang_xiang=1;//        旋转方向控制位
        mai_chong=1; // 脉冲控制位
        while(1)
        {

                if(zheng_zhuan==0){shi_neng=1;fang_xiang=1;qs=0;while(!zheng_zhuan);delay(10);}
                if(fan_zhuan==0){shi_neng=1;fang_xiang=0;}
                if(jia_su==0){delay(10);while(!jia_su);jia();}
                if(jian_su==0){delay(10);while(!jian_su);jian();}
                if(qs<=3200)
                {
                qs++;
                mai_chong=~mai_chong; //输出时钟脉冲
                   }
                delay(1);                          //延时(括号内数值越小,电机转动速度越快)

网友A(2018-04-16):
非常好的资料!楼主辛苦!

网友B(2022-10-14):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