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路输入双路输出220V供电带遥控板电路原理图与单片机源程序等资料

楼主:
【简要说明】
一、尺寸:长88mmX宽93mmX高35mm
二、 主要芯片:单片机315M遥控、继电器、光耦
三、 工作电压:交流220V,另有直流12V和24V 可选。功耗小于3W
四、  特点:1、具有输出电压指示灯
            2、具有输入输出指示灯
            3、采用螺旋压接端子。
            4、强大的滤波电路。
            5、具有遥控功能,可接315M四键遥控器
            6、具有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功能
            7、具有完善的保护电路:续流保护、光耦隔离等
            8、两路30A开关量继电器输出
            9、八路低电平信号有效的带光隔离信号输入端
            10可以自由编程,提供参考程序
            11继电器所有触点全部输出
            12遥控功能可以通过编程实现任意控制
            13工作稳定可靠。
            14工作温度范围-40℃~+70℃
            15、工作湿度 40%  ~ 80%RH

GYJ-0034_8路输入双路输出220V供电带遥控板原理图及PCB图:

元件清单:

实物图与接线图:

GYJ-0034_8路输入双路输出220V供电带遥控板测试程序
1~4KW两项电机端子带限位自锁正反转控制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汇诚科技
实现功能:端子接通继电器吸合,当碰到正转限位开关时继电器断开,只能反转,当碰到反转限位开关时只能正传。
使用芯片:STC12C5A60S2系列
晶振:11.0592MHZ
波特率:9600
编译环境:Keil
作者:zhangxinchunleo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程序说明:
两路输入对应两路输出,端子接通继电器吸合,当碰到正转限位开关时继电器断开,只能反转,当碰到反转限位开关时只能正传。

*********************************************************************/
/********************************************************************/

#include<STC12C5A60S2.h>                 //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引脚定义
*********************************************************************/
sbit IN1=P0^0;
sbit IN2=P0^1;
sbit IN3=P0^2;
sbit IN4=P0^3;
sbit OUT1=P1^0;
sbit OUT2=P1^1;
/********************************************************************
                            初始定义
*********************************************************************/
uchar i;
uchar k=200;
uchar j=0;
uchar n=0;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P0=P1=P2=P3=0xff;
   while(1)
   {

                if((IN1==0)&&(j==0)&&(OUT2==1)){delay(k);if(IN1==0){delay(k);OUT1=0;}}
……………………

网友A(2018-02-02):
硬件电路,光耦隔离有点像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简单点好!

网友B:
看着还不错,就是电流太小了,让电流大一点,用途会更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着还不错,就是电流太小了,让电流大一点,用途会更广的

后面再加一级驱动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