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 pwm输出模块电路原理图等资料

楼主:
【简要说明】
一、尺寸:长45mmX宽24mmX高25mm
二、主要芯片:NE555
三、工作电压:直流4~16V
四、工作电流:小于10毫安
五、最大输出电流:225毫安
六、输出频率 10Khz (改变电容可以改变频率)
七、输出占空比0~100%可调。
【相关知识】
PWM概况
  PWM就是,方波高电平时间跟周期的比例叫占空比,例如1秒高电平1秒低电平的PWM波占空比是50%
脉宽调制PWM释义
  PWM是开关型稳压电源中的术语。这是按稳压的控制方式分类的,除了PWM型,还有PFM型和PWMPFM混合型。脉宽宽度调制式(PWM)开关型稳压电路是在控制电路输出频率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电压反馈调整其占空比,从而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的目的。
脉宽调制PWM生活引申义
  脉宽调制(PWM)是利用微处理器的数字输出来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技术,广泛应用在从测量、通信到功率控制与变换的许多领域中。

PWM输出原理图:

元件清单:

实物图与接线图等资料下载:

网友A(2018-03-14):
学到了,感谢楼主

网友B(2018-06-04):
请问楼主 从555出来的方波算是pwm么

网友C:
楼主你好,我在自己DIY小电钻,想买一个PWM调速器,能放进直径17mm以内的筒子里面,调速电位器可以安装在外面。如图,就是把调速器放进2046那个筒子里面,内径是17mm。

网友C:
楼主,我自己做了个迷你手钻,需要一个微型调速器,能放进内径17mm以内的筒子里面,能出售一个吗?

网友C:
就是后面2046那个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