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工控六入六出模块电路图与上位机及单片机源码全套资料下载 带常闭

楼主(2018-02-01):
【简要说明】
一、 尺寸:长122mmX宽87mmX高20mm
二、
主要芯片:
单片机STC12C5A60S2 继电器 光耦
三、
工作电压:
有直流12V及24V可选。
资料包含以下源码:
上位机通过485、232接口控制测试程序完整版本
上位机通过485、232接口控制测试程序完整版本 - 多机控制
完整版modbus6路完善版本(看门狗)232+485
调试程序
输入发送程序_循环发送
通过串口1或2与上位机通讯可查询输入输出状态

四、特点:
电路结构简单,稳定可靠,采用最新款STC单片机,运行速度快,单片机预留扩展接口
1、具有6路输入信号指示灯,6继电器吸合指示灯,电源指示灯
2、板子功耗小于6W
3、额定切换电流10A以内,切换电压250V以内
4、单路最大切换功率500W 额定功率300W
5、继电器寿命1000000次以上。
6、电器绝缘电阻100M
7、触电耐压1000V
8、继电器最大吸合时间15mS 毫秒
9、继电器最大释放时间5mS  毫秒
10、工作温度-40度至 +70度
11、工作湿度 40%  ~ 80%RH
12、6路光电隔离输入,6路光电隔离输出
13、6输入高电平有效(即:PNP输入)
14、6路输出开关量输出(即:干接点输出)
15、具有MAX232通讯和RS485通讯两种模式可选。
16、单片机有IO口都引出,客户可以自己编程扩展功能
17、可以选择使用内部EEPROM 作为存储单元
18、电路具有,防反接保护、过流保护、续流保护等
19、单片机可以自行更换,可以选择替换型的STC系列单片机
20、我们提供电路相关的,原理图、例程、开发环境、下载软件等相关资料
适用场合:工业控制、产品开发、项目设计,自动化改造等

GYJ-0040_工控六入六出(485)带常闭的电路原理图如下:

PCB图:

元件清单:

实物图与接线图等:

GYJ-0040_工控六入六出(485)带常闭测试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汇诚科技
实现功能:上、下位机485、232接口控制测试程序
上位机编译环境:Vs2008(VB.net)
使用芯片:STC12C5A60S2
晶振:11.0592MHZ
编译环境:Keil
硬件环境:六路输入输出带485和232接口
*********************************************************************/
/********************************************************************
单片机与PC机采用9针串口,MAX232通讯,波特率默认为9600.
单片机接收PC机发送的十六进制码表如下:
01、全开:PC发送'I';
02、全关:PC发送'i';

03、第一路开:PC发送'A';
04、第二路开:PC发送'B';
05、第三路开:PC发送'C';
06、第四路开:PC发送'D';
07、第三路开:PC发送'E';
08、第四路开:PC发送'F';

11、第一路关:PC发送'a';
12、第二路关:PC发送'b';
13、第三路关:PC发送'c';
14、第四路关:PC发送'd';
15、第三路关:PC发送'e';
16、第四路关:PC发送'f';
************************************************************
*********************************************************************/
#include<STC12C5A60S2.H>                 //库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初始定义
*********************************************************************/

unsigned char dat; //用于存储单片机接收发送缓冲寄存器SBUF里面的内容
/*定义八位数字量输入为单片机P0口*/
sbit X00=P1^0;
sbit X01=P1^1;
sbit X02=P1^4;
sbit X03=P1^5;
sbit X04=P1^6;
sbit X05=P1^7;
/*定义八位数字量输出IO口*/
sbit Y00=P2^0;
sbit Y01=P2^1;
sbit Y02=P2^2;
sbit Y03=P2^3;
sbit Y04=P2^4;
sbit Y05=P2^5;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250;j>0;j--);
         { ;
         }
   }
}
/********************************************************************
                           输出处理函数
*********************************************************************/
void open_X3(uchar turm)
{
        char i;
        for(i=7;i>=0;i--)
        {
                turm=_crol_(turm,1);
                switch(i)
                {
                  case 0:Y00=turm&0x01;break;
                  case 1:Y01=turm&0x01;break;
                  case 2:Y02=turm&0x01;break;
                  case 3:Y03=turm&0x01;break;
                  case 4:Y04=turm&0x01;break;
                  case 5:Y05=turm&0x01;break;
                  default:break;
                }
         }
}
/********************************************************************
              功能: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方式1
*********************************************************************/
void Init_Com(void)
{
    //串口初始化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ES=1;                //开串口1中断
   //485接口初始化
    S2CON=0x50;        //方式1,八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1=0x00;        //1T工作方式
         BRT=0XFD;         //设置波特率9600
         AUXR=0x10;        //启动波特率发生器
         EA=1;                 //开总中断
        IE2=0x01;        //开串口2中断
}
/********************************************************************
                            配置P4口
*********************************************************************/
void P4_init(void)
{
    P4SW=0x70;   //配置P4口
    P4M0&=0x80;
    P4M1&=0x80;
}
/********************************************************************
                            配置P4口
*********************************************************************/
void B485_send(uchar c)
{

  SBUF=S2BUF=c;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_Com();//串口初始化
   P4_init();
   while(1)
   {
       if(X00==0) {delay(20);Y00=0;while(!X00);Y00=1;B485_send(0XA1);}
           if(X01==0) {delay(20);Y01=0;while(!X01);Y01=1;B485_send(0XA2);}
           if(X02==0) {delay(20);Y02=0;while(!X02);Y02=1;B485_send(0XA3);}
           if(X03==0) {delay(20);Y03=0;while(!X03);Y03=1;B485_send(0XA4);}
           if(X04==0) {delay(20);Y04=0;while(!X04);Y04=1;B485_send(0XA5);}
           if(X05==0) {delay(20);Y05=0;while(!X05);Y05=1;B485_send(0XA6);}
        switch(dat) //接收数据判断
        {
                uchar k;
                k=10;
                case 'I': open_X3(0x00);delay(k);break; //  全开
                case 'i': open_X3(0xff);delay(k);break; //  全关

                case 'A': Y00=0;delay(k);break;           //  第一路开
                case 'B': Y01=0;delay(k);break;           //  第二路开
                case 'C': Y02=0;delay(k);break;           //  第三路开
                case 'D': Y03=0;delay(k);break;           //  第四路开
                case 'E': Y04=0;delay(k);break;           //  第五路开
                case 'F': Y05=0;delay(k);break;           //  第六路开

                case 'a': Y00=1;delay(k);break;           //  第一路关
                case 'b': Y01=1;delay(k);break;           //  第二路关
                case 'c': Y02=1;delay(k);break;           //  第三路关
                case 'd': Y03=1;delay(k);break;           //  第四路关
                case 'e': Y04=1;delay(k);break;           //  第五路关
                case 'f': Y05=1;delay(k);break;           //  第六路关

                default:break;                                           //  跳出
    }
  }
}
/********************************************************************
                          串口中断函数
*********************************************************************/
void commIntProc() interrupt 4
{
        if(TI)
                TI = 0;
        if(RI)
         {
          RI = 0;
          dat = SBUF;
         } //接收数据SBUF赋与dat
}
/********************************************************************
                         串口二(485) 发送接收中断函数
*********************************************************************/
void uart2_isr()  interrupt 8
{
   if( S2CON & 0x01 )
         {
                S2CON &= ~0x01;
                   dat= S2BUF;
         }
        if( S2CON & 0x02 )
        {
          S2CON&=0xfd;
……………………

vb上位机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