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读取ZLG7290按键键值实验源码

楼主:
stm32使用I2C读取zlg7290芯片键值连击次数实验,建议周立功芯片晶振选用4M。附件中存有程序添加入正点原子实验源码用keill5跑程序。

#include "ZLG7290.h"
#include "sys.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j,k;
for(k=0;k<i;k++)
   for(j=0;j<60;j++);
}

//初始化
void ZLG7290_Init(void)
{
    IIC_Init();
}

/*********************************************************************************************************
** 函数名称        :        ZLG7290_GetKey
** 功能描述        :        读取键值
** 调用模块:         IRcvStr、delayMS
********************************************************************************************************/
u8        ZLG7290_GetKey(u8        recv)
{
        u8 data;
//        recv=0;
        data=IRcvStr(zlg7290,1,&recv,1);
        delayMS(10);
        return data;
}
//读取连击数
u8 read_key(u8 lj)
{

                u8 dataa;
        dataa=IRcvStr(zlg7290,2,&lj,1);
                delayMS(10);
        return dataa;

}
/*********************************************************************************************************
** 函数名称        :         ZLG7290_SendData
** 功能描述        :         发送数据
** 输 入        :        SubAdd         :        输入子地址
**                                  Data        :        输入数据
** 输 出        :        0         :        Fail
**                         1         :         OK
** 调用模块        :         ISendStr、delayMS
********************************************************************************************************/
//u8        ZLG7290_SendData(u8 SubAdd,u8 Data)
//{
//        if(SubAdd>0x17)
//                return 0;
//        ISendStr(zlg7290,SubAdd,&Data,1);
//        delayMS(10);
//                return 1;
//}

/*********************************************************************************************************
** 函数名称        :         ZLG7290_SendBuf
** 功能描述        :         向显示缓冲区发送数据
** 输 入        :        SubAdd         :        输入子地址
**                                  *buf        :        输入数据的首地址
**                                num         :        发送个数
** 调用模块        :         ISendStr、delayMS
********************************************************************************************************/
//void        ZLG7290_SendBuf( u8 SubAdr, u8 *buf, u8 num)
//{
//        ISendStr(zlg7290, SubAdr, buf, num);
//        delayMS(10);
//}

/*********************************************************************************************************
** 函数名称        :         ZLG7290_SendCmd
** 功能描述        :         发送命令(对子地址7、8)
** 输 入        :        Data1        :        命令1
**                        Data2        :        命令2
** 调用模块        :        ISendStr、delayMS
********************************************************************************************************/
//void        ZLG7290_SendCmd(u8 Data1,u8 Data2)
//{
//        u8        Data[2];
//        Data[0]=Data1;
//        Data[1]=Data2;
//        ISendStr(zlg7290,0x07,Data,2);
//        delayMS(10);
//}

/*********************************************************************************************************
** 函数名称        :        ZLG7290_Disp
** 功能描述        :        向显示缓冲区发送数据
** 输 入        :        * disp_buf  :        要发送数据的起始地址
**                   num                        :        发送个数
** 调用模块        :         ZLG7290_SendCmd
********************************************************************************************************/
……………………

网友A(2020-04-23):
ZLG7290如何防止按键连续读取,实际中只需要读一次就行了

网友B(2020-09-15):
引用 网友A:
ZLG7290如何防止按键连续读取,实际中只需要读一次就行了

将读取连击数的函数内的返回值写成固定
u8 read_key(u8 lj)
{              u8 dataa;
        //dataa=IRcvStr(zlg7290,2,&lj,1);   //屏蔽
           dataa=1;   //写成固定
                delayMS(10);
        return dataa;
}
然后读取的连击都是1 表示实际中每次只按了一次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