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温度采集显示系统

楼主(2018-02-01):
新手,小试牛刀,通过18b20采集温度,然后通过四位数码管显示出来。
以下是proteus仿真和源程序。
大家多多指教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X52.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sbit  DQ  =P3^7;//DS18B20数据端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uint16 Temperature;
uint16 TemperatureSave;
uint8 ReadFlag;//温度读取标志位
uint16 RecTemperature[10];//记录的温度
uint8 RecSum=0;//记录的数量最多10
uint8 Fin;
uint8 mode=0;
uint8 code DuCode[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共阴数码管段选码表,0-F无小数点
uint8 code WeiCode[4]={0xFE,0xFD,0xFB,0xF7};//
uint8 SegBus[4]={0x40,0x40,0x40,0x40};//数码管显示缓存
code uint8 DecimalNum[16]={0,1,1,2,3,3,4,
4,5,6,6,7,8,8,9,9};//DS18B20读取的16bit数据最低4位对应的小数4舍5入取一位
void SegShow(void);//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Timer0Init(void);//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uint16 ReadTemp(uint8 mode);//读取温度函数
void ShowTemperature(uint16 temperature,uint8* str);
void main(void)
{Timer0Init();
    ReadTemp(0);
    while(1)
    {
        if(KEY1==0)
        {
            mode=(mode+1)%2;//模式
            while(KEY1==0);
        }
        if(mode==1)//温度查询 +
        {
            if(KEY2==0)
            {
                Fin=(Fin+1)%10;
                while(KEY2==0);
            }
            if(KEY3==0)
            {
                if(--Fin==255)Fin=0;
                while(KEY3==0);
            }

        }

        if(ReadFlag)//已经读取到温度
        {
            ReadFlag=0;
            if(TemperatureSave!=Temperature)
            {
                TemperatureSave=Temperature;
                RecTemperature[RecSum++]=Temperature;
                RecSum=RecSum%10;
            }
            if(mode==0)
            {
                ShowTemperature(Temperature,SegBus);
            }
            else
            {
                ShowTemperature(RecTemperature[Fin],SegBus);
            }
            SegBus[2]|=0x80;//添加小数点;
        }
        SegShow();
    }
}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50ms定时中断
**************************************************/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ET0=1;
    EA=1;
}
/**************************************************
定时器中断函数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8 cnt=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nt++;
    if(cnt>15)//每隔750ms读取一次温度
    {
        Temperature=ReadTemp(1);//读取温度
        cnt=0;
        ReadTemp(0);//启动温度转换
        ReadFlag=1;
    }
}
/**************************************************
数码管用延时函数
**************************************************/
void DelaySeg(void)
{
    uint8 i;
    for(i=0;i<110;i--);
}
/**************************************************
1位十进制转数码管段码
**************************************************/
void Dec1ToSeg(uint8 dec,uint8 *str)
{
        str[0]=0;//百位不显示
        str[1]=0;//个位不显示
        str[2]=DuCode[dec];
}
/**************************************************
2位十进制转数码管段码
**************************************************/
void Dec2ToSeg(uint8 dec,uint8 *str)
{
        str[0]=0;
        str[1]=DuCode[dec/10];
        str[2]=DuCode[dec%10];
}
/**************************************************
3位十进制转数码管段码
**************************************************/
void Dec3ToSeg(uint8 dec,uint8 *str)
{
        str[0]=DuCode[dec/100];
        str[1]=DuCode[dec%100/10];
        str[2]=DuCode[dec%10];
}
/**************************************************
显示温度信息
**************************************************/
void ShowTemperature(uint16 temperature,uint8* str)
{
        if(temperature&0x8000)//负温度
        {
                temperature=~temperature+1;
                str[3]=DuCode[DecimalNum[temperature&0x0f]];//计算小数部分
                temperature=temperature>>4;
                if(temperature>9)//负温度的时候最多只有2位整数部分
                {
                        Dec3ToSeg(temperature,str);
                        str[0]=0x40;//-
                }
                else
                {
                        Dec2ToSeg(temperature,str);
                        str[1]=0x40;//-;
                }
        }
        else
        {
                str[3]=DuCode[DecimalNum[temperature&0x0f]];//计算小数部分
                temperature=temperature>>4;
                if(temperature>99)
                {
                        Dec3ToSeg(temperature,str);
                }
                else if(temperature>9)
                {
                        Dec2ToSeg(temperature,str);
                }
                else
                {
                        Dec1ToSeg(temperature,str);
                }
        }
}
/**************************************************
数码管显示
**************************************************/
void SegShow(void)
{
    P0=0x00;
    P2=WeiCode[0];
    P0=SegBus[0];
    DelaySeg();
    P0=0x00;
    P2=WeiCode[1];
    P0=SegBus[1];
    DelaySeg();
    P0=0x00;
    P2=WeiCode[2];
    P0=SegBus[2];
    DelaySeg();
    P0=0x00;
    P2=WeiCode[3];
    P0=SegBus[3];
    DelaySeg();
}
/**************************************************
大致延时一次延时2*t+7us
**************************************************/
void DelayUs(uint8 t)
{
    while(--t);
}
/**************************************************
DS18B20初始化
**************************************************/
void DS18B20Init(void)
{
   DQ = 1;      //DQ复位
   DelayUs(10);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Us(200);//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小于960us
   DelayUs(200);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Us(75); //15~60us 后 接收60-240us的存在脉冲
   DelayUs(75);
}
/**************************************************
读取一个字节数据,返回uchar类型数据
**************************************************/
uint8 DS18B20Read(void)
{
   uint8 i=0;
   uint8 cdat=0;
   for(i=8;i>0;i--)
   {
          DQ=0;//给脉冲信号
          c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cdat|=0x80;
      DelayUs(50);
   }
   return (cdat);
}
/**************************************************
* 功能描述: 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DS18B20Write(uint8 c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i=8;i>0;i--)
        {
           DQ=0;
           DQ=cdat&0x01;
           DelayUs(50);
           DQ=1;
           cdat>>=1;
        }
        DelayUs(50);
}
/**************************************************
* 功能描述: 读取温度值,返回uint类型数据
**************************************************/
uint16 ReadTemp(uint8 mode)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int b,t;
    DS18B20Init();
   DS18B20Write(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switch(mode)
   {
     case 0:
       DS18B20Write(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return 0;
     case 1:
       DS18B20Write(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DS18B20Read();   //低位
       b=DS18B20Read();   //高位
       b<<=8;
       t=a+b;
       return (t);
    default:return 0;
   }
   return (0);
}

下载:

网友A(2018-05-30):
测试了,显示都不正常,确定程序可行?

网友B(2018-07-03):
用的是51 为什么定义为52

网友C:
大哥你这张图11和12引脚后面连得什么,看不了啊

网友C:
后面是不是接电源和地

网友C:
还是有什么附加功能吗

网友D:
我仿真18B20输出数据都是0

网友E:
下载的文件会详尽一点么

网友F(2019-12-24):
为什么仿真的时候温度只显示一个数据呢?我的只显示8

网友G(2020-11-09):
10、11脚连什么阿,楼主,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