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无线充电的基本原理

楼主(2018-02-01):
求问无线充电的基本原理

网友A:
磁耦合 ,类似变压器

网友B:
电磁感应

网友C:
无线充电原理是通过近场感应,由无线充电设备将能量传导到充电终端设备,终端设备再将接收到的能量转化为电能存储在设备的电池中。能量的传导采用的原理是电感耦合,可以保证无外露的导电接口,不仅可以省去设备间杂乱的传输线,对于诸如电动牙刷等经常与液体等导电介质接触的电子设备都更加安全。

由于无线充电在传输过程的损耗相对有线充电大,且随着距离的增加,损耗会越大,因此在目前商用的案例中,多以小功率小家电的近距离无线充电应用居多。

网友D:
目前商业用的无线充电一般是电磁藕合方式 ,距离太近,效率太低,没有什么突破,不好用

网友E:
高中物理上就讲过互感现象:由一个线圈中的电流发生变化而使其它线圈产生感应电动势的现象叫互感现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无线充电原理是通过近场感应,由无线充电设备将能量传导到充电终端设备,终端设备再将接收到的能量转化为电 ...

如果要传送50w左右的功率,距离在5米左右,损耗会有多少呢?

网友G:
电磁感应,电生磁磁生电

网友H:
通过电磁感应,与电磁炉的原理有点象

网友I:
无线充电的基本原理是发送端将电转化为磁场,接收端再将磁场转化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