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温程序中的数组、串口问题 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8-02-01):
求大神帮忙,
这一个单片机多路测温,然后串口传入PC
这个串口通过数组传入一直些不好了,求好心人指点,程序在下方
测温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MAXNUM 8 //定义最多有8个 DS18B20

sbit DQ=P2^3;    //定义DS18B20数据线

sbit RS=P2^6;     //液晶端口控制线端口定义
sbit RW=P2^5;     //液晶端口控制线端口定义
sbit E= P2^7;     //液晶端口控制线端口定义

sbit keyenter =P3^2;
sbit keyup    =P3^3;
sbit keydown  =P3^4;

sbit led=    P1^6;
sbit buzzer= P1^7;

unsigned char code lcd0[]={"SEARCH ROMING..."};
unsigned char code lcd1[]={"SEARCH ROM OK!"};
unsigned char code lcd2[]={"The total is:"};
unsigned char code lcd3[]={"No.( ):"};
unsigned char code lcd4[]={'0','1','2','3','4','5','6','7','8','9','.',0xdf,0x43,' '};
unsigned char code setinfo[]={"Set Alarm Point:"};
unsigned char code pointinfo[]={"Alarm:"};
signed char tempalarm=0;

//0xdf在1602中是“℃”符号的左上角那个圆,0X43是大写的"C" 他们一起构成了”℃“这个符号

unsigned char dat[6];//用来显示温度的参数
unsigned char temp_l,temp_h,negetiveflag=0,temp_over,t;
unsigned char num=0;
unsigned int i;
bit keyflag=0;
idata unsigned char al[MAXNUM];
idata unsigned char ID[MAXNUM][8];

signed char alarm=30; //默认为30摄氏度报警

/***********************液晶模块**********************************/
void delaylcd(void)//延时程序
{
    unsigned char y;
    for(y=0;y<250;y++);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液晶写命令函数
{
    delaylcd();
    RS=0; //RS为1 写命令
    RW=0;
    E=0;
    E=1;
    P0=com;
       E=0;
    delaylcd();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液晶写数据函数
{
    delaylcd();
    RS=1;   //RS为1 写数据
    RW=0;
    E=0;
    E=1;
    P0=dat;
    E=0;
    delaylcd();
}
void lcdinit(void)//初始化
{
    LCD_write_com(0x01); //液晶清屏
    LCD_write_com(0x38); //1602”功能设置命令字“ 显示2行 每行字体用5*8 ASCII显示    8位数据接口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控制,开始显示,不显示游标,游标不闪烁
    LCD_write_com(0x06); //输入方式为增量输入,不移屏幕
}

/************************ds18b20****************************/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延时 程序 一次8+6(进出)=14us
{
    while(n--);
}

void reset(void)  //ds18b20初始化复位操作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nus(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nus(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nus(10);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nus(5);
}

void write_bit(unsigned char dat)    //DS18B20 写一位 操作
{
      DQ = 0;
    _nop_();
    _nop_();
     DQ = dat&0x01;
    delay_nus(5);
     DQ = 1;
}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j;
     for (i=8; i>0; i--)
     {
        j=dat&0x01;
          write_bit(j);
        dat>>=1;
    }
}

unsigned char read_2bit(void)//读二位 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2;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01;
        delay_nus(4);
    }
     return(dat);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void)//读一个字节 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nus(4);
    }
     return(dat);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i=0;
    for(j=0;j<n;j++)
    {
        for(i=0;i<120;i++)
        {
            _nop_();
        }
    }
}

void read_temp(unsigned char num_data)//读取温度 子程序 参数表示读第几个传感器
{
    unsigned char f;
    reset();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过ROM号命令
    write_byte(0x44);//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delay_nms(2000);
    reset();
    write_byte(0x55);//发送匹配ROM号命令
    for(f=0;f<8;f++) //8字节ROM号
    {
        write_byte(ID[num_data][f]);//发匹配ROM
    }
    delay_nus(100);
    write_byte(0xbe);//读寄存器命令
    delay_nus(100);
    temp_l=read_byte();
    temp_h=read_byte();
}

void temp_convert(void)//温度转换
{
    negetiveflag=0;
    negetiveflag=temp_h&0x80;
    if(negetiveflag)
    {
        negetiveflag=1;
        temp_h=~temp_h;
          if(temp_l==0)
        {
             temp_h++;  //若低8位全为0且温度为负,取补时就要向高位进1
        }
          temp_l=~temp_l+1;
    }
    temp_h<<=4;
    temp_l>>=4;
    temp_over=temp_h|temp_l;
    tempalarm=temp_over;
    if(negetiveflag==1)
    {
         tempalarm=tempalarm*(-1);
    }
}

/*******************显示***************************/
void search_cartoon(void)//搜索ROM动画
{
    lcdinit();
    LCD_write_com(0x80);//液晶第一行地址
    for(i=0;i<16;i++)
    {
        LCD_write_data(lcd0[i]);
    }
    LCD_write_com(0xc0);//液晶第二行地址
    for(i=0;i<16;i++)
    {
        LCD_write_data(0xff);//显示类似进度条的黑点
        delay_nms(num*80);
    }
}

void display_alarm_normal(signed char alarm_data)//显示报警温度
{
    unsigned int data_b,data_temp,l,datx[6]={0};
    data_b=alarm_data;
    negetiveflag=0;

    LCD_write_com(0x80);
    for(l=0;l<6;l++)
    {
        LCD_write_data(pointinfo[l]);
    }

    if(alarm_data>=0)
    {
        data_b=alarm_data/100;//百位//
    }
    else
    {
        negetiveflag=1;
        alarm_data=alarm_data*(-1);//变成正温度
    }

    data_temp=alarm_data%100;//对100取余,也就是十位数和个位数

    datx[0]=data_temp/10;//十位
    datx[1]=data_temp%10;//个位
    datx[2]=13;//空格符号
    datx[3]=13;//空格符号
    datx[4]=11;//摄氏度符号
    datx[5]=12;//摄氏度符号

    LCD_write_com(0x88);

    if(negetiveflag==1)
    {
        LCD_write_data(0x2d);//显示"-"  “负号”
    }
    else
    {
        LCD_write_data(lcd4[data_b]);//如果大于0就显示百位数,否则百位数就显示“负号”
    }

    for(l=0;l<6;l++)//显示报警值和摄氏度符号
    {
      LCD_write_data(lcd4[datx[l]]);
    }
}

void display_total(void)      //显示搜索到的DS18B20传感器数目
{
    lcdinit();
    LCD_write_com(0x80);//第一行地址
    for(i=0;i<14;i++)
    {
        LCD_write_data(lcd1[i]);
    }
    LCD_write_com(0xc0);//第二行地址
    for(i=0;i<13;i++)
    {
        LCD_write_data(lcd2[i]);
    }
    LCD_write_data(lcd4[num]);
    delay_nms(2000);
    lcdinit();                    //清屏,准备显示温度
    display_alarm_normal(alarm);//显示报警温度
}

void display_ds18b20(i)//显示编号为i的DS18B20的温度//
{
    unsigned int data_b,data_temp,l;
    data_b=temp_over/1000;//百位//
    data_temp=temp_over%100;
    dat[0]=data_temp/10;//十位//
    dat[1]=data_temp%10;//个位//
    dat[2]=13; //空格
    dat[3]=13; //空格
    dat[4]=11; //摄氏度符号
    dat[5]=12; //摄氏度符号

    LCD_write_com(0xc0);
    for(l=0;l<7;l++)
    {
        LCD_write_data(lcd3[l]);
    }
    LCD_write_com(0xc4);
    LCD_write_data(lcd4[++i]);
    LCD_write_com(0xc8);

    if(negetiveflag==1)
    {
        LCD_write_data(0x2d);
    }
    else
    {
        LCD_write_data(lcd4[data_b]);
    }

    for(l=0;l<6;l++)
        LCD_write_data(lcd4[dat[l]]);
    delay_nms(1000);
}

void display_alarm(signed char alarm_data)//显示报警温度
{
    unsigned int data_b,data_temp,l;
    data_b=alarm_data;
    negetiveflag=0;
    if(alarm_data>=0)
    {
     data_b=alarm_data/100;//百位//
    }
    else
    {
     negetiveflag=1;
     alarm_data=alarm_data*(-1);//变成正温度
    }

    data_temp=alarm_data%100;//对100取余,也就是十位数和个位数

    dat[0]=data_temp/10;//十位
    dat[1]=data_temp%10;//个位
    dat[2]=13;//空格符号
    dat[3]=11;//摄氏度符号
    dat[4]=12;//摄氏度符号

    if(keyflag==1)//刚刚进入设置报警温度
    {
        lcdinit();
        LCD_write_com(0x80);//第一行地址
        for(l=0;l<16;l++)
        {
            LCD_write_data(setinfo[l]);
        }

        LCD_write_com(0xc0);//第二行地址
        for(l=0;l<8;l++)
        {
            LCD_write_data(pointinfo[l]);
        }
    }

    LCD_write_com(0xc7);

    if(negetiveflag==1)
    {
        LCD_write_data(0x2d);//显示"-"  “负号”
    }
    else
    {
        LCD_write_data(lcd4[data_b]);//如果大于0就显示百位数,否则百位数就显示“负号”
    }

    for(l=0;l<5;l++)//显示报警值和摄氏度符号
    {
      LCD_write_data(lcd4[dat[l]]);
    }
}

/***********************自动搜索ROM*****************************/
void search_rom(void)//搜索ROM
{
    unsigned char k=0,l=0,chongtuwei=0,m=0,n=0;
    unsigned char s=0;
    unsigned char zhan[MAXNUM];
    unsigned char ss[64];
    do
    {
        reset();
        write_byte(0xf0);  //搜索ROM命令
        for(m=0;m<8;m++)
        {
            for(n=0;n<8;n++)
            {
                k=read_2bit();//读两位数据
                k=k&0x03;
                s>>=1;
                if(k==0x01)//01读到的数据为0 写0 此位为0的器件响应
                {
                    write_bit (0);
                    ss[(m*8+n)]=0;
                }
                else if(k==0x02)//读到的数据为1 写1 此位为1的器件响应
                {
                    s=s|0x80;
                    write_bit (1);
                    ss[(m*8+n)]=1;
                }
                else if(k==0x00)//读到的数据为0  有冲突位 判断冲突位
                {                //如果冲突位大于栈顶写0 小于栈顶写以前数据 等于栈顶写1
                    chongtuwei=m*8+n+1;
                    if(chongtuwei>zhan[l])
                    {
                        write_bit (0);
                        ss[(m*8+n)]=0;
                        zhan[++l]=chongtuwei;
                    }
                    else if(chongtuwei<zhan[l])
                    {
                        s=s|((ss[(m*8+n)]&0x01)<<7);
                        write_bit (ss[(m*8+n)]);
                    }
                    else if(chongtuwei==zhan[l])
                    {
                        s=s|0x80;
                        write_bit (1);
                        ss[(m*8+n)]=1;
                        l=l-1;
                    }
                }
                else
                {
                    goto loop;
                }
            }
            ID[num][m]=s;
        }
        num++;
    }
    while(zhan[l]!=0&&(num<MAXNUM));
loop:
    search_cartoon();
    display_total();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i=0,t=0;
    delay_nms(50);
    IT0=0;
    EX0=1;
    EA=1;

    search_rom();//搜索ROM并且存储,把18B20的每一个ROM读取出来,方便下次调用

    reset();

    while(1)
    {
        if(keyflag==0)
        {
              for(i=0;i<num;i++)    //每一个 ds18b20 循环显示
              {
                    if(keyflag==1) break;
                    read_temp(i);   //读编号 i 的ds18b20 的温度
                    if(keyflag==1) break;
                    temp_convert(); //调用温度转换
                    if(keyflag==1) break;
                    if(tempalarm>alarm)//报警判断
                    {
                      for(t=0;t<3;t++)
                      {
                           buzzer=0;//打开报警蜂鸣器
                         led=0;   //打开报警指示灯
                         delay_nms(100);
                         buzzer=1;//关闭报警蜂鸣器
                         led=1;   //关闭报警指示灯
                         delay_nms(100);
                      }
                    }
                    display_ds18b20(i);//显示 编号 i 的温度
              }
        }

        else//设置按键按下 进行按键扫描动作
        {
           display_alarm(alarm);
           keyflag=0;
           while(1)
           {
                if(keyenter==0&&keyflag==0)//进入设置以后,再按设置按键,就退出设置,重新显示每一个通道温度
                {
                  delay_nms(200);
                  if(keyenter==0)
                  {
                    while(keyenter==0);
                    lcdinit();
                    display_alarm_normal(alarm);//显示报警温度
                    break;//退出按键扫描
                  }
                }
            if(keyup==0)//
                {
                  delay_nms(200);
                  if(keyup==0&&alarm<125)
                  {
                     alarm++;//报警温度加1
                  }
                  display_alarm(alarm);
                }
           if(keydown==0&&alarm>-55)//
                {
                  delay_nms(200);
                  if(keydown==0)
                  {
                    alarm--;//报警温度减1
                  }
                  display_alarm(alarm);
                }
                delay_nms(50);
           }
           EX0=1;
        }

    }//while(1)结束
}

void key_init0(void) interrupt 0
{
    if(keyenter==0)
    {
      delay_nms(10);
      if(keyenter==0)
      {
          EX0=0;
        keyflag=1;
      }
    }

}

串口程序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P2^0;     //定义P20口是led
unsigned char code darArr1[]={"*23 75 798 5 0.3 89 &"};    //串口发送内容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 = 0x20;
    SCON = 0x40;
    TH1 = 0xF3;
    TL1 = TH1;
    PCON = 0x80;
    TR1 = 1;
}

/*******************************************************************************
* 函 数 名         :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i=0;
    UART_init();
    P1=0xf0;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

/*******************************************************************************
* 函 数 名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i;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i++;
    if(i==1000)
    {
        i=0;
        led=~led;
        for(i=0;darArr1[i]!='&';i++){
            UART_send_byte(darArr1[i]);
        }
    }
}

网友A:
不要在中断里处理串口发送这种很耗时的处理。移到主程序中去。或使用中断方式写串口发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