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10位串行AD转换器MAX192 Keil开发环境下单片机源程序及工程文件

楼主:
“8通道10位串行AD转换器MAX192”,Keil开发环境下源程序及工程文件

("8-channel 10-bit serial AD converter MAX192", Kei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source code and project files)

/****************************************************************/
/* 这是调用MAX192编程序(MAX192B.ASM)的C51程序。               */
/* 文件名为CALL192.C。                                          */
/* 功能:本程序主要是读出MAX192芯片输入通道CH0,CH1,...,CH7的模数*/
/*    转换值,转换值依次放在数组mid1[8]中,转换值的标度变换值放在*/
/*    浮点数组volt[8]中。MAX192芯片的8个通道可编程为单极性/双极 */
/*    性和差动/单端工作,这里采用单端\单极性输入。MAX192有内部时 */
/*    钟和外部时钟两种工作模式,这里采用内部时钟模式。MAX192具有 */
/*    片内电压基准,也可用外部基准,这里使用内部4.096V电压基准。  */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1(uint x);
extern  uint chai;          //把全局变量chai声明为外部变量
extern  uint a_func(uchar); //把a_func 声明为外部函数

uint idata mid1[8];
float idata volt[8];
uchar  idata i;

void delay1(uint x)          //延时程序
{
uchar tw;
while (x-->0){
for (tw=0;tw<125;tw++){;}
}
}

void main()                   //主程序
{
      SP=0xcf;
      delay1(1000);
      EA=0;
      chai=a_func(0x8e);      // 读出MAX192芯片输入通道CH0的AD转换值
      mid1[0]=chai;           // 把它放入数组mid1中。
      delay1(10);
      chai=a_func(0xce);      // 读出MAX192芯片输入通道CH1的AD转换值
      mid1[1]=chai;           // 把它放入数组mid1中。
      chai=a_func(0x9e);
      mid1[2]=chai;
      chai=a_func(0xde);
      mid1[3]=chai;
      chai=a_func(0xae);
      mid1[4]=chai;
      chai=a_func(0xee);
      mid1[5]=chai;
      chai=a_func(0xbe);
      mid1[6]=chai;
      chai=a_func(0xfe);       // 读出MAX192芯片输入通道CH7的AD转换值
      mid1[7]=chai;            // 把它放入数组mid1中。
      for (i=0;i<8;i++){
      volt[i]=(float)mid1[i]/1024.0*4.096;  // 标度变换,且变成浮点数。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汇编语言源程序:
;/*****************************************************************/
;/* 这是MAX192的汇编程序,  文件名MAX192.ASM                       */
;/* 功能:本程序主要是读出MAX192输入通道CH0,CH1,..CH7的模数转换值, */
;/*    转换值放在寄存器R6,R7中,R6放高位。MAX192芯片的8个通道       */
;/*    可编程为单极性/双极性和单端/差动工作, 这里采用单端\单极性   */
;/*    输入。MAX192有内部时钟和外部时钟两种工作模式,这里采用内     */
;/*    部时钟模式。MAX192有内带4.096V的基准电压,也可用外部基准    */
;/*    电压,这里采用内带4.096V的基准电压。                        */
;/******************************************************************/
SI           EQU P1.3
SO           EQU P1.2
SCK          EQU P1.1
CS           EQU P1.0

             ORG 0030H
             CLR EA
                         CLR SCK
                         CLR CS         ;发送一个字节
                         MOV A,#08EH    ;08EH-选择CH0,单端/单极性,内部时钟模式,用内带基准电压
                          LCALL BYTE_OUT ;0CEH-选择CH1,单端/单极性,内部时钟模式,用内带基准电压
             SETB CS        ;09EH-选择CH2,单端/单极性,内部时钟模式,用内带基准电压
                         NOP            ;0DEH-选择CH3,单端/单极性,内部时钟模式,用内带基准电压
                         NOP            ;0AEH-选择CH4,单端/单极性,内部时钟模式,用内带基准电压
             NOP            ;0EEH-选择CH5,单端/单极性,内部时钟模式,用内带基准电压
             NOP            ;0BEH-选择CH6,单端/单极性,内部时钟模式,用内带基准电压
             NOP            ;0FEH-选择CH7,单端/单极性,内部时钟模式,用内带基准电压
             NOP
             CLR CS         ;读回两个字节
                         LCALL BYTE_IN
                         MOV R6,A
                         LCALL BYTE_IN
                         MOV R7,A
                         SETB CS
             CLR C
             MOV A,R6
             RRC A
             MOV R6,A
             MOV A,R7
             RRC A
                   MOV R7,A
             CLR C
             MOV A,R6
             RRC A
             MOV R6,A
             MOV A,R7
             RRC A
                   MOV R7,A
             CLR C
             MOV A,R6
             RRC A
             MOV R6,A
             MOV A,R7
             RRC A
                   MOV R7,A
                   CLR C
             MOV A,R6
             RRC A
             MOV R6,A
             MOV A,R7
             RRC A
                   MOV R7,A
                   CLR C
             MOV A,R6
             RRC A
             MOV R6,A
             MOV A,R7
             RRC A
                   MOV R7,A
             MOV A,R6
             ANL A,#03H
                   MOV R6,A
             LJMP $
BYTE_OUT:    MOV R0,#08H  ;发送单个字节到芯片串口
BOUT1:       CLR SCK
                   RLC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