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C89C52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8-02-01):
各位大神请问下,使用STC89C52控制直流电机,怎样才能实现控制电机正反转?我把直流电机一根线接VCC(+5V),另一根线接在ULN2003上(通过P1^0控制),无法控制正反转啊。

网友A:
你控制一根线怎能正反转?最少需要两个IO控制一个H桥。

到网上看看吧。

网友B:
uln2003这个芯片无法控制正反转,是硬件的问题。可用l298n、l297等芯片代替

网友B:
uln2003和uln2003a这个芯片是不能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的。是硬件不支持。可用l298n等芯片代替就能控制正反转了。

网友C:
ULN2003是达林顿管,实际上就是七个反向驱动器,起到放大电流带动负载的作用。
所以仅仅靠它本身一个芯片是无法控制电机正反转的,因为它做不到不改变连接线的情况下让电流反向。
推荐你使用电机驱动芯片------l298n,l9110s

如果你非要用ULN2003驱动也不是不可以,只不过电路就复杂了。如图

ULN2003内部电路图

ULN2003内部电路图

ULN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

ULN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

网友D:
电机正反转要正负极性互换才行 功率小的电机用9110 9170芯片 功率大的用298或者用nmos和pmos自己搭H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LN2003是达林顿管,实际上就是七个反向驱动器,起到放大电流带动负载的作用。
所以仅仅靠它本身一个芯片 ...

嗯 前辈说的是 这么弄复杂 还占板子空间 没准能50mm以下的板子就得做100mm以下了

网友E:
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实例10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F:
你可以用三极管自己搭个H桥,也可以买个现成的L298模块

网友G:
2003无法控制正反转

网友H:
买个l298n吧。俩个io口01一对调就实现正反转了。

网友I:
我建议购买成品L298N模块。控制电机正反转,不仅需要控制方向,还要控制速度,在使用的过程中需要对晶体管进行保护,单独的电桥电路不能实现可靠的工作,需要附加电容和二极管。在实际的调试中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麻烦,为了更方便的实现功能,进行可靠的维护,建议购买成品L298N模块,淘宝店家会给你详细的调试资料。

网友J(2020-01-04):
你用继电器也能控制

网友K:
二楼说得对,要我来就用两个继电器做成H型桥接,要用两个输出口,每次驱功一个继电器,改变直流电进入电机的电流流向实现正反转。